请问有用过纳米复合材料散热片的吗?

楼主(2023-09-25):
高导热纳米复合材料散热片;应该是石墨烯散热片;

请教有没有大佬批量使用过? 说说呗。请教一下优点缺点,多谢!

看资料就是导热系数很高,轻易到数千W/m-k,铝材通常100~200W/m-k,铜400;
变形温度220℃,很轻,价格比铝材散热器便宜很多,只有铝散热片1/2~1/3的价格,还自带粘胶。

网友A:
石墨就石墨吧,非得加个烯忽悠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墨就石墨吧,非得加个烯忽悠人……

请版主科普一下~
确实不知道纳米碳,石墨,石墨烯的区别
只是感觉科技的发展,复合材料散热片可能比传统铝铜金属散热效果更好,但没使用过;
打算给RK3568散热~
多谢!

网友:
得看散热面的空气接触面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版主科普一下~
确实不知道纳米碳,石墨,石墨烯的区别
只是感觉科技的发展,复合材 ...

简单的说,从石墨上切下厚度为1个碳原子的一片,这片就叫石墨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说,从石墨上切下厚度为1个碳原子的一片,这片就叫石墨烯。

透明胶带粘下来的吗?

楼主:
有木有大佬量产使用过这种散热片?

楼主:
铝VS复合材料散热性能对比:
http://www.xidaojishu.com/Products/smxgxsl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透明胶带粘下来的吗?

听说用胶带粘是标准操作,叫物理法。

我在想,点根蜡,把碗底熏黑,是不是就叫沉积法?

网友:
黑色如胶布似的,隔壁卖, 1.5公斤, 9.9元包邮

网友:
这玩意注意啊,它是各向异性的,水平方向传热好,换个方向就不一定咋回事了
成品的片片里面可能各个方向的都有,实际表现可能很不一致

网友:
难道你们都忘了吗?凡是带有“石墨烯“的,都是忽悠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VS复合材料散热性能对比:
http://www.xidaojishu.com/Products/smxgxsl2.html

你哪只眼睛看到它比铝材散热性好了??上面写着:综合导热系数:20-30W/MK(这tmd符号都写错)

25W/(m*K),铝可是300W/(m*K),整整差了10倍啊!!!!

我就没有见过导热性比金属强,还便宜的。

网友:
·主要基体材料:PPS、PA6/PA66、LCP、TPE、PC、PP、PPA、PEEK等
·主要填料:AlN、SiC、Al2O3、Mg(OH)2、石墨等。

PPS、PA6/PA66、LCP、TPE、PC、PP、PPA、PEEK——这些塑料,没有一个导热能力能超过1W/(m*K)的,要能有好的导热性能就怪了。

综合评价:这个东西的优势是轻,容易成型,加工容易,长期可靠性不错,不会生锈,不容易脱落,抗震能力好,价格便宜(如果有量的话),可以做任意形状的散热齿
劣势:导热效果差。与铝散热片差数倍,与铜散热片差10倍。它在加工时,采用了柱状增加了散热面积,而铝只能用片状齿,这无疑比铝增加了几倍的散热面积,无奈它的导热性太差,所以总体上还是比铝差很多。

所以如果你的宝贝对散热能力要求不高,的确是可以用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