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个软路由玩,r2s可以胜任么?

楼主(2023-09-25):
如题。。。。。。

网友A:
可以。我在用。

网友:
x86吧   折腾一圈还是要上x86

网友:
软路由咋玩,有什么好玩的(与路由器刷OPENWRT相比),谁简单科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在用。

x86太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x86太费电

反正都是玩,还差那点电费嘛。再说了现在跑软路由的小主机正常功率不超过10W,一年电费估计五六十就够了。X86的可玩性比ARM核的高多了。

网友B:
这款性能不行,我买了,又挂咸鱼卖了。

我家宽带1000m的,实测这个下载只能到400m,虽然也够用,但是还是感觉不爽,就出了

网友:
可以,一直在当旁路由

网友C:
如果只是挂个梯子那够用,如果有千兆需要跑满,r2s不行,至少得r4s

网友:
软路由可以查看连接的电脑和手机端的连接外网 IP 吗?
以便禁止一些游戏网的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性能不行,我买了,又挂咸鱼卖了。

我家宽带1000m的,实测这个下载只能到400m,虽然也够用,但是还是 ...

我家宽带好像是300M的,那应该够了

网友D:
想在有梯子的情况下,想跑满速,r2s,r4s级别的都不够,发热也不小。ARM系的软路由真没x86好用。我一路从J1900,N3160一直玩到N4005,也玩r2s,r4s,斐讯N1,树莓派一类的设备。现在全屋2.5G网络,nas为万兆直连,够用,升不动了。x86的也就比arm的高几W功耗,但在梯子的使用上,效率高不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在有梯子的情况下,想跑满速,r2s,r4s级别的都不够,发热也不小。ARM系的软路由真没x86好用。我一路从J1 ...

问下楼上的N4005夏天温度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在有梯子的情况下,想跑满速,r2s,r4s级别的都不够,发热也不小。ARM系的软路由真没x86好用。我一路从J1 ...

X86 的话什么配置就可以了 :
内存和磁盘选多大合适

网友:
上个月在某坛淘了个深信服AC-550(N3060/4G/64G),一百多点,装了比较新的OPENWRT X86,换下了我7~8年前的D2550 CPU的软路由,感叹现在的OPENWRT功能真多,什么docker、zerotier等该有的都有了。
LZ 爱折腾的话也可以玩一下HP的Chromebox1,咸鱼100不到,自己刷个BIOS,加个USB千兆网卡,也能做软路由。2955U,实测开几个docker 加上适配器开机稳定后10W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在有梯子的情况下,想跑满速,r2s,r4s级别的都不够,发热也不小。ARM系的软路由真没x86好用。我一路从J1 ...

求推荐x86路由器,现在r4s,的确发热也不小。我插了个usb的小风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求推荐x86路由器,现在r4s,的确发热也不小。我插了个usb的小风扇

去张大妈哪里找,很多攻略,现在比较流行的应该是N100CPU的,便宜点的用J4125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上的N4005夏天温度有多少?

N4505是双核的,发热比N5105、N6005这些4核的低点,但便宜,最低只要360。因为我是做软路由用的,梯子更看重的是单核高频能力,另外这个配置的机子可以跑满4路2.5G,对我来说够用了。我测试发现,温度最高的位置是SSD,不加风扇能到75度。加个8cm风扇,室内一般就39~45度。再用N4505之前测过N5105、N6005、N100,都翻车了,这些新出的cpu都是火炉,必须配风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去张大妈哪里找,很多攻略,现在比较流行的应该是N100CPU的,便宜点的用J4125 ...

N100发热老高了,对于路由来说,性能发挥不出来,还不如J4125/N4505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X86 的话什么配置就可以了 :
内存和磁盘选多大合适

我软路由里跑PVE,内存8G,磁盘随便选个二手拆机惠普的128G就够了。轻松跑openwrt+ikuai等等

网友:
跑zerotier两年多了,除了USB-wifi以外其它的稳得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N100发热老高了,对于路由来说,性能发挥不出来,还不如J4125/N4505性价比高 ...

那我接着用我的r4s,感觉发热也还可以,最多就是夏天吹个usb的小风扇就好了

网友:
我用红米AX5京东云版,刷openwrt,轻松应付千兆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挂个梯子那够用,如果有千兆需要跑满,r2s不行,至少得r4s

r2s tf卡的系统被我玩坏了。重新插电脑又不识别,怎样重新刷系统,以前树莓派弄过类似的,想不起来怎么搞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2s tf卡的系统被我玩坏了。重新插电脑又不识别,怎样重新刷系统,以前树莓派弄过类似的,想不起来怎么搞 ...

我都是让卖家给我重新快递一张过来,也可以烧以下镜像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接着用我的r4s,感觉发热也还可以,最多就是夏天吹个usb的小风扇就好了

软路由的尽头还是硬路由,搞个H3C的企业入门级也不算贵,性能比软路由强太多了。如果需要别的特殊功能,挂个旁路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