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个好用的丢包测试工具

楼主(2023-09-25):
缺省的ping 时间间隔是1000 ms,  我发现以太网线,50ms 已经没有丢包。

下图是我使用50ms 测试400次的结果,只需要20秒就完成:

楼主:
我另外一个房间的网络口,测试的结果如下,虽然也没有丢包,但速度明显慢也许多。

网友A:
这个软件已经用了好年了

注意事项

当"忽略Ping的时间间隔(最快的Ping)"被选中时,"Ping间隔时间"不是既用作"间隔时间"又用作"超时", 而是仅用作"超时"。所以, 此时Ping 执行得最快。
如果设置了比 MTU 值更大的 "数据量 (Data Size)"值,数据包必须被分割。MTU 依赖于物理层, 所以应该特别注意 MTU 的大小, 尤其是在Ping 到 Internet 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已经用了好年了

注意事项

对,忽略ping的时间间隔,可以最快的ping。

我测试了,我的WiFi下,MTU 1464 也能ping通,1465开始就ping不通了。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啥组网方式?AC + AP?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