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稿中"钻孔与槽层"与"通孔"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3-09-26):
不懂就问,如图:

网友A:
孔内镀不镀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内镀不镀铜吧。

直接复制的几个无铜孔,有的在”钻孔与槽层“有,有的没有,在”通孔“层都有,实物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复制的几个无铜孔,有的在”钻孔与槽层“有,有的没有,在”通孔“层都有,实物也没有问题 ...

貌似他们PTH/NPTH两个gerber是合并处理的,镀不镀铜的判断标准是孔周围是否有铜覆盖,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变规矩。

网友:
我猜  钻孔和槽层,指的是无铜孔,跟槽一起铣,先于外型层一个步骤弄的。   通孔指的是有铜孔,步骤比较早,弄完后孔壁镀铜。

网友B:
钻孔及槽层是我们3D图仿真镂空用的,后面会关掉,请以通孔为准,感谢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孔及槽层是我们3D图仿真镂空用的,后面会关掉,请以通孔为准,感谢反馈! ...

原来是这样,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孔及槽层是我们3D图仿真镂空用的,后面会关掉,请以通孔为准,感谢反馈! ...

问一下,塞孔,会不会严格按照塞孔层文件来塞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