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router里PCB显示变成了灰黑色怎么调回彩色?

楼主(2023-09-26):
Pads layout显示正常,在router里面就显示成灰黑色了。
有可能是不小心按了什么无模命令导致的,但是我又不知道是什么命令,倒腾了半天弄不好。
菜鸟操作过程中经常陷入这种境地。

显示效果如下图所示。

请问怎么搞?快捷键是什么?

编辑:补充说明是pads router里有问题。

楼主:
提升一下,这样说不定大牛就能看到了。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read/mobile?id=13084594
是不是这个

网友B:
我也很好奇,能不能把pcb问传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read/mobile?id=13084594
是不是这个

确实跟高亮显示有关系,就是这篇文章说的问题。

我进一步看了pads文档,相关无模命令有:
HD: Highlight in dim color mode,就是把高亮的网络正常显示,其他的统统显示为暗色。
HG: Highlight in gray scale mode,把高亮网络正常显示,其他网络显示为灰度模式。
HH: Highlight in highlight mode,把高亮网络用高亮方式显示,其他网络正常显示。
HO: Highlight on/off,高亮显示开关。高亮网络的选择、高亮显示的模式不变的前提下,开启/关闭高亮显示。

是很贴心的功能。

Pads无模命令好用但只能用熟少量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很好奇,能不能把pcb问传上来看看。

哈哈,我发帖时就指望你能再来回答一下。

我现在已经搞清楚这个问题了,除了我现在复现不了“铺铜也是灰色的”了,其他的切换到灰色很简单,无模命令hg一下即可(默认显示模式应该是hh,用它可以恢复彩色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www.bilibili.com/read/mobile?id=13084594
是不是这个

好奇怪,router里面应该不会显示铜皮的,楼主位的图,为啥会显示实心铜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发帖时就指望你能再来回答一下。

我现在已经搞清楚这个问题了,除了我现在复现不了“铺铜也是灰 ...

router里面为啥会显示铜皮呢?不是只显示铜皮框么?

我理解错了。。。layout里面把铜皮填充一下。。。

楼主:
除此之外,我昨晚还发现这个显示模式设置不是跟随pcb文件的,而是软件自己的设置,但是又似乎不全对。

现象:
1. A电脑router打开PCB文件甲,显示为灰度,但是B电脑router打开就是正常的。
2. A电脑router打开PCB文件乙,也是彩色的。

我也搞不清楚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此之外,我昨晚还发现这个显示模式设置不是跟随pcb文件的,而是软件自己的设置,但是又似乎不全对。

现 ...

铜皮是灰色的我还没试出来,不知道咋搞,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uter里面为啥会显示铜皮呢?不是只显示铜皮框么?

我理解错了。。。layout里面把铜皮填充一下。。。 ...

这个在router里面有个选项的:

Global->Flooding,勾选“Enable dynamic copper healing”,就会显示动态覆铜了,我喜欢这样,在拉线的时候实时看到铜皮被怎么切分的。

开启了上述选项后,仍然可以通过“po”无模命令切换覆铜边框和铜皮两种显示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router里面有个选项的:

Global->Flooding,勾选“Enable dynamic copper healing”,就会显示动 ...

嗯,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router里面应该不会显示铜皮的,楼主位的图,为啥会显示实心铜皮呢。 ...

vx2.4 之后的版本说能显示铜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x2.4 之后的版本说能显示铜皮了

好的,我看最新到2.7版本了,不知道更新了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