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100ma的输出电流能带几个运放吗?

楼主(2023-09-26):
用电容产生的负压电路,最大只有100ma,请问有人知道能带多少个运放吗?

网友A:
高阻抗输入,“随便”带

网友:
这种类似电荷泵的电路输出阻抗很大的,一般不能超过10mA用,带10个左右的信号链路的运放没问题,一个1mA左右

网友:
不同的运放有不同的功耗,运放输出电流大小也直接影响电源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阻抗输入,“随便”带

但是运放输出不是高阻吧?到时工作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
有些运放很省电有些则很费电

网友:
还要看运放的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