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传三星S24U光学变焦由10倍降低为5倍。S23U的坛友说说10倍好用吗?(下单了)

楼主(2023-09-26):
这是S23U的规格:

三星 Galaxy S24 系列手机主要规格曝光,充电功率依旧 25W 起步

9 月 21 日消息,博主 @Yogesh Brar 今日曝光了三星 Galaxy S24 系列 3 款机型的主要规格,新机较上代进行了常规升级,只是标准版充电功率依旧保持为 25W。

该博主透露,Galaxy S24 / S24 + 均采用骁龙 8 Gen 3 / Exynos 2400 双处理器版本,后置 50MP +12MP +10MP 镜头。主要区别在,标准版机型配备 FHD 显示屏(1080P)、4000mAh 电池、25W 充电功率,S24 + 则配备分辨率更高的 QHD 显示屏、4900mAh 电池以及 45W 充电功率。

Galaxy S24 Ultra 机型则配备 QHD + 显示屏、钛合金边框,机身内置 5000mAh 电池,支持 45W 充电功率,仅有骁龙 8 Gen 3 处理器一个版本。影像方面,该手机配备 200MP +12MP +50MP +10MP 镜头。

此前报道,博主 @i 冰宇宙近日爆料,三星 Galaxy S24 Ultra 手机将配备 5000 万像素 5 倍长焦镜头,传感器规格为 1/2.52 英寸,像素为 0.7μm。此外,该手机保留了 1000 万像素 3 倍长焦镜头。如果爆料属实,这意味着 Galaxy S24 Ultra 长焦镜头像素进一步提高,但变焦范围从 10 倍光学变焦降级为 5 倍光学变焦。该博主此前还表示,三星 Galaxy S24 系列手机提前到明年 1 月发布。

网友:
那就明年准备换23

网友:
我的S21还能再战一年,明年换S25

网友:
十倍还带光学防抖,差不多可以拍月球了,好用的。

网友A:
手机的传感器不大,多少倍光学变焦没多少意义。手机拍的图片主要靠处理,所以很多人不会玩相机才会觉得手机比单反拍的好。拍月球是不现实的,我曾经用800毫米的镜头对准中秋的明月,在5.6的光圈下速度可以到1/500秒,但是月亮在取景框里一直在动,没有联动机构根本就没法拍。

网友B:
我最近关注SONY的手机了.....考虑考虑....

网友C:
十二年前的诺基亚N8
依旧是现在大多数手机拍照的天花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关注SONY的手机了.....考虑考虑....

刚在海鲜市场入手了台xperia1 IV,在路上

网友D:
S24的电池应该是可更换了吧?

网友:
23U的长焦对比21U,提高了一个档次,画面不是那么灰蒙蒙的了,锐度也提高了不少。个人觉得还是值得升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关注SONY的手机了.....考虑考虑....

我的PRO-I还在用,之前没用手机壳,背后摔裂了一点,装个手机壳继续用,要不就换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二年前的诺基亚N8
依旧是现在大多数手机拍照的天花板

算了吧,别抬举了它。

我买的都是诺基亚的旗舰机,没有一部使用时间能超过一年的。而且全部没有保修,因为损坏的原因都是:进水。

可能是真的进水,或键盘进了汗水。

另外,诺基亚的拍照使用起来生不如死。我测试过,从打开相机,到能拍摄,需要至少8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S24的电池应该是可更换了吧?

肯定不能更换。S25有可能。

网友F:
我得note20 还能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得note20 还能继续。

我惭愧,我的note10 4g 版还在继续服役中。

网友:
S23U 用起来很爽,就是 重。

拍照 在光线充足的地方还是可以的。不然还是上单反现实一点。
话说前不久把佳能650D 送人了,打算入手全画幅的微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吧,别抬举了它。

我买的都是诺基亚的旗舰机,没有一部使用时间能超过一年的。而且全部没有保修,因 ...

赞同站长说的,技术更新这么多年怎么可能10多年之前得诺基亚拍照还是天花板,那个时候诺基亚已经江河日下了

楼主:
我下单了。竟然10月3号才到货。

反正不急,晚上出发出去带孩子玩了,刚好几天后回来,希望收到。

网友G:
s10 刚自己换了电池,继续用2年

网友:
坐等老大测评,哈哈。。也在看三星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s10 刚自己换了电池,继续用2年

我note10 半年前也到官方店换了电池(180元),我看到电池生产日期:201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传感器不大,多少倍光学变焦没多少意义。手机拍的图片主要靠处理,所以很多人不会玩相机才会觉得手机 ...

800f5.6的镜头?这得多大啊。。。
通光口径至少要800/5.6=142mm

不过月亮还是够亮的,速度能开到1/500你完全不用管它自身的运动,只要自己的镜头在三脚架上能稳住,能瞄准月亮,只管按快门就好了。
我用230f6.7的镜头1/180快门不带三脚架拍月亮都没问题呢,你那么高级的镜头能用到1/500速度根本没必要考虑月亮自身的运动。月亮在天上走的那么慢。。。
除非目标太暗,速度慢到1/50以下,才需要赤道仪去跟踪。
当然,如果是自己的手抖,那也不能怨月亮难拍 手抖对任何目标都一样的没法拍。白天能开到1/500速度的,也算光照不错了。

网友A:
感觉没有人1/180能端得住230毫米的镜头,800毫米的镜头一般要1/1500以上才能端得住。手并不想抖,但实际上就像adc一样抖个不停,即便是掐诀念咒也没一点用。当然一些镜头有防抖,但有防抖一般不建议上架子。而且镜头体积越大越费电,有一次使用一个400的镜头开了vr,两三个小时就玩没电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有人1/180能端得住230毫米的镜头,800毫米的镜头一般要1/1500以上才能端得住。手并不想抖,但实际上 ...

我是镜头靠着阳台护栏的。不用三脚架,随便有什么固定的东西只要能靠着,支撑一下就没问题。完全人手没任何东西支撑肯定不好办。
我只说没用三脚架,没说完全人手端着啊。除了三脚架和人手端着,还有一种是旁边有东西可以靠着。随便靠一个东西,虽然比三脚架差,比人手还是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镜头靠着阳台护栏的。不用三脚架,随便有什么固定的东西只要能靠着,支撑一下就没问题。完全人手没任 ...

手持摄影,只要手有个地方依靠,可以大幅提高稳定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是镜头靠着阳台护栏的。不用三脚架,随便有什么固定的东西只要能靠着,支撑一下就没问题。完全人手没任 ...

我有点心理阴影而已,以前用胶片的时候,养成的快门不快恐惧症,就怕拍虚,毕竟以前按一下快门就是人民的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PRO-I还在用,之前没用手机壳,背后摔裂了一点,装个手机壳继续用,要不就换这个了 ...

我之前看,也喜欢这手机。个人感觉设计远超三星啊,大爱

网友:
大倍数,对手持稳定度要求很高。我喜欢低倍数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心理阴影而已,以前用胶片的时候,养成的快门不快恐惧症,就怕拍虚,毕竟以前按一下快门就是人民的 ...

哈哈,现在按快门不花钱了。之前买设备已经把钱都花过了,所以拍的越多越合算。。
我之前拍行星都是一拍就上百张的。因为是在自己家阳台上,视宁度很差,高倍的时候就像是隔着波动的水在拍,星星在波浪里起伏变形。拍一大堆能挑岀一两张好的就不错了。

网友I:
手持拍摄23U的100倍效果,大家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手持拍摄23U的100倍效果,大家看看。

对于手机来说,这已经是王者级别了。
我很难相信手机能拍到这样清楚的月亮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手持拍摄23U的100倍效果,大家看看。

我补一个相机拍的来对比。
就是今晚拍的,焦距230mm,有裁切但没有缩放。原图是6K*4K,裁切到现在这个大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对于手机来说,这已经是王者级别了。
我很难相信手机能拍到这样清楚的月亮 ...

科技的力量,十倍光学×10倍数码变焦,加上镜头有自稳定系统,才有这样的效果。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科技的力量,十倍光学×10倍数码变焦,加上镜头有自稳定系统,才有这样的效果。 ...

是的,以前的手机只能靠AI做假,才能"拍"岀月亮上的花纹。。。
三星这个应该是真的自己拍岀来的吧?
做假的应该不敢做这么真。。。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以前的手机只能靠AI做假,才能"拍"岀月亮上的花纹。。。
三星这个应该是真的自己拍岀来的吧?
做假 ...

还持怀疑态度?那等站长上评测了?

楼主:
商家已经发货,使用的是顺丰,从郑州发出。看进度,应该1号能收到。

我1号晚上才能回东莞,刚好收到手机。水凝膜和手机壳已经准备好,到时可以马上投入使用。

网友:
我note20u,后盖已经摔得稀巴烂了,但没有note系列卖了,只能设法去修修继续扛着,是时候反思一下了,再不用手机了又咋地。

网友J:
S23U 10倍光变,只能说堪用,比没有好,3倍光变用起来很爽

网友J:
引用 楼主:
商家已经发货,使用的是顺丰,从郑州发出。看进度,应该1号能收到。

我1号晚上才能回东莞,刚好收到手机。 ...

贴了水凝膜后,手指滑动有点阻尼,很不舒服,我用三星手机从来不贴膜,只要不把手机和钥匙等坚硬的物品放在一起,屏幕的划痕很少,就算有细微的划痕,亮屏后基本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贴了水凝膜后,手指滑动有点阻尼,很不舒服,我用三星手机从来不贴膜,只要不把手机和钥匙等坚硬的物品放 ...

没有贴膜,玻璃很容易摔破。

我的note10 换了外屏玻璃,我就没有贴膜。结果一个月就摔破玻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S23U 10倍光变,只能说堪用,比没有好,3倍光变用起来很爽

所以S24改为了5倍光学。但我认为10倍光学对我有用。所以不等S24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有贴膜,玻璃很容易摔破。

我的note10 换了外屏玻璃,我就没有贴膜。结果一个月就摔破玻璃了。 ...

建议新手机到手最好是立马买一个屏幕保险,这个屏幕估计2k以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心理阴影而已,以前用胶片的时候,养成的快门不快恐惧症,就怕拍虚,毕竟以前按一下快门就是人民的 ...

快20年前松下卡片相机光学防抖性能非常惊艳,提着挂绳甩动都能黑夜闪光灯补光拍摄出清晰的图片,基本很难拍出虚的图片,极为惊艳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新手机到手最好是立马买一个屏幕保险,这个屏幕估计2k以上了

现在发现没有必要。

我note10买了,结果外屏玻璃碎了,竟然只是京东自己维修,不是三星维修的。

449元的碎屏险,其实如果只是换外屏玻璃,200元就行。自己到外面换就好。

整个屏幕总成损坏的可能性非常少。而且,本身就有一年保修。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贴了水凝膜后,手指滑动有点阻尼,很不舒服,我用三星手机从来不贴膜,只要不把手机和钥匙等坚硬的物品放 ...

水凝膜超过半年还会老化发黄影响屏幕亮度,我一开始发现屏幕亮度不够以为屏幕被负优化了,后来才发现水凝膜发黄了。为啥不换,因为是瀑布屏幕没有任何店铺愿意代贴膜,只能自己贴。最惨的一次连续贴坏了两张一百元没了,还好贴坏赔了一张贴好了。后来膜便宜了就多练习克服贴膜恐惧症,现在掌握技巧成功率很高了。好怀恋钢化膜的的丝滑耐刮,水凝膜很涩真坑

网友:
三星后面已经是5筒了,据说国产已经有6筒的,希望不要看到有9筒出现,本人觉得4筒已经是我的审美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水凝膜超过半年还会老化发黄影响屏幕亮度,我一开始发现屏幕亮度不够以为屏幕被负优化了,后来才发现水凝 ...

水凝膜3元一张。一般用不了半年,肯定被我摔破了,要重新更换。

我都是让老婆换的。换得跟外面一样的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商家已经发货,使用的是顺丰,从郑州发出。看进度,应该1号能收到。

我1号晚上才能回东莞,刚好收到手机。 ...

一般水凝膜出厂就有,品质还不错。还差一个短手机挂绳,这是用6.89英寸,裸机219g,vivo nex3s瀑布屏三年得到的经验。以前挂绳主要是装饰,后来用上这么大屏幕又重的手机后就没法摆脱短挂绳了,单手使用时候需要挂手腕上,不然拿不住特别是头重脚轻的手机,手机壳还必须有挂孔且比较紧不然手机脱手后手上只有壳与挂绳,手机飞出去了。小小挂绳拯救了很多次手机,有挂绳单手拿手机更加有信心不然太滑动不动就来个惊喜。

换5g手机有个好消息,手机卡只要升级新的sim卡,不需要开通5g套餐手机网速默认300m很爽的,看电影瞬间缓冲整个电影,流量那是用的飞快。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我补一个相机拍的来对比。
就是今晚拍的,焦距230mm,有裁切但没有缩放。原图是6K*4K,裁切到现在这个大 ...

是不是ISO可以再调小点,现在有点过曝了,太亮没了细节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ISO可以再调小点,现在有点过曝了,太亮没了细节

长焦也就拍摄月亮用的上,人视野平时不会关注视野太远的东西会被默认过滤掉,手机长焦更多的是伪需求,实际使用短焦用的多。我在用的手机就拍摄书本,物品特写就很吃力都是深景周围虚化,用副摄像头又不够清晰。超级长焦不如可变光圈与光学防抖还有激光聚焦功能更加实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ISO可以再调小点,现在有点过曝了,太亮没了细节

这个没过曝啊,我开着直方图看的。最亮的位置大约是70%亮度。这样的颜色就比较像人眼看到的月亮的样子,我专门这样设的。更暗就不像了。
反正是用RAW拍的,降2档之内的曝光是无损的。明天有空了我试一下降曝光再输岀,看看哪种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没过曝啊,我开着直方图看的。最亮的位置大约是70%亮度。这样的颜色就比较像人眼看到的月亮的样子, ...

ISO调最小,点测光,延时拍摄或者线控拍摄,记得10多年前18X的光学富士长焦机,就是这样拍的,好像细节更好一点(主要是光鲜暗点,细节好点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般水凝膜出厂就有,品质还不错。还差一个短手机挂绳,这是用6.89英寸,裸机219g,vivo nex3s瀑布屏三年 ...

你试过在建筑施工工地爬上爬下?

我就每天这样。我的工作环境和使用频率,是你无法想象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长焦也就拍摄月亮用的上,人视野平时不会关注视野太远的东西会被默认过滤掉,手机长焦更多的是伪需求,实 ...

哈哈,那是你不知道可以用高倍数看芯片上小字,比一般放大镜还清晰;另外电路维护也可以弄个架子作为工业显微镜用。

网友:
出售测光表,每只1000W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那是你不知道可以用高倍数看芯片上小字,比一般放大镜还清晰;另外电路维护也可以弄个架子作为工业 ...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就是这么用有点奢侈。

这让我想起了家门口看门的海康球机,24倍光学变焦真的能看到地上的蚂蚁,不试过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网友M:
可以在这个贴子里面求推荐的水凝膜吗?我的23U,自己贴了一张,一个月就开始缩小了。

楼主:
我随便买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J:
水凝膜不影响指纹识别吗?以前用note10+的时候,不管什么类型的膜,指纹都没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可以在这个贴子里面求推荐的水凝膜吗?我的23U,自己贴了一张,一个月就开始缩小了。 ...

闪魔的水凝膜试试,我瀑布屏幕一直在用这家的膜,可惜我这手机连买水凝膜都买不到了只能用杂牌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水凝膜不影响指纹识别吗?以前用note10+的时候,不管什么类型的膜,指纹都没法使用 ...

水凝膜不会影响光学屏幕指纹。我的手机刚到手录了一次指纹,用了三年都是百发百中很难不识别除非手被洗澡泡皱了。貌似是动态追踪指纹变化越用识别率越高,用起来非常爽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水凝膜不会影响光学屏幕指纹。我的手机刚到手录了一次指纹,用了三年都是百发百中很难不识别除非手被洗澡 ...

三星是光学的?应该是超声的吧,S22贴膜后指纹灵敏度下降,只好裸奔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三星是光学的?应该是超声的吧,S22贴膜后指纹灵敏度下降,只好裸奔

贴膜后再录指纹。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ISO可以再调小点,现在有点过曝了,太亮没了细节

降了一档曝光,再把暗部对比度变高一点,能看到的细节确实多了。但是这样看起来就不像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个月亮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降了一档曝光,再把暗部对比度变高一点,能看到的细节确实多了。但是这样看起来就不像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个 ...

嗯嗯,看了下现在的长焦机,可以到125X光学变焦了,NB~~

https://item.jd.com/100033967013.html#crumb-wrap,宣传上可以看月球坑细节了

长焦机带来的乐趣,也是挺怀念的,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嗯嗯,看了下现在的长焦机,可以到125X光学变焦了,NB~~

https://item.jd.com/100033967013.html#crumb- ...

这个性价比太低了,随便一个微单加上一千块钱的望远镜就能达到这种效果,微单的画质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嗯嗯,看了下现在的长焦机,可以到125X光学变焦了,NB~~

https://item.jd.com/100033967013.html#crumb- ...

这么高的光学变焦,常规使用,图像质量一定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性价比太低了,随便一个微单加上一千块钱的望远镜就能达到这种效果,微单的画质好多了 ...

这个是一体化设备,拿出去偷拍不突兀,哈哈

网友I:
补一张今天的月球图,免得被说是AI生成。
这是初出地平线的样子,被大气影响偏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补一张今天的月球图,免得被说是AI生成。
这是初出地平线的样子,被大气影响偏黄。

哈哈,其实你只要随便拍一个远处的房子就能证明了。月亮的图总是可以AI生成的,只要知道你当前的时间和你所在的经纬度就行。月球的高精度数据是公开的。
但是你随便拍一个远处的房子,神仙也没法做假。跟月亮一样视角的远处房子,能得到什么样的分辨率,这是实打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补一张今天的月球图,免得被说是AI生成。
这是初出地平线的样子,被大气影响偏黄。

我现在就用space engine来生成一个当前时刻的象素级精确的月球的图

网友O(2024-04-07):
哪里可以买港版的S24U  港版就是原生谷歌全家桶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哪里可以买港版的S24U  港版就是原生谷歌全家桶对不对?

淘宝就可以买到。

网友:
年会用s23u帮同事拍了年会舞蹈单人cut,她们说搞的像韩国打歌节目给爱豆做的单人镜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