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2---折弯介绍

楼主(2023-09-27):
本篇是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系列之---折弯介绍

其他系列将逐步完善: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1---材料介绍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2---激光介绍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3---折弯介绍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4---压铆介绍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5---抽芽介绍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6---焊接介绍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7---喷塑介绍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8---喷砂氧化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9---丝印打标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10---结构设计
                嘉立创钣金工艺普及11---工程拆图

一、工艺介绍

在讲解工艺之前,我们先思考下,在CNC、钣金、冲压、注塑以及现在的3D打印等几大加工行业中,这些加工工艺主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抛开具体的加工细节从整体来看,其实它们都是在解决不同原材料的3D成型问题。
意思是虽然是不同的加工工艺,采用不同的原材料,但这些加工工艺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做出来一个具有长宽高+其他特征的结构件。

为了能更清楚直观的介绍钣金的成型工艺,以及他的效率和优势,我们会从成型原理、折弯原理、成本核算这三个角度分析钣金加工中的核心工艺——钣金折弯。

先看一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

这是在现场拍摄的一个实际加工视频,视频长度为22秒,这个工件折出来的实际用时是13秒左右。什么概念?意思就是你做一个这样尺寸大小的3D结构件,成型时间仅需13秒!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个视频:

第二个视频
成型尺寸比刚才的大了很多, 但除了取放复杂点,成型时间也不过几十秒。做一个那么大的东西不用开模具,几十秒就能成型的加工工艺还能有哪些呢?成型快,成本低,这就是钣金折弯的主要优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二个视频里的一个细节——原材料在折弯前是软的,但经过了折弯,就变得有了强度! 注意啊,这个细节是在钣金结构设计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金属薄板可以通过折弯,增加强度!

比如要做个面积比较大的零件,为了防止变形,我们就可以采用这种策略,直接用薄板通过折弯加强,既可以减轻重量,还可以降低原材料成本。

总结下,钣金加工的优势:
1.原材料成本低:就是可以用很薄的材料做到很大的体积;也可以通过折弯工艺增加板材强度解决形变风险;还可以通过折弯方式由板材到立体件的快速成型(记住这里提到可以做到很大的体积,指的就是薄板类在这个层面上的优势)。
2.成型速度快,成型成本低,成型速度不依赖体积大小,不需要开模具,适合打样和批量生产。

二、加工原理

如下图是我们的一台通快1150数控折弯机,折弯机压力150吨、加工长度3.2米、后挡指6+1轴,可折最大加工厚度的不锈钢为4MM。
折弯原理就是通过上下模具的挤压,可以折成不同角度尺寸的折弯工件,模具主要由下模和上模组成。除了一次成型模具外,下模一般是带V槽下模,根据折弯材料厚度选择不同的折弯下模。

常用的折弯上模主要分直刀和弯刀两种,直刀和弯刀的主要区别就是用来考虑折弯干涉避让问题,下面会从折弯的几个细节和关键点细讲:
以上都是钣金加工中最常用的折弯刀具。
除此之外有些特殊形状,加工上为了保证精度和提高效率,也会提前备好一些成型模具,比如百叶窗(可以用折弯机加工也可以用冲床加工只是举例),以及常用的圆弧模具等。下图就是我们提前备好的R5-R40的不同规格的圆弧成型模具(只拍摄了部分):

钣金折弯工件加工上主要就是依赖这些模具。也就这些模具就可以折出我们常见的大部分工件了

总结下来就几个细节和关键点:
1.折弯尺寸是否足够(默认处理方法: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样品能折就折折不了就焊接)
2.折弯是否会产生干涉(默认处理方法: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样品能折就折折不了就焊接)
3.折弯变形问题
(三种默认处理方法,可往下看)
1.折弯尺寸是否足够
1)板厚对应的最小折弯边:;
如上图所示,钣金折弯是由上模、下模、后定位及工件四个部分组成。上模往下挤压工件至 V 型槽下模之中,挤压的深度决定了折弯的角度;后定位的位置决定了折弯的位置和尺寸;其中下模 V 槽的宽度一般为板厚的 6 倍,即 1MM 的板材 需要用的 6MM 的下 V 槽。有了这个限制就有了最小折弯边的限制——工件至少要搭在 V 槽两边,并延伸2 MM。拿 6mmV 槽来 说,6MM 的一半就是 3 加上延伸的 2mm 就是 5mm 此 5MM 就是 1MM 板的最小折弯边。

以下为建议的最小折弯边尺寸表:

板厚                最小折弯
1.0mm         5MM
1.2MM        7MM
1.5MM        8MM
2.0MM        10MM
2.5MM        12MM
3MM        14MM

最小折弯边的意思就是不同板厚,需要用到的底模V槽槽宽不一样正常是按照板厚的1比6,折弯需要搭接两边,板越厚,槽越宽,折弯尺寸太小搭接不上就折弯不了了。

2.折弯是否会产生干涉
在折弯过程中会发现一个问题——有些折不了。那到底哪些能折哪些不能折呢?

不管我们的加工工件有多复杂,能不能折,除了考虑最小折弯尺寸,就是干涉问题。
教给大家一个分辨是否干涉的小技巧: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工件结构都考虑成U型,折弯最后一刀的时候U型后面成型尺寸是否会超越折弯中心线?
就像第一张图,如果超过的的话就需要用到第二张图里的弯刀了。这里是我们提前定制的U型结构,最大成型尺寸能达到120MM。

在此有个小建议:设计上尽量少去挑战工厂的加工极限,像这种弯刀不一定是每个工厂必备。你可选择的工厂少了、依赖性强了、成本就会增加,尤其是针对样品。

3.折弯变形问题
折弯线附近孔和其他特征 <3MM 时,会导致附近结构变形;

折弯原理本身就是挤压拉伸动作。在折弯线附近的结构离得太近很容易产生结构变形,边缘带不起来。孔是一个问题,关键是带不起来的边很容易凸起来,导致面非平面。很可能影响实际效果,和可能出现的装配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默认会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

结构件非外观件:我们一般都会开工艺槽,不加焊接处理;              //成本较低
外观件:针对孔变形问题,默认会先开小孔,折弯后,再手工扩孔;      //成本中高
外观件:针对特殊结构,默认会开工艺槽并,加焊接打磨处理;          //成本最高

三、成本核算
每个加工工艺,都是由不同的细分环节组合而成,整体的加工成本就是产品涉及到的各个加工环节的成本之和。

在第一个视频中20秒一个,一分钟4个,一小时240个。十个小时就是2400个,意思就是正常情况下,你做2000个当天基本就可以出货了。
那这个小工件的加工成本到底是多少呢?效率越高成本越低。成本核算其实核算的就是效率,
大家做产品,核算成本或者工艺对比的时候,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这个工艺一天的产能能出多少个,这样心里就有谱了。

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客户下了没有2400个订单,只有3个,折弯师傅呢也不是瞬间就能进入工作状态,换模、换刀、调试、再墨迹思考下,可能需要20分钟,
意思就是做3个的话你需要的时间是20+1分钟,在成本上准备工作就需要20分钟左右了,而实际的加工成本才1分钟。

以上数据只是打个比喻,但反映的也是实际加工上需要付出的环节成本,也就是折弯环节实际的成本构成:

折弯成本=准备工作成本+实际加工成本。

为什么大部分传统钣金加工厂不想做样品?就是因为批量生产上可以忽略准备工作成本,拼的是实际加工成本,量越大越好量化,成本也更好预估。
而样品的生产,考虑的不再是单款的加工数量,而是款数的多少,直接需要降低的不再是实际的生产成本,而是需要把准备工作这个环节的效率不断提升,才能整体的去降低样品的生产成本。

更是要专门搭建针对样品的生产流程。也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工作。
总结

折弯在设计上其实也没什么太多的技巧,主要是设计上的一些规范,而能不能加工和怎么降低成本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也就是讲到的成本上,和实际加工上的细节以及注意事项。

再强调下,还是上面总结的两句:
1.原材料成本低,就是可以用很薄的材料做到很大的面积,通过折弯工艺增加板材强度解决形变风险。也可以通过折弯方式实现由板材到立体件的快速成型。
2.成型速度快,成型成本低,成型速度不依赖体积大小,不需要开模具,适合打样,和批量生产。

网友A:
现在能做吗?在哪儿下单。

网友B:
谢谢科普,有没有针对solidworks的相应参数教程
比如做个1mm厚材料的盒子,怎么在solidworks中设参数,以配合你们的模具

再如你们这个工艺槽,看上去很窄呀,通常在普通激光加工时,槽宽都要大于板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能做吗?在哪儿下单。

可以的啊,正式接单有四个月了

网友:
设备很强,模具很齐全。

比外面的不锈钢折叠店强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啊,正式接单有四个月了

只用3D打印,没注意过后面的菜单。
做设备用的小的钣金支架,也是非常痛苦,是个痛点。合作的做机箱的加工厂不愿意做,总价太低。
昨天刚定了100套,每套3个,一共300个小的钣金件。可惜已经付款了。我去对比一下价格。下次可以转到嘉立创。

网友:
嘉立创的钣金和机加工做了很多次了,整体来说沟通和报价比较高效,打样挺合适,暂未做过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科普,有没有针对solidworks的相应参数教程
比如做个1mm厚材料的盒子,怎么在solidworks中设参数,以配 ...

感谢支持,其实不用想着配合我们模具,钣金常用的或者将来会用到的,我们基本上都会把模具提前加工定制好,
针对特殊的成型模具,我们会在介绍冲床的时候统一讲解 ,非特殊工艺基本都能加工支撑。关注好我们强调的三个点就好了。

1.折弯尺寸是否足够(默认处理方法: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样品能折就折折不了就焊接)
2.折弯是否会产生干涉(默认处理方法: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样品能折就折折不了就焊接)
3.折弯变形问题

现在激光6000W 切个1.2mm 铝板随便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其实不用想着配合我们模具,钣金常用的或者将来会用到的,我们基本上都会把模具提前加工定制 ...

需要非常标准的钣金图纸么? 还是说你们可以根据3D模型,协助客户优化转换成钣金结构。

比如说一个上下盖的盒子,我可能只会画一个盒子,然后标注需要的开孔位置跟尺寸。至于上下盖子通过什么工艺方式结合装配,可能你们经常搞钣金的更懂。

网友D:
K因子或者折弯扣除怎么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K因子或者折弯扣除怎么计算的

直接给SETP即可,他们会自己展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非常标准的钣金图纸么? 还是说你们可以根据3D模型,协助客户优化转换成钣金结构。

比如说一个上下 ...

因为现阶段行业3D建模软件和手法都不统一,其中涉及到的比如折弯扣除,工艺孔,焊接件的拆分,大部分非钣金厂出身的工程师可能考虑会不够到位。
即使拆分出来也不一定合理。达不到预期效果。而加工厂正常也不敢轻易改变客户图纸,这个环节就会很尴尬,
行业内钣金厂的钣金工程师主要工作都是帮客户去拆分图纸。就像您说的一样 您只需要画一个盒子就行了,然后标注需要的开孔位置跟尺寸  就可以了(不是标注是画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上下盖子通过什么工艺方式结合装配就需要自己考虑了。比如合页铰链这些装配情况,钣金厂再去做装配验证工作成本就很高了。还个还得是设计师去考虑。
其实钣金结构设计,难点也就在常用标准件的认识选型和装配应用上。现阶段我们也在准备钣金加工中常用的结构零部件的应用DEMO 分享给大家(就比如合页铰链,天地轴,把手滑轨等),就是还是需要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K因子或者折弯扣除怎么计算的

折弯扣除主要应用在90度直角折弯。但是具体的折弯扣除值和实际的板厚,及V槽选择,又有直接关系,工厂与工厂的参数和对精度的要求可能不太一样。即使你们自己设置了我们后台也会改成我们自己的折弯扣除

K因子主要用在非90度折弯及异形圆弧上  常用的圆弧尺寸,我们都有现成模具,都是实验好和板厚材料都是 一一对应的。

您尽量考虑好结构和装配关系,像展开及以后的细节都不需要考虑直接教给钣金厂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现阶段行业3D建模软件和手法都不统一,其中涉及到的比如折弯扣除,工艺孔,焊接件的拆分,大部分非 ...

DEMO是个好注意, 可以弄些常规机箱,盒子结构,以及装配关系的例子,  还有一些机械标准件的应用。

其实常规技巧也就那些,是不过不在这个行业通常是缺乏见识的,有示例跟标准件,这样非专业的看了后举一反三就行。

网友:
这个系列写的很详细!赞

网友:
好帖子!写的很详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折弯扣除主要应用在90度直角折弯。但是具体的折弯扣除值和实际的板厚,及V槽选择,又有直接关系,工厂与 ...

那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提供3D图给你们就可以了 不需要做展开图 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提供3D图给你们就可以了 不需要做展开图 对吧?

是的,把精力放在结构设计和装配上,剩下的拆图展开交给工厂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