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点阵或像素画图的软件?

楼主(2023-09-27):
如题,用的是320*240的屏,PCtoLCD可以逐点进行画图但是好像没有找到回撤到上一步功能,导致如果想改一下得全部重来。

看是否有点阵或像素画图的软件,这样可以先画图然后save成BMP,用PCtoLCD或其他软件导入BMP图像并生成图形数据。

网友:
有一个软件叫做mspaint,已经存在40余年了,可以做到单个像素操作。这个软件最多可以撤回3次。

网友:
win的 画图 里面放大后是操作像素的。

网友A:
win+r,mspaint,enter

就可以召唤

网友:
十年前网上有可以将图片改成点阵图的软件,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r,mspaint,enter

就可以召唤

牛!!!!! 确实可以设置成像素模式

网友:
大佬们都不用PS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 确实可以设置成像素模式

win10 以上,Ctrl+滚轮 放到最大,基本就是像素模式,但是没有网格线。

另存成 1bit-bmp 以后,甚至可以用 WinHex 直接把取好模的数据从文件中裁剪出来。
当然前提是你得知道 BMP 文件格式,基本就是这几个结构体:

BITMAPFILEHEADER
BITMAPINFOHEADER
RGBQUAD * N

网友B:
WIN10 还有网格线
WIN11 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 还有网格线
WIN11 就不知道了

实测Win11可以。

用铅笔工具大小设为1像素,可以画出犀利的像素点。

网友:
用PCB软件不就可以吗?

网友:
用powerpoint呗, 画完了, 全屏播放, 截图
再用photoshop裁剪/缩放成需要的尺寸.

网友:
这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