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是怎么校准的?

楼主(2023-09-27):
我用敏电容做湿度。。除了常温的校准,,,同一个湿度点,温度其实对湿度也有影响的

相当于既要校湿度本身精度,又要加入温度对湿度的一个补偿。。相当于二个变量。。。不知道怎么下手比较好

市场上的,基本就是校一个变量 ,比如温度恒定到25度,然后调节不同的湿度,校准湿度,,,这样校出来的,实测都是不准的,没有加入温度的补偿

网友A:
我做过这种工作,并且获得过广州科技进步奖(好像三等奖)。研发和生产湿度传感器。

当时是北京一位拿国务院津贴的专家指导的,有一台很大的标准湿度设备,据说是专家毕生所学研发的,非常昂贵....据说当时可以买一套房的价格。

个人或小公司,建议买一台比较权威的进口的湿度计用来做对比和参考就行。不必使用标准湿度环境。

我们那时研发参考,使用的是一台芬兰的手持湿度计,要1万元。

网友B:
湿度
当一个厂家使用多台传感器的时候
数据一致性会抓狂
别人也是一个最简单的传统的湿度表看数据来对比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湿度
当一个厂家使用多台传感器的时候
数据一致性会抓狂

温度做得精确和响应速度快很容易。

湿度很难。

我记得湿度传感器是通过改变传感器表面的湿度,导致了电容的变化来测量的。

当时我们有个思路,是使用单片机和存储器,将每一个的传感器的特性测量、记录下来,然后制作成仪器的时候,调用这些数据显示湿度...

这个思路是可行的,因为传感器的特性不是线性,也无法使用公式计算,每一个传感器都不同,离散性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这种工作,并且获得过广州科技进步奖。研发和生产湿度传感器。

当时是北京一位拿国务院津贴的专家指 ...

做参考是可以的,买个维萨拉的就行,一二万,要达到可以改变不同湿度的要求,可能湿实验箱是少不了 ,我看网上150度以内的10万以内

现在是不知道如何去标定比较好, 先恒定温度,标定湿度,  再恒定湿度,再去改变温度,,那这样一个产品要标定二次,,一天都做不来几个。。。。目前市场上应该都只恒定温度,改变湿度,标一下湿度就出货了。实际使用中,问题很多。

现在做这行的,高温温湿度,基本上说是北京一个老头做的,但是出货非常非常慢, 我看了一下实物,用的是湿敏电阻 ,纯硬件做的。单片机都没有 ,一堆电位器 。。湿敏电阻 比湿敏电容更难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做参考是可以的,买个维萨拉的就行,一二万,要达到可以改变不同湿度的要求,可能湿实验箱是少不了 ,我 ...

我记得是先稳定好温度,再调整湿度。

如果温度不稳定了,湿度就乱了。

你的这两个图片很熟悉,跟我们当年使用的芬兰手持湿度计非常相似。价格也是1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先稳定好温度,再调整湿度。

如果温度不稳定了,湿度就乱了。

就是温度变化,湿度就会变化,所以需要校完湿度,再校温度对湿度的影响,。这样就非常繁了。。现在市场上的成品,都没有校温度对湿度的影响,现在市面上很多这种产品,如果也是这样,那就论为一样的产品,没有优势。。

如果投入成本大,校准很麻烦,可能就选择外购,  年用量如果2000个,就工作量太大了

上面是北京一家公司产品, 一千多块钱。。说是一老头做,很神密,,现在有高温湿敏电容卖了,80块钱一个,硬件不复杂了,校准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温度变化,湿度就会变化,所以需要校完湿度,再校温度对湿度的影响,。这样就非常繁了。。现在市场上 ...

是很麻烦。温湿度标定环境,我们每次改变一个测试点,等到稳定都要几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只能2班人通宵工作,才能尽快完成测试。

我怀疑你说的北京公司,老头,就是当年我们的技术指导,基本可以90%肯定。

我当年任职的这家广州公司,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故事。这个故事写出来,也很有教育意义,当年一位同事坐牢7年,而这位北京的老头置身事外......

网友C:
业内人士给你点意见,看你低湿做到多少,一般露点-50以上可以买个维萨拉143应付下,再低就要买镜面露点仪了(几年前进口的就要近百万),标定其实挺简单的,恒温箱温度补偿+湿度配气系统就可以了,还有在线式湿度测量现在用的都是高分子材料,一种是维萨拉,一种是其它,

网友C:
还有一种是QCM,晶振式,现在的技术难点是没有可靠的传感器,国产能管半年精度在5度以内都是厉害的,维萨拉自研传感器,属于行业第一梯队,用个5-6年基本不用校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业内人士给你点意见,看你低湿做到多少,一般露点-50以上可以买个维萨拉143应付下,再低就要买镜面露点仪了 ...

我已经不记得维萨拉这个名称了。

查了一下,100%就是我们当年使用的品牌,我还负责抄过它的pcb,双面板,我将1:1抄出来了 ???

网友:
一年2000台,说实话不值得研发,如果保证精度,售后都要搞死人,半年校准一次,行业越来越卷,价格压的太低没得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不记得维萨拉这个名称了。

查了一下,100%就是我们当年使用的品牌,我还负责抄过它的pcb,双面板 ...

维萨拉厉害的是他的传感器,这个是抄不出来的,高分子材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维萨拉厉害的是他的传感器,这个是抄不出来的,高分子材料,

它的模拟线路部分水平很高,很有参考价值。

传感器肯定抄不来,我们自己生产的传感器,越测试越丧气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它的模拟线路部分水平很高,很有参考价值。

传感器肯定抄不来,我们自己生产的传感器,越测试越丧气 ? ...

现在维萨拉都是数字电路了,国内也有自研传感器的持续时间太短,维持半年吧,我知道几个哈工大材料博士研究人家传感器,借用深大的设备测试,只知道成分、含量,制造镀膜工艺这个抄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维萨拉都是数字电路了,国内也有自研传感器的持续时间太短,维持半年吧,我知道几个哈工大材料博士研 ...

我4楼的思路就是数字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萨拉厉害的是他的传感器,这个是抄不出来的,高分子材料,

以前的高温湿度传感器基本被国外垄断了,这几年有其它品牌可选了,,-50--190度的湿敏电容可以买到了。所在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很多高温温湿度送送器了。

不过做的都不好, 做的好很难,最难处理的是结露问题,高温环境,温度一高一低的,特容易凝露,。。维萨拉的好像可以加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高温湿度传感器基本被国外垄断了,这几年有其它品牌可选了,,-50--190度的湿敏电容可以买到了。所 ...

维萨拉带加热,你这个温度区间-50--190,维萨拉也做不好。

网友D:
小公司和个人建议直接用SHT45的传感器,手册基本保障了准确度等级。温度标定可以用恒温,湿度就比较麻烦了,不知道计量所是怎么标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公司和个人建议直接用SHT45的传感器,手册基本保障了准确度等级。温度标定可以用恒温,湿度就比较麻烦了 ...

计量院用的镜面露点仪,进口一台近百万,台式表只能用于实验室,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公司和个人建议直接用SHT45的传感器,手册基本保障了准确度等级。温度标定可以用恒温,湿度就比较麻烦了 ...

搭车问一下
国产微压差传感头现在做得好有几家
望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一下
国产微压差传感头现在做得好有几家
望推荐一下

做的好的一家都没有,不用找。测过不知道多少品牌,所谓最新技术, 都是在仿SMI,但又仿不好, 温飘,零飘吓死你。 只能用SM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公司和个人建议直接用SHT45的传感器,手册基本保障了准确度等级。温度标定可以用恒温,湿度就比较麻烦了 ...

温度太低,客户以前选购的都是260度的,现在用了190度的,,工作环境长时间都有150度。。这种数字量的好像没有高温的

网友:
这个高的温度啊,是个大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是QCM,晶振式,现在的技术难点是没有可靠的传感器,国产能管半年精度在5度以内都是厉害的,维萨拉 ...

你这个是露点了,LZ的没那么低温都是5%以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不记得维萨拉这个名称了。

查了一下,100%就是我们当年使用的品牌,我还负责抄过它的pcb,双面板 ...

目前相对湿度做得比较厉害的是 瑞士的  rotronic
维萨拉的相对湿度方面稳定性还不如rotronic

维萨拉的露点 dewpoint 变送器就比较好,国内都是他的天下了。

当然国产 广州有一家做湿敏电容的,80度以下,也挺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是QCM,晶振式,现在的技术难点是没有可靠的传感器,国产能管半年精度在5度以内都是厉害的,维萨拉 ...

晶振比较准,但有个致命弱点,就是稳定性差
。有少少油污 污染了,表面重量变了,振动的频率就变了。
对低露点不漂得很厉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温度变化,湿度就会变化,所以需要校完湿度,再校温度对湿度的影响,。这样就非常繁了。。现在市场上 ...

这传感器可以提供 购买方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目前相对湿度做得比较厉害的是 瑞士的  rotronic
维萨拉的相对湿度方面稳定性还不如rotronic

Michell与 rotronic  是一家的吗,Michell露点是不如维萨拉的,高湿没研究

网友:
主要要有仪器条件,说妄图造一个8位半的电压表,没有约瑟夫森结是不行的。妄图造4位半的电压表,至少要有信得过的6位半表校准。温度湿度一旦有点要求,就深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Michell与 rotronic  是一家的吗,Michell露点是不如维萨拉的,高湿没研究

Michell 与Rotronic 应该不是同一家,

Michell可以低露点,但反应很慢。

维萨拉就可以-60 基本是反应快 、也稳定。

Rotronic 的露点就很烂,只是用相对湿度与温度算出来的露点。-30以下就基本用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Michell 与Rotronic 应该不是同一家,

Michell可以低露点,但反应很慢。

我司有一台mbw,冷镜玩不了高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不记得维萨拉这个名称了。

查了一下,100%就是我们当年使用的品牌,我还负责抄过它的pcb,双面板 ...

芬兰连续6年被评为“全球最幸福国家”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497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司有一台mbw,冷镜玩不了高湿

高湿已经被盛世瑞玩坏了;现在也就露点有点搞头:大佬是做露点方面的吗?看有没有机会合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这种工作,并且获得过广州科技进步奖(好像三等奖)。研发和生产湿度传感器。

当时是北京一位拿国务 ...

罗卓尼克?我用过,是露点仪,测量湿度的标准仪器。

网友:
国内有专门的含湿量发生器,用于湿度校准。
注意不是相对湿度,是绝对水蒸气含量。
价格要二三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