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陀螺仪的参数ODR和bandwidth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3-09-27):
按我的理解,ODR应该是更新数据的速率,这个和bandwidth有何关系呢?但数据手册上bandwidth = 系数 * ODR,  个人理解bandwidth不应该是对采样的数据进行滤波么,怎么变成和ODR的关系了啊?

网友:
把bandwidth 理解成最大斜率(可以变化的最快速度)
假设前一个数输出是1,后一个数输出是9,那么这个单位时间内的斜率可以说是9-1=8
ODR越快,这个单位时间间隔就是越小了,所以这个斜率也就可以越大了
我是这样比喻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