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MOS管驱动隔离开关升压电路的初级线圈,尖峰如何抑制

楼主(2023-09-27):
一个隔离开关升压电路的初级线圈,圆圈标记处的尖峰如何抑制, RC吸收电路参数调整只抑制了尖峰后的小幅振荡;
目前尖峰电压过高,导致100V的MOS管容易损坏

网友A:
电感2端并联一个二极管,类似驱动继电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2端并联一个二极管,类似驱动继电器一样

MOS管端已经并了50V单向TVS了, 否则尖峰更高;
线圈并续流二极管? 这是个开关升压电路,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端已经并了50V单向TVS了, 否则尖峰更高;
线圈并续流二极管? 这是个开关升压电路,不合适 ...

电源电压12V?那就并联12V的TVS呀~~

网友B:
调整变压器绕法,减少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变压器绕法,减少漏感。

谢谢大师, 我也怀疑是漏感导致,初级匝数较少时这个现象更严重,
我重新绕个变压器看看

网友:
MOSFET瞬间关闭后,电感都没有放电通道,BOOST电路后面还有二极管和电容,焊完再测吧,当心烧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