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网上抄来的LINUX串口收发函数,接收有问题:

楼主(2023-09-27):
如题:当接收的时候,串口会连续多次发送已经固定好的数据。

#define _GNU_SOURCE     //在源文件开头定义_GNU_SOURCE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ioctl.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ignal.h>

#include <termios.h>

typedef struct uart_hardware_cfg {

    unsigned int baudrate;      /* 波特率 */

    unsigned char dbit;         /* 数据位 */

    char parity;                /* 奇偶校验 */

    unsigned char sbit;         /* 停止位 */

} uart_cfg_t;

static struct termios old_cfg;  //用于保存终端的配置参数

static int fd;      //串口终端对应的文件描述符

/**

** 串口初始化操作

** 参数device表示串口终端的设备节点

**/

static int uart_init(const char *device)

{

    /* 打开串口终端 */

    fd = open(device, O_RDWR | O_NOCTTY);

    if (0 > fd) {

        fprintf(stderr, "open error: %s: %s\n", device, strerror(errno));

        return -1;

    }

    /* 获取串口当前的配置参数 */

    if (0 > tcgetattr(fd, &old_cfg)) {

        fprintf(stderr, "tcgetattr error: %s\n", strerror(errno));

        close(fd);

        return -1;

    }

    return 0;

}

/**

** 串口配置

** 参数cfg指向一个uart_cfg_t结构体对象

**/

static int uart_cfg(const uart_cfg_t *cfg)

{

    struct termios new_cfg = {0};   //将new_cfg对象清零

    speed_t speed;

    /* 设置为原始模式 */

    cfmakeraw(&new_cfg);

    /* 使能接收 */

    new_cfg.c_cflag |= CREAD;

    /* 设置波特率 */

    switch (cfg->baudrate) {

    case 1200: speed = B1200;

        break;

    case 1800: speed = B1800;

        break;

    case 2400: speed = B2400;

        break;

    case 4800: speed = B4800;

        break;

    case 9600: speed = B9600;

        break;

    case 19200: speed = B19200;

        break;

    case 38400: speed = B38400;

        break;

    case 57600: speed = B57600;

        break;

    case 115200: speed = B115200;

        break;

    case 230400: speed = B230400;

        break;

    case 460800: speed = B460800;

        break;

    case 500000: speed = B500000;

        break;

    default:    //默认配置为115200

        speed = B9600;

        printf("default baud rate: 9600\n");

        break;

    }

    if (0 > cfsetspeed(&new_cfg, speed)) {

        fprintf(stderr, "cfsetspeed error: %s\n", strerror(errno));

        return -1;

    }

    /* 设置数据位大小 */

    new_cfg.c_cflag &= ~CSIZE;  //将数据位相关的比特位清零

    switch (cfg->dbit) {

    case 5:

        new_cfg.c_cflag |= CS5;

        break;

    case 6:

        new_cfg.c_cflag |= CS6;

        break;

    case 7:

        new_cfg.c_cflag |= CS7;

        break;

    case 8:

        new_cfg.c_cflag |= CS8;

        break;

    default:    //默认数据位大小为8

        new_cfg.c_cflag |= CS8;

        printf("default data bit size: 8\n");

        break;

    }

    /* 设置奇偶校验 */

    switch (cfg->parity) {

    case 'N':       //无校验

        new_cfg.c_cflag &= ~PARENB;

        new_cfg.c_iflag &= ~INPCK;

        break;

    case 'O':       //奇校验

        new_cfg.c_cflag |= (PARODD | PARENB);

        new_cfg.c_iflag |= INPCK;

        break;

    case 'E':       //偶校验

        new_cfg.c_cflag |= PARENB;

        new_cfg.c_cflag &= ~PARODD; /* 清除PARODD标志,配置为偶校验 */

        new_cfg.c_iflag |= INPCK;

        break;

    default:    //默认配置为无校验

        new_cfg.c_cflag &= ~PARENB;

        new_cfg.c_iflag &= ~INPCK;

        printf("default parity: N\n");

        break;

    }

    /* 设置停止位 */

    switch (cfg->sbit) {

    case 1:     //1个停止位

        new_cfg.c_cflag &= ~CSTOPB;

        break;

    case 2:     //2个停止位

        new_cfg.c_cflag |= CSTOPB;

        break;

    default:    //默认配置为1个停止位

        new_cfg.c_cflag &= ~CSTOPB;

        printf("default stop bit size: 1\n");

        break;

    }

    /* 将MIN和TIME设置为0 */

    new_cfg.c_cc[VTIME] = 0;

    new_cfg.c_cc[VMIN] = 0;

    /* 清空缓冲区 */

    if (0 > tcflush(fd, TCIOFLUSH)) {

        fprintf(stderr, "tcflush error: %s\n", strerror(errno));

        return -1;

    }

    /* 写入配置、使配置生效 */

    if (0 > tcsetattr(fd, TCSANOW, &new_cfg)) {

        fprintf(stderr, "tcsetattr error: %s\n", strerror(errno));

        return -1;

    }

    /* 配置OK 退出 */

    return 0;

}

/***

--dev=/dev/ttymxc2

--brate=115200

--dbit=8

--parity=N

--sbit=1

--type=read

***/

/**

** 打印帮助信息

**/

static void show_help(const char *app)

{

    printf("Usage: %s [选项]\n"

        "\n必选选项:\n"

        "  --dev=DEVICE     指定串口终端设备名称, 譬如--dev=/dev/ttymxc2\n"

        "  --type=TYPE      指定操作类型, 读串口还是写串口, 譬如--type=read(read表示读、write表示写、其它值无效)\n"

        "\n可选选项:\n"

        "  --brate=SPEED    指定串口波特率, 譬如--brate=115200\n"

        "  --dbit=SIZE      指定串口数据位个数, 譬如--dbit=8(可取值为: 5/6/7/8)\n"

        "  --parity=PARITY  指定串口奇偶校验方式, 譬如--parity=N(N表示无校验、O表示奇校验、E表示偶校验)\n"

        "  --sbit=SIZE      指定串口停止位个数, 譬如--sbit=1(可取值为: 1/2)\n"

        "  --help           查看本程序使用帮助信息\n\n", app);

}

/**

** 信号处理函数,当串口有数据可读时,会跳转到该函数执行

**/

static void io_handler(int sig, siginfo_t *info, void *context)

{

    unsigned char buf[50] = {0};

    int ret;

    int n;

    if(SIGRTMIN != sig)

        return;

    /* 判断串口是否有数据可读 */

    if (POLL_IN == info->si_code) {

        ret = read(fd, buf, 20);     //一次最多读8个字节数据

        printf("[ ");

        for (n = 0; n < ret; n++)

            printf("0x%hhx ", buf[n]);

        printf("]\n");

    }

}

/**

** 异步I/O初始化函数

**/

static void async_io_init(void)

{

    struct sigaction sigatn;

    int flag;

    /* 使能异步I/O */

    flag = fcntl(fd, F_GETFL);  //使能串口的异步I/O功能

    flag |= O_ASYNC;

    fcntl(fd, F_SETFL, flag);

    /* 设置异步I/O的所有者 */

    fcntl(fd, F_SETOWN, getpid());

    /* 指定实时信号SIGRTMIN作为异步I/O通知信号 */

    fcntl(fd, F_SETSIG, SIGRTMIN);

    /* 为实时信号SIGRTMIN注册信号处理函数 */

    sigatn.sa_sigaction = io_handler;   //当串口有数据可读时,会跳转到io_handler函数

    sigatn.sa_flags = SA_SIGINFO;

    sigemptyset(&sigatn.sa_mask);

    sigaction(SIGRTMIN, &sigatn, NULL);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uart_cfg_t cfg = {0};

    char *device = NULL;

    int rw_flag = -1;

    unsigned char w_buf[10] = {0x00, 0x04, 0x00, 0x01,

                0x00, 0x05, 0x60, 0x18};    //通过串口发送出去的数据  00 04 00 01 00 05 60 18

    int n;

    /* 串口初始化 */

    //if (uart_init("/dev/ttyUSB0"))

    if (uart_init("/dev/ttyS1"))

        exit(EXIT_FAILURE);

    /* 串口配置 */

    if (uart_cfg(&cfg)) {

        tcsetattr(fd, TCSANOW, &old_cfg);   //恢复到之前的配置

        close(fd);

        exit(EXIT_FAILURE);

    }

        for ( ; ; )

        {

         w_buf[0] = 0x00;

         w_buf[1] = 0x04;

         w_buf[2] = 0x00;

         w_buf[3] = 0x01;

         w_buf[4] = 0x00;

         w_buf[5] = 0x05;

         w_buf[6] = 0x60;

         w_buf[7] = 0x18;

          write(fd, w_buf, 8);         //一次向串口写入8个字节+

          sleep(1);           //进入休眠、等待有数据可读,有数据可读之后就会跳转到io_handler()函数

          async_io_init();        //我们使用异步I/O方式读取串口的数据,调用该函数去初始化串口的异步I/O

          sleep(1);           //进入休眠、等待有数据可读,有数据可读之后就会跳转到io_handler()函数

        }

    /* 退出 */

    tcsetattr(fd, TCSANOW, &old_cfg);   //恢复到之前的配置

    close(fd);

    exit(EXIT_SUCC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