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口从pcb上脱落的维修方法

楼主(2023-09-27):
【一根铜线,完美修复脱落的充电口,比原装更结实耐用-哔哩哔哩】 https://b23.tv/P09HgPC

网友:
那么不在乎外观和结构了,直接AB胶干死,不更爽YY~~

网友:
usb口连接器,我一直使用插脚焊接固定金属壳地那种,就是怕大力拉断焊盘

网友A:
这种应该是把两边焊接的地方钻个过孔再把铜丝穿过去焊接才完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把两边焊接的地方钻个过孔再把铜丝穿过去焊接才完美。

铜丝跟USB座子之间再满焊,更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丝跟USB座子之间再满焊,更完美

就怕太满,座子变形或焊锡流到里面,将座子搞废了。

网友C:
这种座子贴片的不敢用了,故障率太高了,所有外接座子一律直插

网友D:
他的固定方法不是最好的   我这个固定方法才是最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他的固定方法不是最好的   我这个固定方法才是最好的

这俩电源脚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俩电源脚很有意思

哈哈,只是外壳引出电源,拉给主板供电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种座子贴片的不敢用了,故障率太高了,所有外接座子一律直插

没鸟用,你看图片上,usb的金属脚都硬撕开了,这是多大的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鸟用,你看图片上,usb的金属脚都硬撕开了,这是多大的力?

这种座子稍微有点接触不良,客户就会使劲怼,贴片的可靠性就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丝跟USB座子之间再满焊,更完美

严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