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两个16位DAC组成一个18位DAC

楼主(2023-09-27):
国产DAC最高仅做到16位,ADI的AD5781(18位)或AD5791(20位)成本较高,所以是否可以用两个16位DAC拼接实现18位或20位DAC?

网友A:
运放,1:4参考电压,精密运放搭跟随器和加法器。线性度可能不太好,电阻分配参数需要各种tuning。

网友B:
5781的线性实测也是一般,这类芯片只能某个区间使用,还要校准过。国产dac没怎么接触过,但真正能到16位不太信,目前测试比较好用的是18位的ltc2757

楼主:
引用 网友B:
5781的线性实测也是一般,这类芯片只能某个区间使用,还要校准过。国产dac没怎么接触过,但真正能到16位不 ...

AD5781价格不便宜,而且还不好买,LTC不知道供应情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1:4参考电压,精密运放搭跟随器和加法器。线性度可能不太好,电阻分配参数需要各种tuning。 ...

DAC做MSB(16bit)再放大4倍,运放加法器叠加LSB(2bit),这样?

网友:
主要是要有一个准的,有准的adc可以测dac的输出,有好的dac可以校准adc的值,但实际情况一个准的都没有。

网友:
国产不知有乘法da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