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DCDC可以输出负压

楼主(2023-09-28):
TPS54360可以输出负压,那xl1509可以吗?是不是所有的DCDC都能输出负压?

网友A:
34063 可以,555 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063 可以,555 也可以

要符合什么特性的IC才可以?

网友B:
负压是什么电压?是不是输出负5v的电源反过来接就是正五伏

网友:
我也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压是什么电压?是不是输出负5v的电源反过来接就是正五伏

系统只有这一路电源的话可以这样干

网友:
一般参考电路里面带二极管的开关电源都能输出负压

网友:
所有的Buck DC-DC都可以这么干

网友:
需要支持buck-boost 拓扑的dcdc电源芯片就可以。

网友:
取决于二极管的接法,负半波整流还是正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