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为何松香能助焊?

楼主(2023-09-28):
【你知道锡焊为什么要加松香吗?-哔哩哔哩】 https://b23.tv/EzetMYW

网友A:
還好現在焊錫都包含松香了,不然真的災難
記得小時候用沒松香的焊錫,焊接半天都沾不上去

那麽疑問是人類怎麽將焊錫和松香二者搞在一起的,一個在樹上的分泌液,一個是電子行業常用的工具

网友:
有意思,打火机焊接,学到了

网友:
表面活性剂。

网友B:
有个疑问,松香加热后的松香烟吸入肺里面,又凝结成固态,是比较难排出来吧?

虽然我不排斥这种味道,还觉得香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松香加热后的松香烟吸入肺里面,又凝结成固态,是比较难排出来吧?

虽然我不排斥这种味道,还觉 ...

松香是有机物,可以被人体分解后排出体外。

网友:
不只是包裹住焊点阻止金属氧化,是松香可以还原氧化的金属,
它在常温是中性固态,但高温下是酸性的,是松香酸,上面的氢可以拿走金属氧化物中的氧

网友:
话说有没有好的助焊剂推荐 烟少 味道小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
松香是怎么制作的呢?哪个地方生产的最多的呢?带松香的焊锡丝又是如何制作的呢?

网友:
松香,青少年时期,一放假就去割松香,现在还得天天闻松香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松香加热后的松香烟吸入肺里面,又凝结成固态,是比较难排出来吧?

虽然我不排斥这种味道,还觉 ...

闻个味算啥,当年割松香时,口喝了松香袋里的水都可以直接喝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闻个味算啥,当年割松香时,口喝了松香袋里的水都可以直接喝的。

割下来的松香是不是和助焊剂松香长得不一样?
我记得以前见过一块松香跟干了的胶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割下来的松香是不是和助焊剂松香长得不一样?
我记得以前见过一块松香跟干了的胶一样 ...

不懂,应该是一样,只是没提纯而已吧。
小时候自己在家搞股烂收音机,就是拿放久了的松香来助焊。

网友:
感觉是松香中某些成分沸点太低, 太容易形成类似于碳化的残渣 , 有没有沸点高的, 比如超过400度, 这样应该就没那么大的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割下来的松香是不是和助焊剂松香长得不一样?
我记得以前见过一块松香跟干了的胶一样 ...

助焊剂松香应该是改性松香,氢化松香,还可能添加别的酸作为活化剂,也可能有乱七八糟的别的添加物。
树上那个能用,但很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好現在焊錫都包含松香了,不然真的災難
記得小時候用沒松香的焊錫,焊接半天都沾不上去

人類怎麽將焊錫和松香二者搞在一起的

猜测是很久以前的某位电工,焊接摆在松木桌子上的电线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助焊剂松香应该是改性松香,氢化松香,还可能添加别的酸作为活化剂,也可能有乱七八糟的别的添加物。
树 ...

松香没有添加其他成分的。估计你树上的松香不对,应该需要特定树种的产物。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香没有添加其他成分的。估计你树上的松香不对,应该需要特定树种的产物。 ...

块状的可能只是改性松香,但锡丝里面的没添加的概率极低,能找到的专利里都是加了其他成分的

网友:
氧化剂还是bga焊膏好一点,我们用的焊条药皮里面还有流动剂,为的是引弧以后的焊接更利于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