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数据读取到后怎样缩放到屏幕?

楼主(2023-09-28):
我从摄像头读取的数据是640*480的,然后屏幕是800*480的。

如果直接显示,右边有一大块白边不好看。

我的搞法是:
每行的每4个点就插补一个点,插补的这个点用左右点的像素求平均。

然后不出意外的就出意外了;
屏幕显示像素出现了很多细条条。

各位有没有合适的算法推荐。

网友A:
你这样是图像的拉伸,你不介意图像变形?

其实右边的一片白,改为黑色,就不难看了

网友B:
一般用双线性插值算法,纯软件实现吗?很耗CPU/Mem的,用什么芯片?

网友:
。。把图像移到中间,两边全显示黑色不行吗。

网友C:
你这样插是不好看,你了解一下字体的抗锯齿算法,你得每个点都插补,而不是4个点插一次.
正常的视频软件播放视频,不一定是成倍数的屏幕关系,你把窗口可以调整任意大小而不影响.
所以你得考虑任意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双线性插值算法,纯软件实现吗?很耗CPU/Mem的,用什么芯片?

imx6ul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是图像的拉伸,你不介意图像变形?

其实右边的一片白,改为黑色,就不难看了 ...

嗯。其实我就想搞下缩放,因为图片尺寸总有和屏幕不匹配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插是不好看,你了解一下字体的抗锯齿算法,你得每个点都插补,而不是4个点插一次.
正常的视频软件播放视 ...

是的,比如我要搞个电子相册, 就要让不同尺寸的图片适配 屏幕大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imx6ull   ,,,

imx记得是有硬件scaler的,翻翻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D:
imx记得是有硬件scaler的,翻翻手册

模块叫PXP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块叫PXP

用PXP硬件缩放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