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较好用的WIFI或者4G继电器,我网上找的多次配对不上

楼主(2023-09-28):
最好是有蓝牙和WIFI,蓝牙用于APP设置密码这些。

网友A:
4G继电器 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4G继电器 是什么东西?!

看他的描述估计就是一个可以上网(联网)的远程遥控器板子
通过内网(Wi-Fi)或者互联网(4G)被其它的主机端操控IO翻转从而带动继电器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G继电器 是什么东西?!

就是可以用手机或者控制继电器的通断。

网友B:
10几块钱的  涂鸦wifi插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几块钱的  涂鸦wifi插座试试

我现在用的就是涂鸦  但是配置很不方便  有一个已经配置好了 但是后面又掉网了  如果有质量更好的再好不过了 价格贵一些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涂鸦  但是配置很不方便  有一个已经配置好了 但是后面又掉网了  如果有质量更好的再好不 ...

2.4G,纯英文和数字组合的SSID,我是这么用的。

网友:
https://item.m.jd.com/product/100044029307.html

网友:
这东西很成熟了,有没有可能是你不会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涂鸦  但是配置很不方便  有一个已经配置好了 但是后面又掉网了  如果有质量更好的再好不 ...

你这还是好的. 至少能y
公牛的wifi插座,用的是阿里云平台,XX的居然停止服务!

网友:
亿佰特的比较好用,扫二维码建立关联,使用很方便

网友:
智能插座?米家,tplink的用过感觉都可以

网友:
智能插座满足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

这种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