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买的STM32F429的印字排版区别竟然很大

楼主(2023-09-28):
如下图所示,是同一个地方买的。没有深度使用,开发测试过程没发现问题。

但是这mark区别也太大了。请看看这是正常情况吗?

网友A:
是否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封装厂?

网友B:
最近用103,发现跟之前的也不同,一看是TW封的,估计跟这个有关。之前用的大多是大陆封装的或者东南亚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封装厂?

封装厂就是我照片上写着的TWN吧,貌似是台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用103,发现跟之前的也不同,一看是TW封的,估计跟这个有关。之前用的大多是大陆封装的或者东南亚封的。 ...

有没有像我图一上那样的data matrix码?排版格式一样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封装厂就是我照片上写着的TWN吧,貌似是台湾的意思。

如果是造假,肯定丝印也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造假,肯定丝印也一模一样。

嗯,我发帖前也是这样想。上来只是求证一下。

如果我造假我也不会独创一个新格式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发帖前也是这样想。上来只是求证一下。

如果我造假我也不会独创一个新格式出来,  ...

造假成本中,丝印是最低的,也是最容易的。

所有造假都是极力模仿外观。所以,我判断这芯片应该是真的 ???

当然,你可以找供应商,给你一个合理解释。

网友C:
楼主用什么牌子的手机拍照的?
拍的真清楚,我测试了下,赶不上楼主的清晰度,拍过的人才懂得!

网友D:
月初从两家卖家买的F103都是这样的印字,带二维码的,应该是今年新出的,开始我也怀疑是否是仿的,下载固件后功能测试都OK就没去管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什么牌子的手机拍照的?
拍的真清楚,我测试了下,赶不上楼主的清晰度,拍过的人才懂得! ...

刚才是随意拍的,你既然这么说,我摆好拍个样张。

我是用站长提倡的三星手机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月初从两家卖家买的F103都是这样的印字,带二维码的,应该是今年新出的,开始我也怀疑是否是仿的,下载固件 ...

好的,那我也当正品不管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造假成本中,丝印是最低的,也是最容易的。

所有造假都是极力模仿外观。所以,我判断这芯片应该是真的  ...

我相信你的判断。

我不打算找卖家要说法了,因为我能脑补出客服的车轱辘话回应过程。

网友E:
你的第二张感觉芯片有打磨过了....是不是国产货重新打印的了?......不是都兼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是随意拍的,你既然这么说,我摆好拍个样张。

我是用站长提倡的三星手机拍的。

三星的拍照真好,我的小米拍照不行,认真拍过芯片,就知道这个差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第二张感觉芯片有打磨过了....是不是国产货重新打印的了?......不是都兼容了..... ...

第二张对应的芯片我好好擦了一下拍照了,帮我看看。我不太有经验(我怎么感觉外壳都裂了)。

网友F:
那条飞线醒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条飞线醒目

我把两个PWM输出的信号线整在同一个定时器的两个通道上了,打样好才发现,只好飞线改一下了。

网友:
这DM码是一连串大写的字母XXXXXXXXXXXXXXXXXXX,搞不懂这样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是随意拍的,你既然这么说,我摆好拍个样张。

我是用站长提倡的三星手机拍的。

拍摄得很好,三星什么型号?

我刚下单S23U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摄得很好,三星什么型号?

我刚下单S23U了 ??

我是S22u啊,上一个是note 10+。
见这里: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296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像我图一上那样的data matrix码?排版格式一样不一样?

给你看下。

网友G:
ST新批次的芯片,都加了二维码了。

每个芯片上的二维码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新批次的芯片,都加了二维码了。

每个芯片上的二维码都不一样。

我扫了一下我手头的,Data Matrix码读出来都是一堆“XXXXXXXXXXXXXXXXXXX”,不符合你说的每个二维码都不一样,不会是假货吧???

又拍了几张细节图,越来越不放心了。已经给卖家发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扫了一下我手头的,Data Matrix码读出来都是一堆“XXXXXXXXXXXXXXXXXXX”,不符合你说的每个二维码都不 ...

你就看功耗就行了。如果是假货,功耗跟原来的肯定不一样。如果功耗一样,那必定制程工艺一样,那就是真货。

比如APM32F405和STM32F405,完全兼容的,但运行功耗就是不一样,APM32F405换算3.3V功耗,要比STM32F405小个30mA左右。

再比如AT32F403,向下兼容STM32F103的,但功耗是不一样的,AT32制程更先进,功耗更小。

==

除了功耗,还可以去对比使用J-Flash下载同一段程序的用时,不同的芯片是有差别的。

网友:
这是我前段时间 买的一批STM32F103C8T6

每个芯片上二维码都是唯一的,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张对应的芯片我好好擦了一下拍照了,帮我看看。我不太有经验(我怎么感觉外壳都裂了)。

这个塑料明显裂了

网友:
边角有划痕的都是翻新+remark的

网友:
国产替代的只要性能达到同样水准就没问题,最恶心的就是打着ST丝印的替代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把两个PWM输出的信号线整在同一个定时器的两个通道上了,打样好才发现,只好飞线改一下了。 ...

F4的很多io都是同时复用了两组定时器,你看看数据手册该端口的定义,也许不用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F4的很多io都是同时复用了两组定时器,你看看数据手册该端口的定义,也许不用飞线。 ...

看过了。要飞的。

那只是个样板,我已经重新打板了。

谢谢你哦,你这么牛还对我这么热心。

楼主:
今天跟卖家沟通了,卖家和他们的供应商联系了并回复我说绝对是正品。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24楼),他们是这样答复的:

1. 二维码扫出来的是一堆XXXXXXXXXX,是因为只有原厂自己才能扫出来。
2. 面上光泽度不一,以及角上有擦痕,是被托盘上盖摩擦造成的。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如果拆一盘新的出来,也会是这个样子。
3. 如果我不放心我可以去做第三方检测,如果有问题他们会承担责任。
4. 在我要求下给我发了一张与我所说型号一致的、日期很近的进口报关单(收货人、单位等信息涂抹掉了)。
5. 我与他们有多次合作,给我的货肯定是正品的。

我还是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正品,但也没有充分动力要求退换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跟卖家沟通了,卖家和他们的供应商联系了并回复我说绝对是正品。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24楼),他们是这 ...

二维码扫出来的是一堆XXXXXXXXXX,是因为只有原厂自己才能扫出来。

这个我认为不成立。

网友:
二维码的问题,有可能是这个批次刚刚切换这种丝印风格,所以二维码的序号还来不及编辑。

F103C8T6是换了挺久的了,每个的二维码都不一样,且都能正常扫出来,是一串序列号。

只要功耗一致、JFlash下载弹窗时间报告一致,是假货的可能性就不大,顶多是翻新。但翻新不翻新,外观是可以看的出来的。外观没问题的话,那就是真货。

楼主:
对方就是咬定他们的是原装正品。

我说码扫出来都是XXXXX他如是回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方就是咬定他们的是原装正品。

我说码扫出来都是XXXXX他如是回复:

我没说扫出来XXXXXXXXX一定是假货哦。

我上面原话说的是:

"二维码的问题,有可能是这个批次刚刚切换这种丝印风格,所以二维码的序号还来不及编辑。"

"只要功耗一致、JFlash下载弹窗时间报告一致,是假货的可能性就不大,顶多是翻新。但翻新不翻新,外观是可以看的出来的。外观没问题的话,那就是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没说扫出来XXXXXXXXX一定是假货哦。

我上面原话说的是:

嗯我没误解你的意思。我只是在论坛里把这个事情记录一下。

你说的第二点我还没测试,因为我目前手里只有这一家的货,没条件对比。

网友:
ST丝印新年份是更改为带二维码的格式了,这个原厂也有给PCN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