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开关电源电流是根据什么原理来稳定?

楼主(2023-09-28):
如题:开关电源电压是通过改变占空比来稳定的,电压通过反馈来改边占空比,确切的说是三角波+比较器,那电流反馈我看很多也是改变占空比?

网友A:
电流反馈是简单的把fb电压换成电流采样电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反馈是简单的把fb电压换成电流采样电压而已。

谢谢,那要稳定电流和稳定电压方法一样?也是改变占空比?

网友B:
楼主应该是把词语记混了吧?

“电流反馈”是运放里面的,是真的用电流作为反馈信号。

开关电源的控制里面的是“current mode control”,电流模式控制,是用于生成PWM信号的依据。

还是说楼主想问的是开关电源的恒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把词语记混了吧?

“电流反馈”是运放里面的,是真的用电流作为反馈信号。

这个回答圈得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把词语记混了吧?

“电流反馈”是运放里面的,是真的用电流作为反馈信号。

谢谢,电流反馈我知道电路,就是说现在有个开关电源,需要0-100V,0-30A调节,电压我知道改变下占空比就可以了,电流也是改变占空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回答圈得漂亮!

谢谢关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电流反馈我知道电路,就是说现在有个开关电源,需要0-100V,0-30A调节,电压我知道改变下占空比就可 ...

必然啊,开关电源只有这么个变量

网友D:
CC 模式,相当于额外加了环的 CV 升级版。在 CC 模式下,检测到过流,就降低路端电压仅此而已。

通电状态下,把 LED 带电接在电压偏高(例如 12V)、电流正确(例如 10mA)的 CC-CV 源上,大概率是要烧 LED 的。
从这里就可以猜出 CC 控制环的结构:最外层,响应极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然啊,开关电源只有这么个变量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 模式,相当于额外加了环的 CV 升级版。在 CC 模式下,检测到过流,就降低路端电压仅此而已。

通电状态 ...

谢谢,我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然啊,开关电源只有这么个变量

兄弟,我请教一个,现在需要输入100V,10A,输出0-50V,0-20A电源,那0-50V用占空比调好,关键是这个0-20A咋调,网上有卖这种电源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兄弟,我请教一个,现在需要输入100V,10A,输出0-50V,0-20A电源,那0-50V用占空比调好,关键是这个0-20A ...

电源不可能既稳压又稳流,再不想多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不可能既稳压又稳流,再不想多说了

好的,谢谢。总是有点想不通,但很多论文和板子说的是电流可调,我就想知道这个电流是咋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我请教一个,现在需要输入100V,10A,输出0-50V,0-20A电源,那0-50V用占空比调好,关键是这个0-20A ...

你对电源误解很深啊
你买个回来试试就知道那个20A是咋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电源误解很深啊
你买个回来试试就知道那个20A是咋回事了

谢谢,我再想想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兄弟,我请教一个,现在需要输入100V,10A,输出0-50V,0-20A电源,那0-50V用占空比调好,关键是这个0-20A ...

参考春风电源, 增加了一个电流环, 论坛里有春风的原理图.

这么大电流的电源要自己搞? 没几年经验还是算了吧, 最好找找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春风电源, 增加了一个电流环, 论坛里有春风的原理图.

这么大电流的电源要自己搞? 没几年经验还是算 ...

谢谢,好的,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春风电源, 增加了一个电流环, 论坛里有春风的原理图.

这么大电流的电源要自己搞? 没几年经验还是算 ...

看了您的贴子,您搞过这个的吧,跟您学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