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洗衣机舱门锁闪烁,无法洗涤的问题

楼主(2023-09-29):
转到洗涤状态,舱门指示灯闪,无法开仓,按开始键,滴滴两声没反应
然后我手动将舱门打开,指示灯灭,然后关上舱门,指示灯亮,证明舱门开关检测没问题
然后我重新开始洗涤,这时按开始,听到“啪”的一声,应该是门锁的声音,然后自动放水,放了一会,停了,听见洗衣机有咔咔的声音,像是电磁铁吸合的声音,
我断电后在到洗涤,舱门锁又闪了
这是哪里出问题了啊

网友A:
换门锁,容易坏,淘宝搜同样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门锁,容易坏,淘宝搜同样型号

是门锁问题?自己容易安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门锁问题?自己容易安装吗?

很容拆,断开电源,拆掉上盖周围螺丝,用拉线把门锁打开,拆下门锁螺丝,从里面拔掉门锁控制线,拿出门锁,照型号买一个,换上,如果不行 就让售后或修家电的搞

楼主:
我发现它能锁,但好像释放不了

网友B:
先换门锁看看,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门锁看看,通病

大师,我让维修洗衣机的拆开看了,他说变频板坏了,换要600元,我先没让他换,这个可以自己修吗?
烧的地方一边连整流桥(4个脚的),一边到变压器和L1400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