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药盒纸+焊锡,修补不锈钢管上的钻孔

楼主(2023-09-29):
【铁管坏了漏水怎么办?原来用一个药壳就能修复,比电焊机还牢固-哔哩哔哩】 https://b23.tv/vs8uhCd

网友:
不是普通松香焊锡,是不锈钢焊锡。用铝箔暂时做结构封堵,然后涂抹洁厕灵然后用普通焊锡焊接。类似于焊接18650电池用洁厕灵一样

网友:
还不如用细裸铜丝密绕1-2层。然后焊接。强度和密封程度肯定比这个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