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亿估值大疆携手五菱正式发布智驾!宝骏云朵12.58万把智驾干成白菜价?

楼主(2023-09-30):
【官宣!1000亿估值大疆携手五菱正式发布智驾!宝骏云朵12.58万把智驾干成白菜价?【镖技术·辅助驾驶】-哔哩哔哩】 https://b23.tv/pI5L1uv

网友A:
低速泊车辅助还是不错的; 高速 L2-3 靠双目视觉,吓的我一机灵。

飞机上的避障 DJI 的确把摄像头快做到极致了,以新出的 mini4 pro 为例,全向避障:
两颗前置鱼眼实现了前方+左右避障;两颗后置鱼眼实现了后方+上方避障;两颗下置摄像+TOF实现下方避障。

然而效果真不敢 100% 相信,对着太阳大概率失灵,弱光照大概率失灵,低对比度/光洁表面大概率失灵,细小障碍物(例如电线)基本看不见。
我的 mini3 pro 每次穿云,第一件事就是关避障,不然在空中抽风不走了(以为有障碍)会很蛋疼。

网友B:
双目就是不靠谱的方案,时间长了基线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速泊车辅助还是不错的; 高速 L2-3 靠双目视觉,吓的我一机灵。

飞机上的避障 DJI 的确把摄像头快做到极 ...

所以啊,这种水平去做汽车自动驾驶 ,只能等着看笑话了。

网友:
技术平权,其实tesla也在这么干。但国内一种新厂硬是玩出了豪华车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目就是不靠谱的方案,时间长了基线变了

有一颗毫米波雷达。不排除需要定期去4S店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啊,这种水平去做汽车自动驾驶 ,只能等着看笑话了。

今天看到有人炸鸡了,mini4 pro 入手第二天就炸。这是 9-25 刚发售的新机器,太信任双目避障的结果。

飞行器速度 <10m/s 都能炸,换到汽车上就算 CPU 稍快,估计也差不多:

https://bbs.dji.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6369

网友:
现在这个时间合作造车感觉这1000亿有点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看到有人炸鸡了,mini4 pro 入手第二天就炸。这是 9-25 刚发售的新机器,太信任双目避障的结果。

飞 ...

这样炸鸡,大疆能赔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炸鸡,大疆能赔偿吗?

会根据飞控定责,这种图传没断+信号良好情况下的炸鸡,一般用户主责。

有400每年的保险的话,这个修一下大约300-500,换新也差不多这个价位;
没保险的话,修一下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