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看图片,这乐视电视是屏坏了还是驱动板坏了?

楼主(2023-09-30):
这还是我2021年初帮朋友买的,当时看乐视F55配置还可以。
2023年初,屏幕正上方有几道亮线,但是不影响观看。
昨天电视就彻底挂了,表现为只有四周有些亮线,中间都是完全黑屏无显示。

大屏幕的我也没修过,拆开看屏幕分左右两个排线。
只接左侧排线,左侧屏幕是大量水平亮线。

只接右侧排线,右侧屏幕能显示图像,但是颜色不正常,清晰度不正常。

左右两侧排线接上去就只有四周有亮线,中间黑屏。

这现象,屏坏的可能性大还是驱动板问题大?
如果换屏,好像划不来,价格太贵了。

网友A:
外力碰撞了吧

]驱动板和背光可以对换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力碰撞了吧

]驱动板和背光可以对换测试吗

背光是好的。
不过左右两侧屏幕排线不敢互换,不一定一样

网友:
背光确认是好的
驱动板的问题了
lcd坏的迹象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
大概率屏幕cof出问题了,要压屏幕了。
不建议维修,65寸现在很便宜了

网友:
这种个人修基本无解,我几年前也试图修理,还买了快驱动板,结果换上去一样不变。后来装回去不管了,没过多久自己又好了。。。

网友B:
量一下逻辑板至左右排线接口处vgl vgh 电压正不正常,分别接上排线及断开排线的电压对比,接上排线电压消失可能是边板有短路(电容短路或cof芯片短路,还有就是直接换逻辑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逻辑板至左右排线接口处vgl vgh 电压正不正常,分别接上排线及断开排线的电压对比,接上排线电压消失 ...

老吴,边板是不是指跟屏相连,细长条形状电路板?
假如逻辑板有问题还能网上买替换,如果2个细长条电路板有问题估计还能量一下。其它问题自己也没能力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吴,边板是不是指跟屏相连,细长条形状电路板?
假如逻辑板有问题还能网上买替换,如果2个细长条电路板 ...

图中的就是逻辑板,逻辑板先到边板再到cof再到液晶玻璃。边板子到玻璃的软排线上的长条是xy轴驱动芯片。

肉眼检查一下有问题那边的边板到屏幕玻璃的cof是不是到玻璃上有进水或者芯片发热变色。可能是进水腐蚀造成一边cof短路烧毁拉低了逻辑板供电。

网友:
FPC数据线有可能生锈了,拔下来擦干净再装回去试试,

楼主:
更新一下,我朋友说是在京东上找到维修,因为没完全修好,上部还有少量水平线,看电视其实不太影响,所以师傅只收了100块钱,师傅说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