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破?数码管质量批次问题——使用几个月后开始缺笔

楼主(2023-10-01):
     我公司的一款产品,用数码管显示。正常出货2年了,却遇到了批次性质量问题,搞的很被动。

     产品使用一阵子后,陆续出现缺笔现象。数码管制造商的8D报告说不良原因是他们的来料,他们做数码管的PCB没清洗干净,导致氯离子迁移,然后不良。

     想请教有数码管批量应用的朋友,老化筛选对这类质量问题有效吗?

网友:
我家华帝消毒柜的数码管显示,感觉没到2年就缺笔了。

网友:
家里的热水壶的数码管也是2-3年就缺笔了。

网友:
是否电流过大,导致寿命缩短?

网友:
掉坑一次,换好的品牌

网友A:
难得一见的制造商承认有bug
话说,朋友公司使用国产某品牌tvs
批量出现漏电,对方就是爱理不理,或者推脱责任,死不承认自己问题。

方舟数码管,值得你拥有。

网友:
数码管,直插LED,小厂的老是出问题,换了亿光的就好很多。

网友:
是不是电流大了。国产的LED基本都只能额定电流的 20---30% 用。

网友B:
led数码管很成熟可靠的技术,为啥今天给人映像很不可靠了。

现在led数码管普遍追求高亮度低成本,驱动方式也选择便宜的动态扫描,通过高的瞬态电流激发高亮度,单片机一死机就烧毁断笔画,也没有啥保护

网友:
显然 lz遇见和楼上不一样

楼主:
驱动板电路一直这样用。
小小数码管驱动,门道还很多。这次还遇到4094水货导致显示不良

网友:
这个坑踩过一次,我有8个数码管排成一排,没半年就有坏的。后来坚决的换成了1602的液晶,虽然老眼昏花看不太清,总算是不会缺笔画了

网友C:
主要是环氧灌封,抗热胀冷缩变差,以前在技术部每批次都要做温差老化试验抽检,加热到80度在导入0度的水里反复10次,在拿到测试工装上测试是否缺画

网友:
新屏,全亮,双85老化测试,往死里干,一般质量差的,不出一周基本就挂了,另外,数码管驱动,禁止使用反向电压截止驱动,防止数码管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环氧灌封,抗热胀冷缩变差,以前在技术部每批次都要做温差老化试验抽检,加热到80度在导入0度的水里 ...

pcb环氧树脂也有材料应力的问题,特别是刚做好的pcb比较软,随着时间会越来越硬。新的pcb会热胀冷缩特别厉害,双面板子焊接bga会弯曲很严重,多层pcb会出现凹陷扭曲贴片出问题。这个扭曲不光与材料还需布线铺铜造成局部应力不同,需要用烤箱加热保温或者放一个月就板子才能正常焊接。

网友:
难得一见制造商承认有问题

网友B:
拆了一个led数码管,没找到led芯片估计在罩子里面,不是想的焊锡贴片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难得一见的制造商承认有bug
话说,朋友公司使用国产某品牌tvs
批量出现漏电,对方就是爱理不理,或者推脱责 ...

能否告知哪个品牌?避下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拆了一个led数码管,没找到led芯片估计在罩子里面,不是想的焊锡贴片技术

每个笔画中间的小点就是LED的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每个笔画中间的小点就是LED的芯片。

还能看到绑定线,你用放大镜仔细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能看到绑定线,你用放大镜仔细看看呢。

最早的led数码管也绑定在pcb上,但是罩子不接触灯芯。这种灯芯直接与罩子接触固化了,不知道是好是坏,防水肯定是更好但是抗震与耐冷热冲击就不好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否告知哪个品牌?避下坑

还在打官司
不方便说出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在打官司
不方便说出名字

这种事的官司估计不好打,技术鉴定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
换品牌,亿光、vishay

网友:
国产件真不省心.

网友:
我用液晶的时候用过到某批次不良,使用后短笔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led数码管很成熟可靠的技术,为啥今天给人映像很不可靠了。

现在led数码管普遍追求高亮度低成本,驱动方式 ...

是工艺问题?很多老车的类似数码管的段码显示的,十几二十年还是好看的一批

网友:
也遇到过 害死人的。出厂筛选过一次 以为会好,到客户用几天后就不行。 如果发现这样情况,这批次数码管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工艺问题?很多老车的类似数码管的段码显示的,十几二十年还是好看的一批 ...

这个要问问楼主了。led数码管断笔画在生活中经常遇见了,比如电子钟日历,电饭锅,电子秤,车载打气泵,比段码lcd故障率高了。

网友:
基本上是属于便宜无好货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铁们的回复。
真是棘手的问题,我们会重新选择供应商,并要求品质部对产品进行来料检查的。

网友:
国产数码管基本团灭,我也是受害者,现在产品只能放2年,再检查看有误缺断的。

网友:
美的的电压力锅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
LCD也有缺笔划的,我的万用表第二个数字右边两划,蛮关键的位置,每次都要用大脑判断一下显示的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一个led数码管,没找到led芯片估计在罩子里面,不是想的焊锡贴片技术

今天去工厂拜访了,数码管里面的LED采用的是晶片邦定工艺。

网友G:
感觉led质量不太行啊,家里的长虹柜机,志高挂机,LED显示全部缺笔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led质量不太行啊,家里的长虹柜机,志高挂机,LED显示全部缺笔画

led数码管很多都是定制的图案,所以如果不是大牌子的产品维修找替换配件都是奢望,不修又看着缺笔画很难受,典型的伤害不大折腾人够呛

网友(2023-11-08):
题注不是说了吗?正常出货两年的,突然有一批不良率高,那明显是那一批有问题

网友:
是恒流驱动还是有限流电阻?抑或直接 加电压瞬态点亮?

网友:
数码管缺段一般要长时间运行两三个月才会出现,所以筛选不可行,如果长期使用,固定的供应商,要求供应商解决吧,他们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