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版iPhone15PM钛合金边框打孔成功

楼主(2023-10-02):
【美版iPhone15PM钛合金边框打孔成功 小菜一碟-哔哩哔哩】 https://b23.tv/us74Oaw

楼主:
还要将电池改为异形,空出卡槽的位置,才能使用。

网友:
看样子过一段时间,我的二手XS可以换了,坚持了2年多吧

网友A:
换一个思路,把sim卡的pvc高温融化后把芯片飞线代替esim芯片。

或者高级点,把注册好的sim卡的晶片拆出来,然后重新ic封装成芯片代替esim卡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思路,把sim卡的pvc高温融化后把芯片飞线代替esim芯片。

或者高级点,把注册好的sim卡的晶片拆出来 ...

用户每次换sim卡都要这样折腾和重新开机焊接?

网友B:
买美版 问题太多了 ,卡贴有锁的问题, 即使卡贴问题去掉了    后续所有的通讯录上还要 增加+86 否则来电显示不显示

曾经买过 美版卡贴机   后来坚决不买外地版了  宁可买行货 或者港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美版 问题太多了 ,卡贴有锁的问题, 即使卡贴问题去掉了    后续所有的通讯录上还要 增加+86 否则来电显 ...

很早安卓2.2系统时候就有这些操作,合约sim卡与手机bootloader 绑定,只要换sim卡就锁手机。还有手机锁定地区只能制定地区使用,还有基带射频可能不同地区射频支持的频段与发射功率规定不一样,连wifi标准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美版 问题太多了 ,卡贴有锁的问题, 即使卡贴问题去掉了    后续所有的通讯录上还要 增加+86 否则来电显 ...

我连港行都不买,只买国行 ???

网友:
有雕刻机,开个槽还不简单啊,就是刀具相较于铝合金,不锈钢更费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