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电视有声音,显示全是竖条,帮忙看看值得修么

楼主(2023-10-02):
老家的电视,长虹,之前回来只是有两三天竖着的亮线,然后变成开机下半屏全是白色亮条,上半屏正常,过一会儿全屏都正常了。这次回来全屏都没图像了。声音正常。大家帮忙看看可能是哪方面问题。值得自己折腾一下吗。

网友A:
换主板不行的话,就是屏废了,没维修价值了;
经验大概率是屏幕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不行的话,就是屏废了,没维修价值了;
经验大概率是屏幕废了

那就懒得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懒得折腾了

有时间可以查下板子供电是否正常,不然乘机会换新的,反正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懒得折腾了

时好时坏,拆开看看是不是哪虚焊了? 或者电源部分不稳定?

网友B:
大概率是屏的问题,需要断左右排线看是左还是右半屏坏了,可以斯Y尝试

网友:
诊断费50,维修费180,我花30买个主板换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屏的问题,需要断左右排线看是左还是右半屏坏了,可以斯Y尝试

拆开看了。是进水了,我拆开发现有水的痕迹老人才说房子漏水滴到上面了。刚好是一个屏线的位置。把生锈的擦了也不好使。就这样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是进水了,我拆开发现有水的痕迹老人才说房子漏水滴到上面了。刚好是一个屏线的位置。把生锈的 ...

把上面腐蚀的几个电容换一下,可能是电容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上面腐蚀的几个电容换一下,可能是电容漏电

好的。谢谢版主。下次回去带上电烙铁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