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3Ultra 12+512G评测

楼主(2023-10-02):
1。为什么不等S24U
      因为S24U的光学变焦已经改为5倍,S23U是10倍。10倍光学对我用处比较大,除了可以拍摄很远的物体,拍摄IC上的丝印也更有优势。

2。价格
      京东自营的价格是10699, 这个价格非常坚挺,一直都没有降。
      我找到京东一家第三方在搞活动,8379元,但没有耳机送。而且商家承诺是全新国行原包机,到手后才开始计算保修期,并且是全国联保。反正以后有维修都是找三星售后,只要保证机器是真的,哪里买都一样。

3。为什么要选择S23U, 而不是S23,S23+
只有S23U才有笔。才有10倍光学变焦。

楼主:
收到货:

1。越南制造。
2。生产日期竟然2023年9月,跟月饼一样新鲜。
3。竟然写着没有充电头

楼主:
开箱

后背5个孔很显眼。配件只有一条USB线,上面自豪的印着“越南” !

楼主:
我买了耐尔金的保护套,有镜头保护设计:

楼主:
S23U明显比note10更大、更厚、更重。

楼主:
S23U明显比note10更大、更厚、更重。

note10 重量是169克,而S23U 是234.5克(不含手机壳,含2张sim卡)。

网友A:
我从S7开始一直都是淘宝买港版,便宜很多。我现在的是S20+,最近升级到了oneui5.1,结果那个智能管理器里面的安全监控,变成TX,然后提示我手机里面的油管,非死不可等是恶意软件,让我删除。我准备刷回港版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S7开始一直都是淘宝买港版,便宜很多。我现在的是S20+,最近升级到了oneui5.1,结果那个智能管理器里面 ...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使用国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继续。原装充电器,京东自营竟然卖259元。  45w。

说明书上查de,S23U(SM-9180)的充电规格11V-4.05A, 也就是45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从S7开始一直都是淘宝买港版,便宜很多。我现在的是S20+,最近升级到了oneui5.1,结果那个智能管理器里面 ...

苹果safari的内置恶意网站拦截功能,也用的是腾讯的数据,即使是港区ios也会默认把数据发给腾讯。

楼主:
说明书:

www.samsung.com/m-manual/chc/SM-S9180/Android9999

网友C:
现在三星的“安全文件夹”还有吗?我把小草和木弟子放里边。然后设置“安全文件夹”隐藏图标,这样应该能骗过一般的路边拦截查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三星的“安全文件夹”还有吗?我把小草和木弟子放里边。然后设置“安全文件夹”隐藏图标,这样应该能骗 ...

S23u有安全文件夹。这也是我需要使用的最重要功能。

楼主:
国行机预装了下面的APP,我全部卸载。

卸载前,只剩下450G空间可用。

楼主:
奇怪竟然没有看到“我的文件”。

到三星应用商店,找到这个APP,不需要安装,点击“开启” 就可以在桌面建立“我的文件”  图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safari的内置恶意网站拦截功能,也用的是腾讯的数据,即使是港区ios也会默认把数据发给腾讯。 ...

应该是全面接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三星的“安全文件夹”还有吗?我把小草和木弟子放里边。然后设置“安全文件夹”隐藏图标,这样应该能骗 ...

基本上安卓都有这个功能,这还是初级功能。魅族flyme系统的隐私保护那才是高级,可以设置隐私模式还有访客模式,也就是说三个不同权限隔离的空间,而且可以不同指纹或者密码切换,在隐私模式中找不设置选项,打开这个功能后主用户模式也会选项消失可以做到三个镜像空间,连浏览器记录,图片,电话号码,app,私人文件全部都相互隔离。由于做个设置隐藏搞得人都懵逼了,三个密码进入三个不同模式简直偷人神器

网友:
刚刚拿起魅族pro7plus看了下隐私模式,主模式6位密码,打开隐私模式后要求设置主模式密码才可以打开,然后输入新建4位的隐私模式密码,然后隐私模式选项隐藏了,锁屏输入4位隐私密码进入隐私模式后就看得到隐私模式设置,可以设置联系人,应用,照片,视频,私人文件,隐私相机,无痕浏览这些保护选项,还可以在这个模式管理隐私数据可以导出到正常模式或者删除。

可以说用了这个后随便玩耍,把主模式密码公开给男朋友,隐私模式只有自己知道。只需要设置不同密码或者指纹就可以切换不同模式,用密码通过位数可以判断不同模式,但是不同指纹就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安卓都有这个功能,这还是初级功能。魅族flyme系统的隐私保护那才是高级,可以设置隐私模式还有访 ...

OPPO也有

楼主:
刚才出去看到5G图标,回到家,只能显示4G.

我老婆说她的iPhone频繁的4G和5G切换容易出问题,索性将5G关闭了。

楼主:
导入了微信,还剩下415G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入了微信,还剩下415G

我这里白天都是5g信号,晚上5g信号就弱了与4g频繁切换,手机网络不稳定,还好晚上一般在家用wifi。5g基站看来真的费电,为了节约基站电费把5g信号调小了不顾及用户的体验。

网友E:
等了一天还没见站长上23U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了一天还没见站长上23U的照片?

我还在导数据和安装APP。起码要几天。

远距离拍摄,感觉有惊喜。以后看不清原处的字,有救星了。

网友F:
啥时候测长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啥时候测长焦?

应该非常强悍。

楼主:
发现一个小问题:人脸解锁之后,仍然是锁屏图像,需要滑动一下,才能使用手机。

我之前note10 是人脸解锁后,不需要划动一下,直接进入使用界面的。

在哪里设置?

网友:
长焦我觉得不用测了吧,手机拍什么长焦呢

网友E:
就在  设置-安全与隐私-生物识别-[面部识别]-在滑动屏幕前...关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在  设置-安全与隐私-生物识别-[面部识别]-在滑动屏幕前...关闭即可。

可以了,谢谢!

楼主:
使用ES文件浏览器从note10备份的PingTools 网络不正常,Muzio Player 中文不正常,使用谷歌商店重新安装就行。

楼主:
全部APP已经移植到S23U上了。明天还有很多数据要拷贝过去,比如三体的广播剧,电影等。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我在14楼发现没有“我的文件”,于是到三星应用商店安装了一个。看起来使用没有问题。

但刚才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使用X浏览器,调用了IDM+下载视频,会在手机根目录上创建IDMP目录。

现在发现“我的文件” 打开根目录,看不到IDMP目录,但视频软件如MX PLAYER能看到这个目录和视频文件。

怎样解决?

重启了仍然不行。如果这问题不能解决,我只能将手机恢复到出厂状态,昨天一整天的安装就全部白费了 ???

网友C:
直接用S换机助手,把旧机数据拷贝到新机不是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S换机助手,把旧机数据拷贝到新机不是很快?

我不喜欢这样。一台新机肯定完整的安装一次。以后应该没有机会再安装了。

网友:
以前的是三星手机,直接弄一个三星换机助手,完整复制。

网友G:
欢迎加入使用”S23Ultra”手机的队伍。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欢迎加入使用”S23Ultra”手机的队伍。

你的是S22U或S23U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S22U或S23U ?

我是22U。

楼主:
引用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我在14楼发现没有“我的文件”,于是到三星应用商店安装了一个。看起来使用没有问题。

找到答案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出去看到5G图标,回到家,只能显示4G.

我老婆说她的iPhone频繁的4G和5G切换容易出问题,索性将5G关闭 ...

5G 果然不是省油的灯,三星S23U省模式,马上降为4G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5135

楼主:
三星S23U的10倍光学变焦有多强?有点超出我期望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5126

楼主:
查了S23U 45W 快充的条件:

1。充电器需要支持三星的PPS快充协议 (11V 4.05A)
2。充电线需要支持5A

查了京东自营,发现这款充电器比较实在,而且只需要88元。已经下单。

网友H:
看得我也心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得我也心动了

我今天到虎门(林侧徐虎门销烟),买渔船靠岸的海鲜。

正好测试S23U的拍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得我也心动了

我买的商家已经没货了。没有8379这个价格了。现在只有京东自营的10699了 ??

看来我当机立断,省了不少钱 。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基本上安卓都有这个功能,这还是初级功能。魅族flyme系统的隐私保护那才是高级,可以设置隐私模式还有访 ...

还有这个功能?强大呀。可惜魅族已经没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有这个功能?强大呀。可惜魅族已经没落了

魅族已经不是当年的魅族了,产品质量太差了,太差了。

楼主:
之前的耐尔金手机壳,发现两个问题:

1。相机后盖不好推拉。

2。屏幕侧面,玻璃笔保护套高,保护性不足。

下面这款外壳,虽然便宜很多,但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2个问题:

楼主:
之前买的耐尔金套子,以质量问题退货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我从S7开始一直都是淘宝买港版,便宜很多。我现在的是S20+,最近升级到了oneui5.1,结果那个智能管理器里面 ...

添加到信任列表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添加到信任列表里就可以了

小■APP在note10的时候没事,S23U就会提示:

我确定这个APP没事,于是将它添加到信任列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在导数据和安装APP。起码要几天。

远距离拍摄,感觉有惊喜。以后看不清原处的字,有救星了。 ...

为啥不用换机助手?两个小时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K:
5月底在淘宝买的,12G+512G,¥7785

楼主:
引用 网友K:
5月底在淘宝买的,12G+512G,¥7785

你不是国行机吧?

我只买国行。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不是国行机吧?

我只买国行。

是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国行。

怎么会这么便宜?我现在买都不止这个价格。有buds 2耳机送嘛吗?

我8379元购买的,已经看过淘宝,都是超过8000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不是国行机吧?

我只买国行。

哪位大佬知道为什么这么便宜?能下手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哪位大佬知道为什么这么便宜?能下手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0.0.3624523c ...

我4月份也在淘宝买了一个s23 8+256  ,4450
当时查了一下激活码,是几日前激活的。用了半年感觉没有翻车。
好像也是楼主这家淘宝店名称,是不是一个就不知道了。主要它是已经激活的,所以便宜,里面有没有什么鬼门道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4月份也在淘宝买了一个s23 8+256  ,4450
当时查了一下激活码,是几日前激活的。用了半年感觉没有翻车 ...

配件和赠品估计被拿走了。

我的是到手后自己激活的。

网友:
好像把那个什么送耳机的卡丢了。。。哎呀

网友(2024-05-27):
引用 网友K:
5月底在淘宝买的,12G+512G,¥7785

大师姐 是在哪家淘宝店购买的 ?

网友:
发现iphone 15pmax有个致命的缺点,靠近拍屏幕非常糟糕,相反三星Z-folder5, 毫无特色的摄像头可以拍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