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拆装返修的方法和技巧

楼主(2023-10-02):
BGA芯片是一种表面贴装芯片,由于体积大、引脚短、距离近,使得维修和拆焊非常困难。以下是一些BGA芯片拆焊的技巧和方法。

1. 准备工具:BGA拆焊台、吸锡烙铁、松香、焊锡、吸锡纸、小铁片、镊子、洗耳球等。
2. 清洗芯片:用洗耳球或吸锡纸将芯片表面的焊锡吸取干净,以便于后续的拆焊操作。
3. 加热焊球:将BGA拆焊台加热至适当的温度,将焊球放在焊点上,直到焊点上的锡熔化。
4. 移动锡球:使用吸锡烙铁将锡球吸走,同时用镊子将芯片移动到正确的位置。
5. 加热焊球:再次加热焊球,使新的焊点上的锡熔化,以便于将芯片固定在正确的位置上。
6. 清洗芯片:再次清洗芯片,确保没有残留的锡或其他污染物。
7. 焊接引脚:使用松香和焊锡将引脚焊接到正确的位置上,确保焊接牢固。
8. 测试:测试芯片的功能是否正常,如果没有问题,则BGA芯片拆装完成。

以上是BGA芯片拆装返修的一些技巧和方法,需要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尝试和改进,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网友:
确实一眼AI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机器人/AI
目标分论坛:家电维修

网友A:
看的云雾缭绕,仙气飘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云雾缭绕,仙气飘飘

是位姐姐哦 ???

网友:
文字看着简单,实际做起来就不一定了,那种手工植锡的就更麻烦

网友B:
bga没啥技巧,就是干,干废十几片就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ga没啥技巧,就是干,干废十几片就会了

焊之前要植球吗?还是用烙铁上的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之前要植球吗?还是用烙铁上的锡?

如果是拆下来的芯片,焊之前芯片是需要重新植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没啥技巧,就是干,干废十几片就会了

哈哈哈,都是有过经历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