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微型逆变器跟接入市电,电器如何会优先使用逆变器的电?

楼主(2023-10-02):
朋友给了我一套1个平方的太阳能板和光伏微型分布式并网逆变器,不需要蓄电池的,逆变器插入市电插座就行。

有些不太理解,家里电器如何知道优先使用太阳能的电?

逆变器的电跟市电相当于并联一起,如果电器到逆变器(屋顶)的线路比较长,这样优先用市电不是更合逻辑吗?

假如屋内电器都不开,逆变器的电会不会倒灌进入市电电路,影响电表(普通电表)工作?

网友:
同相吗?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如果已经并网了,电器是无法区分优先使用谁的,但一般来说并网逆变器的输出电压要比电网电压高

网友:
一般来说,不存在优先使用哪个的情况,只是你用电的时候,电表计量你发电量少了而已。

网友:
要装逆流器才能优先使用逆变器发出的电。

网友:
这需要潮流计算。

网友A:
我一直没有弄明白,逆变器怎样操作才能让光伏发出的电全部输出,而不是空转浪费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没有弄明白,逆变器怎样操作才能让光伏发出的电全部输出,而不是空转浪费掉。 ...

就是把输出电压提高,把市电电网当成个负载,恒流或限流(按光伏板功率状态调整功率)模式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输出电压提高,把市电电网当成个负载,恒流或限流(按光伏板功率状态调整功率)模式输出。 ...

你说恒流模式我大概领悟了。
还请教个问题:我有个19KW的光伏并网发电,三相的,市电停电的时候,光伏不能自发自用的。
我想到的方法是:断开市电输入,一个独立的小功率的辅助的光伏组件发电输入一个三相变频器,变频器输出并入光伏电网,欺骗光伏有市电,让光伏发电。
不知道这个方法行不行?

楼主:
看了网上一个说法
假如没有正儿八经申请并网并且换了双向电表,那么普通电表的电费是计算  总有功。
自己接的光伏逆变往电网倒灌属于  反向有功,也要绝对值 算到总有功计费,造成费用更高。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搞个双电源切换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网上一个说法
假如没有正儿八经申请并网并且换了双向电表,那么普通电表的电费是计算  总有功。
自己接 ...

是这样的,可能电费会增加

网友:
并网原理,相位相同,电压会高几伏左右,还有和电线的接入点有关。另外有些地方也会加CT,用电流的方向来调整逆变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