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找到安卓手机不能查看 android/data 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3-10-03):
安卓11之后,这个目录禁止查看了。(只允许电脑下查看)。之前晚上看到的解决方法基本都要root手机。

我找到方法了。类似的目录都能查看。

安装这个apk(名称:文件)就行:

网友A:
只能查看, 还是能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查看, 还是能修改?

估计能修改。我使用编辑器打开里面的文件,没有只读提示。

我在里面建立和删除文件夹也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能修改。我使用编辑器打开里面的文件,没有只读提示。

我在里面建立和删除文件夹也成功。 ...

这个很好, 那我收藏先, 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