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容易学吗?比如做个7号电池的空调遥控器多久能学会?

楼主(2023-10-03):
请问哪位大佬有“实例”教程分享一下?

网友:
比它容易的可能是sketchup但不适合曲面,它自带相当不错的教程,帮助菜单里有,互动式的

编辑补充:有其他3D软件经验的情况下1天就能学会操作,但是画成什么样是对的设计就不一定了

网友A:
要看你做到什么程度了,随便画个长方形盒子倒个圆角挖几个洞估计一天搞定。

如果面向产品设计,要做曲面造型、装配的螺丝孔和卡扣位、注塑的拔模角等等,这些已经不单单是SolidWorks的操作技术问题,还牵涉很多知识的。

网友:
从0开始,个人DIY然后3D打印,不考虑批量的可生产制造性的话估计1周左右

网友:
有cad基础,1周入门差不多了.

网友:
solidworks  只是工具。   更多的是 设计的思维。

比如  机械设计中, 传动有几种方法?  齿轮  ,滑轮, 螺丝, 轴承 都是很有讲究的。   比如要设计一个 360度旋转的云台,从0 开始做,到中间步骤3d打印去验证设计的合理性, 再到 最后注塑生产。   电路板设计。

全身心的学习的话,几年还是需要的。

------------------

这是我目前的学习经历。

感觉 solidworks 常用功能没几个,但是要玩的熟练, 如何建模,  一点也不简单。  尤其是 一个产品的初期设计, 各种脑洞大开的 结构, 你要用图纸表达出来都非常有挑战性。

而这里最难的是 脑洞大开的 想法。也就是 思维。     工具表达思维的过程,反而没那么难。

写道这里就好像是 开发程序也是类似的

楼主:
感谢各位!就是个普通的手持壳子。感觉7号电池仓是设计难点,况且想设计成那种卡扣式的,不是推拉那种。

网友:
首先得有想法,然后才能用solidworks画出来,怎么画就看自己领悟solidworks的深度了。。。
曾经玩了一下,现在已经差不多全忘记了

网友B:
绘图也有大量的技巧需要学,无论那个软件都不能避免,完全相同的结构,可以拉伸实现,也可以切除实现,草图的初始位置,约束的添加方式,不考虑产品实物的可用性,光软件的操作,想要玩的溜,都不是很容易的。

网友:
      找个同类型的产品外壳,研究一下结构,再把自己想象中的造型结构,在纸上画一画,标注上尺寸,最后用solidworks画出来,不同的零件考虑到开模要分解开,所有零件画完后,再软件中进行装配,这样如果设计不合理,出现的装配干涉,零件尺寸不对,等等都可能看到,这些问题解决后,就可以进行3D打印,再次验证。
     所有这些搞完,就可以找模具厂协调开模了。当然修修改改,还是少不了的。
     去年我就是这样操作,前期外壳造型都是自己设计并3D打印验证 了,最后找磨具厂开模,沟通方面少了不少事情。
     如果没有用过这类3D软件,还是需要系统学学,建议买本相关的教程方面的书籍或者跟着视频学学,至少需要2-3周才能入门吧!

网友:
推荐谭应视频教程,我是从0开始学到出壳一个月时间。  楼主应该半个月就够。

网友:
SW搞钣金,来得快。。如果涉及模具,注塑,感觉优势不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绘图也有大量的技巧需要学,无论那个软件都不能避免,完全相同的结构,可以拉伸实现,也可以切除实现,草图 ...

是的,其实3D结构设计和软件设计思路差不多,草图和约束就相当于软件架构,以哪里作为参考平面开始画草图,以哪个尺寸作为约束,对后期修改设计影响很大,搞不好后面得推翻重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做到什么程度了,随便画个长方形盒子倒个圆角挖几个洞估计一天搞定。

如果面向产品设计,要做曲面造 ...

很多东西丢给模具厂就好了,比如拔模角等等……他们会搞定的。其他的螺丝卡扣之类的慢慢来,做多几款产品就有经验了? 大部份都是和开模注塑相关联,比如卡扣高度厚度比例多少合适,怎么减少印记,分模线等等……这个只能多向开模师付取经了。这个不在快速入门画个遥控壳的范围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其实3D结构设计和软件设计思路差不多,草图和约束就相当于软件架构,以哪里作为参考平面开始画草图 ...

最近设计了个外壳,建图顺序没理清楚。

后面改动的时候,不经意间,不想动的地方也被动了。

不得不推翻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其实3D结构设计和软件设计思路差不多,草图和约束就相当于软件架构,以哪里作为参考平面开始画草图 ...

对推翻重来深有体会。一个稍微复杂的零件从原型,不断修改,到最终开模,推翻重来两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多东西丢给模具厂就好了,比如拔模角等等……他们会搞定的。其他的螺丝卡扣之类的慢慢来,做多几款产品 ...

要求不高可以丢给模具厂,但有些时候要求比较高就要自己从一开始设计就考虑拔模斜度和方向,模具厂往往不能完全理解你的设计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可以丢给模具厂,但有些时候要求比较高就要自己从一开始设计就考虑拔模斜度和方向,模具厂往往不 ...

其实x宝上面简单的东西给出手绘草图,给钱,躺等成品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不太同意楼上的观点,搞设计主要是懂不懂的问题。比如学过机械的就算不会sw学起来也很快。学过电子的就算不会altium学学也很快就能出图了。好比一个人得了病要手术治疗,一流医生和三流医生的开价截然不同。而楼上说的用手画个草图,新手是不可以的。俗话说要知有没有一伸手就知道,懂行的漂一眼草图就知道是新手狗屁不懂,后果很严重,一般都玩命宰,因为知道这种事情必须要宰,这都是新手自以为是的代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其实3D结构设计和软件设计思路差不多,草图和约束就相当于软件架构,以哪里作为参考平面开始画草图 ...

solidworks做自动化,零件重画的几乎没有,装配体重装的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