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3U的“保护电池”模式,居然只充电到85% (19、32楼AccuBattery.apk可,显示充电电流)

楼主(2023-10-03):
2024-06-04 更新:  三星系统更新,改为了80%停止充电。

网友:
这不很好么,专用于长时间插电使用。

网友:
我正常一直开启这个模式, s22u, 这时候锂电池的对应电压是4.2V

网友A:
三星电池还是很耐用的。我的基本都是每天用超级快充,两年了,没感觉电池有多大衰减

网友B:
印象里以前thinkpad也有保护电池充电模式,是充到65%

网友:
这个功能适合睡觉充电,天亮拔充电器。一直想有这个功能可惜vivo 没有,理论上一行代码的成本却不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星电池还是很耐用的。我的基本都是每天用超级快充,两年了,没感觉电池有多大衰减 ...

快冲有个明显的影响是明明手机还有10%的电量,但是用一些重负载操作的时候,比如启动扫码付款手机会瞬间掉电关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快冲有个明显的影响是明明手机还有10%的电量,但是用一些重负载操作的时候,比如启动扫码付款手机会瞬间 ...

我以前三星s8p就是这样,电量低于20的时候就需要做好随时关机的心理准备。后来换iphone了,再也没有这个焦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三星s8p就是这样,电量低于20的时候就需要做好随时关机的心理准备。后来换iphone了,再也没有这个 ...

应该是电池老化了。

网友E:
我都是直接每次冲到100%,手机+电脑都是,反正都是工具.....用个3年以后也不心疼,换新的就行了。不买太贵的、不买紧跟时代最新的......买个自己能接受的价格范围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里以前thinkpad也有保护电池充电模式,是充到65%

我的W530也是支持,2年前我就设置充电到50%,平时一直插电使用,直到最近发现用电池时提示更换电池,供电时间只有50分钟了。然后我拆开电池检测3组电池的压差很小,没有问题,但是充电到50%时,对应的电芯电压是4.2V(正常应该是3.6V),这明显是100%充满电的电压,难道电池保护模式是假的?怪不得这两年一直是满电保存,导致寿命衰减严重了。

网友:
我从来不用,大不了换电池。

为什么要保护电池,不是应该厂家自己搞定的吗。

楼主:
果然充电到85%就认为已经满了。

楼主:
85%感觉太保守了,浪费15%的容量啊。

如果能自己设置,我会设置成95% (ThinkPad就可以自己设置)

网友:
我的S22也打开了这个模式。使用频率低的时候还可以。基本1天1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直接每次冲到100%,手机+电脑都是,反正都是工具.....用个3年以后也不心疼,换新的就行了。不买太贵 ...

话是这么说,但是在不影响使用的前提下适当保养电池可以给自己带来的便利也是很明显的。因为电池不是突然损耗损坏的,是逐渐劣化了。这个劣化过程一般持续个半年,所以保护好电池不是为了省钱而是给自己节约时间,不然劣化的电池还没感知到损耗就已经逐渐在慢慢的折腾自己了。
常见的就是一充就满一用就很快没电,当电量达到30以下时候掉电特别快让自己感到紧张,拥有一个健康的电池则看到30也不会太紧张。

所以当你发现电池不耐用时候才会关注电池的损耗,其实这个时候你已经被电池温柔的折腾了很久,除非定期4个月换一次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85%感觉太保守了,浪费15%的容量啊。

记得电池电压4.2V时有人问充电到时4.3V的什么影响,回答电量加20%,寿命剩20%,真假不知;
目前一些电池工具也有类似的结果,即0-80%电量用0.2个周期,80-100%电量用0.8个周期,正常使用条件下,用20%的电量换5倍的寿命,应该合算,有事时还可以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是这么说,但是在不影响使用的前提下适当保养电池可以给自己带来的便利也是很明显的。因为电池不是突然 ...

换电池要打开机器后盖,很容易导致防水失效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换电池要打开机器后盖,很容易导致防水失效的。

锂电池怕高低温充放电,温度低于0摄氏度或者温度高于35摄氏度,特别是高于38摄氏度充电特别伤电池,会加速电池老化甚至电池充鼓包。

充电损耗周期最小的范围是30-70之间,为了方便一般冲30-80之间损耗也可以接受。

我手机没有这个电池养护模式也没有电池健康管理,所以在使用三方app提供提醒充电提醒与损耗统计,还可以看到电池电压,电流,温度,容量计算,损耗。

尽量不要摔,泡水,拆卸手机,这些操作可能使手机受损。比如芯片与电容摔裂,进水腐蚀,拆卸手机换电池会因为失误或者静电防护不到位手机主板与屏幕受到静电击伤留下不可靠隐患。而且大部分静电造成的芯片受损不会当场损坏而是表现为工作异常比如死机重启又好了,然后突然有一天芯片就莫名其妙烧毁了。以前一部诺基亚n63就是耳机接口接触不良于是去换耳机插座,耳机插座是修好了,用了不到两个月天亮发现手机没法开机,送修是处理器烧毁了。典型的换耳机接口时候被静电打伤处理器了,手机报废。
所以所谓的电池不值钱没毛病,但是不要低估了拆卸手机意外损坏的风险。

去掉.zip后缀直接安装,这个软件可以辅助管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怕高低温充放电,温度低于0摄氏度或者温度高于35摄氏度,特别是高于38摄氏度充电特别伤电池,会加 ...

这个软件不错,竟然能看到充电电流。

我昨天买的京东自营第三方45w快充,看来是真的,没有造假,充电电流最高达4.5A

而之前的普通三星快充(9V 1.67A), 的确只有1.67A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怕高低温充放电,温度低于0摄氏度或者温度高于35摄氏度,特别是高于38摄氏度充电特别伤电池,会加 ...

打赏!

网友G:
这个软件功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软件功能不错

如果能看到充电头的输出电压就更好。可惜没有。

楼主:
刚才我在电量7%的时候充电,发现最高达到6.5A电流。

看来三星pps输出的11V  4.05A 电流至少充电头输出,而这个软件测量出的是电池内部的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我在电量7%的时候充电,发现最高达到6.5A电流。

看来三星pps输出的11V  4.05A 电流至少充电头输出,而 ...

充到35%再看,只剩下3A左右电流了。但温度升到了36.9度,是否温度限制了充电速度?  我准备将充电停止,让手机冷却后重新充电。

网友:
很多手机亮屏时候充电电流会低很多,要息屏时候用外部工具测才能知道最大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充到35%再看,只剩下3A左右电流了。但温度升到了36.9度,是否温度限制了充电速度?  我准备将充电停止, ...

果然猜对了。一会手机降温后,电流重新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猜对了。一会手机降温后,电流重新上了。

一般手机都是35摄氏度就快充降低功率控温了,防止电池过热充电损耗或者损坏。

以前有一部魅族手机就是38摄氏度降低充电功率,结果电池两年就剩余60%寿命了。正常损耗应该是用接近三年才这样。

手机待机功耗不光与系统后台管理关系大,硬件上处理器与屏幕影响很大。看我的截图电流是负数就是电芯放电电流231ma,手机处于正常功耗模式,屏幕亮度30%,865处理器空闲时候的电流,啥wifi蓝牙,双卡单5g都打开了才这点功耗。如果屏幕亮度调最低电流降低到惊人117ma,处理器能效非常高。不少人问我这个大的屏幕很费电吧,其实这个手机我从没待机焦虑也没有进入过省电模式,最长出差2天待机没充电,一天不重度使用完全无压力,待机能力把我惊呆了改变了我对大屏幕手机的态度。原来大屏幕手机不耗电耗电最大的是处理器能效还有系统后台管理。865打王者荣耀游戏也是不咋发热,没高温造成不适。优秀的硬件能效,加上安静的后台突然口袋莫名发热烫大腿的事只能怀念了。

865处理器虽然过时但是处理器能效惊人,大家公认冰龙处理器。联发科处理器那功耗惊人,发热大,滑动屏幕就电流老大发热飙升。mtk处理器连处理器温度显示都屏蔽了只能靠电池电流与发热判断处理器能效,神兽处理器估计也不敢展示处理器温度。

手机亮屏幕空闲状态耗电:

网友H:
我有部手机已经用了3年半了。目前充满电的情况下,打王者游戏还能打5个小时左右。正常使用一天一冲也没问题,我就是不边冲边玩,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部手机已经用了3年半了。目前充满电的情况下,打王者游戏还能打5个小时左右。正常使用一天一冲也没问题 ...

手机电源电路能自动分配电池与适配器功率,所以打游戏充电其实不伤电池,而是打游戏手机一般都发热大,充电也会发热这些都会加热电池造成电池过热充电会加速电池损耗甚至直接鼓包。

其实低温充电也会损伤锂电池:

锂离子电池低温性能要求充电温度:0℃~+40℃;放电温度:-40℃~+55℃(0℃以上要求能以规定要求放电;-40℃~0℃时可借助外部加热单元(加热膜)给锂离子电池组加热至0℃以上,使单体锂离子电池达到放电温度要求)。

网友:
有个奇怪的现象,充电的记录老是看不到。

网友:
上传最新pro破解版

网友I(2024-06-03):
三星S20报这个APP有恶意代码?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星S20报这个APP有恶意代码?咋回事?

无所谓,不理他就行,没有病毒的。

网友J:
笔记本一直都是充到80,电脑上可以设置,这样电池能多用两年,手机没设置过,反正用个一两年就换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笔记本一直都是充到80,电脑上可以设置,这样电池能多用两年,手机没设置过,反正用个一两年就换新的了{:lo ...

笔记本的电池更好换啊,拆开后盖随便就能换,所以更没必要用这种选项。
手机电池反而还不好换呢。。。

网友:
续航会少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冲有个明显的影响是明明手机还有10%的电量,但是用一些重负载操作的时候,比如启动扫码付款手机会瞬间 ...

我没发现这个问题   估计就是电池该换了

网友K:
感觉自己装APK很难,都怎么安装得,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觉自己装APK很难,都怎么安装得,大家

你用的菊花手机?

网友:
好奇这种充电能控制充到百分之多少的都是用的啥充电芯片方案,见到的各种锂电池充电芯片几乎都是不可控的,产品上也想设计类似的功能,有啥芯片方案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