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支持PCB客户自行验证后再贴片?

楼主(2023-10-04):
比如 PCB那边下单了100片,

嘉立创给客户发货1-2片,剩余留存等待SMT(标准型,非经济型)

等待客户验证完PCB功能后,再下单SMT。

如果验证PCB失败,则取消SMT。发回剩余PCB或者丢弃PCB。

网友A:
可以不贴片,把PcB都发回来,验证没问题后再发过去贴片

网友B:
这个需求不应该是打样5块板子的时候做的事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求不应该是打样5块板子的时候做的事情吗?

正常应该是的。

T1版原理图有个io分配不合理 + 散热安装困难。

T2版改掉了T1版的问题,又新增了板对板连接,结果板对板连接的方式设计的不是太合理,费工时。

T3版解决T2版的问题,但又发现有颗电阻耐压值和功率存在风险,需要改成2个串联。

所以需要用T4量产,

但快到最后交期了,如果再来一次5片验证,时间会超期。

所以希望直接T4小批量,验证完贴片,会放心一些。

网友C:
估计不行,对于经济型SMT,我觉得JLC的逻辑是很多用户的PCB是在一块大板上生产的SMT,甚至贴片都在一块大板上(没有工艺边)。。

也就是,如果你如果有邮寄件,JLC会等你邮寄件到了才安排生产PCB,怕PCB到了后邮寄件没到,不能让整板上的其他客户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不行,对于经济型SMT,我觉得JLC的逻辑是很多用户的PCB是在一块大板上生产的SMT,甚至贴片都在一块大板 ...

不考虑经济型。

之前有人说先贴片后锣边,电阻会有应力断裂的情况发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应该是的。

T1版原理图有个io分配不合理 + 散热安装困难。

对费用不敏感的话,可以曲线救国。。

做PCB的时候下想个订单,一个订单下SMT,另一个订单不下SMT,

不下SMT的直接邮寄回来,。PCB做好的时候给JLC打个招呼,暂停贴片;

等空PCB确认没问题了,直接通知JLC可以贴片。还可以省一次邮寄的时间。

网友:
贴片工程的启动 前提好像要把器件都备齐

网友D:
你这个需求嘉立创SMT是有流程支持。 嘉立创有一个流程是一个订单重复贴片。 你可以找客服了解这个流程。

简单一点说。
你下单一个PCB订单100片, 贴几片 。 PCB会谁SMT订单寄给你,
你可以再在这个单下SMT订单,一个订单可以支持重复多次下单SMT。 这个时候你需要把PCB寄给回来(当然可以用人工流程不寄)。 再下SMT.

这个流程为了解决有部分用户,一年一个订单卖不了多少,但是PCB价值比较高,不想重复做PCB。

当然,这个流程所有的SMT订单都是按新单来,没有办法减少SMT费用,但是可以重复用到你的PCB。 钱省不了多少,可以节约一点PCB的时间与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需求嘉立创SMT是有流程支持。 嘉立创有一个流程是一个订单重复贴片。 你可以找客服了解这个流程。

这样PCB第一次做好后,JLC保存这PCB不用费用?有没有时间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PCB第一次做好后,JLC保存这PCB不用费用?有没有时间限制?

目前嘉立创还没有提供PCB保存服务,后续会提供,预计是半年内免费。 PCB非常耗费空间。 目前,你们可以邮寄PCB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贴片,把PcB都发回来,验证没问题后再发过去贴片

对的,
  验证没问题后,在【SMT下单】内选【发货的PCB】下SMT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