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3电阻保持三分之一的功率,有没有烧断的风险?

楼主(2023-10-04):
0603 厚膜电阻额定功率是0.1w , 耐压75V

这个图,有没有烧断或者击穿的风险?

觉得不太放心,59V部分,减速时候会产生浪涌电压,虽然会被刹车电阻压下来,但总归还是会有。

功率上,按长时通电最高支持电压59V算,功率 = (59/105300)*(59/105300)*102000= 0.032w ,用到了额定功率的32%

如果产生浪涌电压,假设达到80V,瞬间功率 = (80/105300)*(80/105300)*102000= 0.059w,用到了额定功率的59%

(之所以用102k,是为了后面改成51k+51k做准备)

网友:
如果是常温下使用,没有问题,如果是75or85环境温度下使用,需要降额,按规格书的指导就行

网友A:
功率还行,电压可能不太够。地面设备按照 III 级降额,比例因子(工作点/额定点)都在 0.7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还行,电压可能不太够。地面设备按照 III 级降额,比例因子(工作点/额定点)都在 0.7 左右:

那就只能改了。

改一次时间成本不计,单硬件成本就500块钱。

网友:
如果 用量不是很大 可以考虑用功率 0.25w  耐压 150V   型号:ESR03EZPF1203    商城有货。就是价格贵了不少。这样等下次改版再把这个电阻封装换掉。

网友B:
这个耐压是什么概念啊?额定功率确定,阻值确定,耐压不也确定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耐压是什么概念啊?额定功率确定,阻值确定,耐压不也确定了么?

这里不能按欧姆定律算
需要按物理尺寸等来算
要你这么说1M欧姆上面可以加多少电?

网友:
物理尺寸,材料,工艺等决定了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耐压是什么概念啊?额定功率确定,阻值确定,耐压不也确定了么?

贴片比较小,电压高了目测类似爬电损坏。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功率还行,电压可能不太够。地面设备按照 III 级降额,比例因子(工作点/额定点)都在 0.7 左右:

大佬,这个是什么文件,可以分享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个是什么文件,可以分享下么

GJBZ35-9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耐压是什么概念啊?额定功率确定,阻值确定,耐压不也确定了么?

爬电,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