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吐槽,处理cam的都是在瞎搞

楼主(2023-10-05):
(图片)

网友:
客服可能是出于好意:放这个位置,表明这个编号跟该pcb内容无关,是pcb生产厂的编号。

如果放楼主建议的位置,可能会让人误以为这是pcb的内容信息。

当然,安装后螺丝压在丝印,足以令完美主义者抓狂 ???,以后换到螺丝遮挡不住的位置好了。

网友:
一直用指定客编位置,都是放在芯片下面焊接后看不到。

网友A:
明明可以指定位置你不用,有啥好吐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可以指定位置你不用,有啥好吐槽的。

记得不久前论坛上看到的图,
客户标了JLCJLCJLCJLC,
结果做出来的也是JLCJLCJLCJLC。
那边还有一行字:
5)、因为本服务为免费个性化服务,不承担因为本服务没做到而导致的不收电路板要求!

我对客编位置要求其实是无所谓的,平常有工艺边的板,嘉立创默认放工艺边,完全没问题。
而这个大板,有5mm贴片留白,算是工艺边,放任意空白位置都能接受的。

而跨器件瞎放就完全不能接受了。

网友:
是不是江苏工厂做的

网友B:
明明自己选的无要求,有啥好吐槽的。
嘉立创又没做错。要指定位置可以选确认生产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自己选的无要求,有啥好吐槽的。
嘉立创又没做错。要指定位置可以选确认生产稿 ...

楼主位的图片,就是确认生产稿用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自己选的无要求,有啥好吐槽的。
嘉立创又没做错。要指定位置可以选确认生产稿 ...

我吐槽的是,连续好几次,都放置在螺丝孔上。

而且每次确认生产稿都让他们换了位置,结果下次投板,依旧放在螺丝孔上。

楼主位的图,Y365 Y370 Y372  是三次不同的样板。

我怀疑是软件算法自动放的。这个处理就有问题了。  放哪儿都行,跨器件就不应该了, 螺丝孔也算一个器件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吐槽的是,连续好几次,都放置在螺丝孔上。

而且每次确认生产稿都让他们换了位置,结果下次投板,依旧 ...

那就用JLCJLCJLCJLC,字号大一点。虽然偶尔会有漏了放,但我投板10次有9次,嘉立创都是按照JLCJLCJLCJLC来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不久前论坛上看到的图,
客户标了JLCJLCJLCJLC,
结果做出来的也是JLCJLCJLCJLC。

对于人家来说只要不压焊盘和丝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JLCJLCJLCJLC,字号大一点。虽然偶尔会有漏了放,但我投板10次有9次,嘉立创都是按照JLCJLCJLCJLC ...

下次用"JLCJLCJLCJLC"

之前是真的不想用,源文件的干净整洁对我这种强迫症来说很重要。不想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无意义字符。

网友:
发挥钞能力,定制服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不久前论坛上看到的图,
客户标了JLCJLCJLCJLC,
结果做出来的也是JLCJLCJLCJLC。

有工艺边的也不一定是放工艺边的,我就碰见过有工艺边还是乱放的。老老实实用JLCJLCJLCJLC.但用这个也不是保险,有时也会乱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次用"JLCJLCJLCJLC"

之前是真的不想用,源文件的干净整洁对我这种强迫症来说很重要。不想添加一些乱七 ...

我都是出gerber前加JLCJLCJLCJLC,然后不保存……

网友:
JLC现在不是有所见即所得的预览图吗,直接做个功能,让下单时自己在板上放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出gerber前加JLCJLCJLCJLC,然后不保存……

大佬的小技巧也很好,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出gerber前加JLCJLCJLCJLC,然后不保存……

怕不怕JLCJLCJLCJLC给你继续保留,另外一个地方再给你放一个工厂制作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怕不怕JLCJLCJLCJLC给你继续保留,另外一个地方再给你放一个工厂制作编号? ...

怕就确认生产稿呗。

这种情况我只遇到过一次,估计是空间太小了放不下(他们的客编实际比JLCJLCJLCJLC要长的),就把客编放别的地方了,然后那串JLC也没给我删……

网友D:
放了JLCJLCJLCJLC 丝印,但是下单时忘记选指定位置加客户,有没有可能,会保留JLCJLCJLCJLC,另外找地方加上客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了JLCJLCJLCJLC 丝印,但是下单时忘记选指定位置加客户,有没有可能,会保留JLCJLCJLCJLC,另外找地方加 ...

这个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用"JLCJLCJLCJLC"

之前是真的不想用,源文件的干净整洁对我这种强迫症来说很重要。不想添加一些乱七 ...

这病花一点钱就能治,选不加客编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怕不怕JLCJLCJLCJLC给你继续保留,另外一个地方再给你放一个工厂制作编号? ...

这种情况我遇到几次了,确认勾选了指定位置加客编,还是无视JLCJLCJLCJLC。 不影响使用,也就没有反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我遇到几次了,确认勾选了指定位置加客编,还是无视JLCJLCJLCJLC。 不影响使用,也就没有反馈了 ...

遇到过+1,哈哈,也是不影响功能就懒得投诉反馈了。估计jlc内部人员考核时觉得工作做的不错,没人投诉。

网友:
很久之前就有研究表明,一个好的硬件工程师一定是个偏执狂,完美主义者,强迫症患者。如果病得太轻,一定不适合做硬件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不久前论坛上看到的图,
客户标了JLCJLCJLCJLC,
结果做出来的也是JLCJLCJLCJLC。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加工艺边把,一定会在工艺边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了JLCJLCJLCJLC 丝印,但是下单时忘记选指定位置加客户,有没有可能,会保留JLCJLCJLCJLC,另外找地方加 ...

确定选了, 但还是遇过一次

网友A:
我想起来了,还有一次是JLCJLCJLCJLC放在了bottom,被无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想起来了,还有一次是JLCJLCJLCJLC放在了bottom,被无视了。

JLCJLCJLCJLC 的由来是什么? 有约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JLCJLCJLCJLC 的由来是什么? 有约定的吗?

约定就是在PCB丝印放一串JLCJLCJLCJLC,下单时选择指定位置加客编,他们就会将这串字符串替换成客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