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6V,17V充铅酸蓄电池,这不会两下就报废了吧?

楼主(2023-10-05):
买个充电器给12V铅酸蓄电池充电,但是网上能找到的都是差不多的货色。
于是随便买了个,觉得这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凑合用就是了,我买的还在半路没收到。
今天看了下其他人的商品评论的图片,这充电电压有的16V,有的甚至17V,对12V铅酸蓄电池来说,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
不怕的铅酸电池耐过充很强的,而热这个是修复型号的说不定是脉冲型号电压表不准的。买回来来个拆机就好了

ps
环形变压器结构,想改变输出电压很容易的。这个价格很实惠,不知道变压器是不是铜线的。顺便说一句这个箱子很不错可以做逆变器外壳

网友:
使用变压器并且没有稳压线路的电源,很适合做蓄电池充电。

网友:
充满自停的话,电压高没关系的吧

楼主:
这个是12V/24V 蓄电池自动判断的。
问了卖家什么时候充满,说是16V就停止,但是看其他买家截图,说明未必真的就是16V算停止,有一个买家电池就被充怀孕膨胀了。
而且6-20AH这种小电池,说是没法做到充满自停,自停只针对大容量的电池。

所以这究竟根据什么来判断充满的,暂时也不清楚。

网友A:
12V蓄电池充满的时候,的确是可以达到16V的。所以,16v的电源不会损坏蓄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V蓄电池充满的时候,的确是可以达到16V的。所以,16v的电源不会损坏蓄电池。 ...

12V铅酸电池满电是14.2V ,超过14.5V会很快鼓包。

网友:
不会超过14.4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铅酸电池满电是14.2V ,超过14.5V会很快鼓包。

也不一定,这是骆驼蓄电池的说明书,京东上截图

网友:
铅酸电池12v 最高充电14.4v,过冲会鼓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12V/24V 蓄电池自动判断的。
问了卖家什么时候充满,说是16V就停止,但是看其他买家截图,说明未必真 ...

铅酸蓄电池通过电流判断是否充满,当电池充满后电流会下降到一个较小的值,比如12v20ah电池就是500ma就是充满了。铅酸电池之所以不需要均衡充电就是充满后会大量发热消耗掉电能,所以铅酸抗过充很强的。很少使用电瓶适当控制温度与时间过充可以搅拌电解液改善电解液分层问题。

铅酸电池随着老化失去电解液会出现电压充不上去,充电电流越来越大,然后电池剧烈发热融化损坏,这就是所谓的热失控。所以通过充电电流很难分辨不同容量与新旧电池是否充满,但是电池充满后都会剧烈发热。

你这个充电机只要环形变压器初级与次级线圈是铜的就不吃亏,电压高低可以自己增减次级匝数与原来的线圈反向串联就可以不破坏变压器的情况下调节输出电压的,如果怕电压过高可以调节到14.7v,这个电压是整流滤波后的稳定直流电压。所以你这16v是整流后没有滤波的非稳定直流电压,电压表显示可能不会太准确的。
实在不放心或者电瓶有大有小不好让电流检测停机就几元钱买一个温控器测量电池温度,高温了就关闭220v输入。

网友C:
曾经遇到与楼主一样的多种容量蓄电池过充与保护问题。所以我最后选择了自己做一个智能充,就是带有管理功能的充电控制芯片,特别适合车辆长期停放电池损耗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遇到与楼主一样的多种容量蓄电池过充与保护问题。所以我最后选择了自己做一个智能充,就是带有管理功能 ...

这都有专用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都有专用芯片

这里说的充电电压都是指的稳定直流电压,你那个16v非稳定直流电压不能简单对比。免维护蓄电池最好不要过充会大量消耗电解液,维护型蓄电池可以适当16v过充控制好温度与时间反而可以保持电池活性。

调节输出电压办法很多,蓄电池接入后等似于一个大容量电容可以整流的。所以准备好一个耐压够的大电容整流滤波,然后准备一段电线套上蜡管串入变压器输入的初级线圈与原来线圈相位相反,多分几个抽头出来用多段开关改变接入的线圈匝数就可以微调输出电压,这样可以满足不同充电需求。蓄电池最好把充电稳定直流电压控制在14.8v以下,过充电电压16v以下。

这种充电器又没有稳压功能,输入电压187-230范围变化很正常,输出电压也是变化比较大。所以别指望这个充电机做到长期浮充控制,安装一个定时器与温控器比调节电压浮充好。主要要关心的就是反接保护还有短路保护,多买几个整流桥与保险丝随时更换。啥输出电压问题就是个伪问题,这个充电机都没有稳压功能的傻充。

网友:
103大洋买的12v2.4a开关电源型的12v铅酸电池充电器,有啥正反脉冲充电功能,用起来没啥感觉就是反接保护电路有bug,充电器正确接入了电池后才有输出,移除电池反接保护电路不重置,然后再接反就炸机了。这对于不拔220插头还有一次充多个电瓶的来说简直就是歧视。

网友D:
我记得不同温度下最高浮充电压不同,但是通常都是在13.8V~14.4V之间。你别信什么16V或者更高,不安全的。

网友E:
自己买套板搞个壳做一台吧,你这种很垃圾的,电池冲坏得不偿失,曾经买过一个,检测后果断退货

网友:
建议别买这种所谓的智能充12-24自识别的。万一识别错了用24v给12v充,电池不得鼓包啊。
买个12V的铅酸充电器就行了。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这个傻充价格也不贵,只要变压器都是铜线的就值了。目前铜环形变压器100w也要70元,自己做成本叠加起来也不便宜。

目前真的很难买到好的铅酸充电器,纽曼那些好几百感觉太贵。楼主可以加一个蓄电池重放模块十元,电压到了就关断就是了。

我做的那个带控制芯片的板子就32元,还需要电压表,外壳,夹子,dc插座,外置保险丝,内部防止反接二极管加起来,也有60多了,适配器是笔记本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不同温度下最高浮充电压不同,但是通常都是在13.8V~14.4V之间。你别信什么16V或者更高,不安全的。 ...

其实铅酸充鼓了本身还是电池老化失水了,还有就是为了追求快充提高了充电倍率。目前好的充电器都不做蓄电池温度补偿功能了,本身蓄电池很皮实连充放芯片都市场需求基本没有。

搞个14.4v1a慢充,充满了电池发热的功率也不会很大电池也啥事都没有,就是很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自己买套板搞个壳做一台吧,你这种很垃圾的,电池冲坏得不偿失,曾经买过一个,检测后果断退货 ...

搞个维修可调电源维修,调到14.4v,限流按照0.2c速率充电。不放心就外加一个外置的过充放模块就是一个充电器了。一物多用,可靠性好,选择空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维修可调电源维修,调到14.4v,限流按照0.2c速率充电。不放心就外加一个外置的过充放模块就是一个充 ...

充电器收到拆开看,果然。。。,花36元快递费准备退货。

1. 表头有3根线接直流电源输出端:正极线,负极线,电流检测线(实际上跟负极线是短接一起的),实际就2根线,我手上蓄电池不在,就用一个10欧大功率电阻当做电池,充电器显示电流是0,万用表显示1.2A。
因为其他买家有电流显示,估计我这个充电器里面焊错线了。

2. 所谓的快充跟慢充就是切换变压器原边绕组,实测快充档位时候,直流输出多了1V电压。
慢充时候硅桥直流输出16.4V,快充时候17.4V,都是空载时候测的。

3.面板上有个充满自停开关,感觉也焊错线了。220V交流电串入继电器的常闭引脚和公共引脚,估计就是想电池电压高到一定时候断开继电器,但是这个船型开关拨到充满自停档位后,也连通了继电器的常闭跟公共引脚,这时候继电器就没法断开220V。

4 怎么测电压和电流,暂时没理解这电路如何做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收到拆开看,果然。。。,花36元快递费准备退货。

1. 表头有3根线接直流电源输出端:正极 ...

21楼说的是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21楼说的是个好方法

我有几个12v 18v的铁壳开关电源,好像有100多瓦,能找出来派上用场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有几个12v 18v的铁壳开关电源,好像有100多瓦,能找出来派上用场了

关键是电压电流都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电压电流都可调

恒压充省事,弄个定时开关还有电流小就断开。太复杂不会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收到拆开看,果然。。。,花36元快递费准备退货。

1. 表头有3根线接直流电源输出端:正极 ...

上个变压器尺寸图片估计一下有多大功率,关键看看抽头是铜的还是铝的。
我猜测大概率铝的,因为铜变压器本来就不便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恒压充省事,弄个定时开关还有电流小就断开。太复杂不会搞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调节到15.8v,增加一个铅酸蓄电池充放控制模块控制开关电源的220v,反接保护就用多个大功率二极管反接在夹子线中做反接钳位保护,然后串联一个快速保险管就可以有效的反接时候熔断保险管起到非常可靠反接与过载保护,保险管的电流选择是最大充电电流的1.5倍。最好是增加一个数显电压电流表方便观察。
充放保护模块:

我的自制充电器图:(反接就是用二极管反接在输出端,外面串联一个保险管)

网友G:
28楼,你仅仅在输出端串联二极管好像起不到防反接作用。蓄电池正负极接反之后与充电机串联,构成了一个回路,等于短路,二极管不起作用。烧二极管。有保险的话烧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G:
28楼,你仅仅在输出端串联二极管好像起不到防反接作用。蓄电池正负极接反之后与充电机串联,构成了一个回路 ...

显然理解或者表述不够准确,这种反接保护电路简单可靠是任何保护电路无法超越的,缺点就是保险管是损耗品。

直接上方案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铅酸电池满电是14.2V ,超过14.5V会很快鼓包。

不对吧,我的GLC看到点经常是14.6-14.8V偶尔还有1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调节到15.8v,增加一个铅酸蓄电池充放控制模块控制开关电源的220v,反接保护就用多个大 ...

我也买了表头,还有这充电控制模块,大功率二极管,当炮灰的保险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买了表头,还有这充电控制模块,大功率二极管,当炮灰的保险丝

一看配置就是大功率铅酸电池充电器。
就是保险管没有座不方便更换,需要一个大功率保险座。5*20的座子功率不够大,可以试试6*30 30a的保险管座子,调试好后可以买一盒保险管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配置就是大功率铅酸电池充电器。
就是保险管没有座不方便更换,需要一个大功率保险座。5*20的座子功 ...

凑齐材料装好了试了一下充12V 36AH的蓄电池,发现有些问题。

1. 这个充电控制模块实际起不到作用,蓄电池在充电时候,充电控制模块测到的电池电压是充电器输出电压,不是蓄电池真正电压,所以这控制感觉没有作用。

2. 我的开关电源是200瓦的,12V  16.7A,但是我将电压调到13.5V,输出电流居然达到21A,太高了。
我将电压调到13V,电流下降到8A以内。这微小的电压区别,电流居然差几倍。
13V估计也充不满,但是电压高电流又太高,有些矛盾,没什么好办法维持14V左右电压,同时控制电流10A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凑齐材料装好了试了一下充12V 36AH的蓄电池,发现有些问题。

1. 这个充电控制模块实际起不到作用,蓄电 ...

充电时候电池与充电器输出并联,只要线不太细电压就是蓄电池电压。

改小输出电流要改变电源的总功率,需要更换nmos的限流电阻。拆机上个电源开关图主板图看啥电源方案的

ps
查看了一下这类电源结构,大概率是ka7500与tl494双管正激方案的电源,这种电源可以改电压与电流可调输出的。电流可调可以修改电流比较器的基准分压电阻的上电阻串联一个10k多圈电位器调节最大输出电流。或者简单粗暴点修改后面的康铜丝电流取样电阻,一般是多个并联,可以逐一焊接下一个这样的取样铜丝功率会减小,最好是完整焊接下来方便后续改回来。

或者重新买一个功率合适电源模块。值得提醒的是反接保护二极管一定要反向并联装在充放模块的输出端口,二极管容量越大越安全。后面夹子线要串联一个大于最大充电电流1.5倍的快速熔断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蓄电池充满的时候,的确是可以达到16V的。所以,16v的电源不会损坏蓄电池。 ...

目前的主流电池不行了,以前的充电器都是16-17V,不在适合主流的免维护铅酸电池,电池不会充坏,水分流失严重,又不方便补充;
12V 常温常规充电14.4-14.8V 浮充13.5-13.8V,电流0.1C应该最好

网友C:
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吧,
为什么充电电压13调节到13.5,升高0.5v就充电电流21-8=13a巨大变化,因为要充电需要充电器输出电压大于蓄电池开路电压,获得的差除以电池的内阻加线路的内阻就是充电电流,也就是0.5/13=0.038欧的电池内阻,这个值越小说明电池输出能力越强也间接说明电池状态好。

关于电池充电电压,铅酸充电时三段式充电的,前期恒流快速充电,中间恒压,后面浮充。不同阶段充电电压不同。恒压分过充与浮充电压,过充电压典型值14.8v,浮充电压典型值13.55v。所以用14.8与16恒压充都过充电阶段,当电池充满后还长期维持这个电压电池会剧烈发热电解液大量分解成身体造成电池损伤,当然维持适当时间的过充可以加速充电,激活电池,缓解硫化。当过充结束后进入13.55v浮充阶段,这个是属于电池养护模式,补偿电池的自放电让电池保持充足待命同时避免长期自放电电池欠压硫化损坏。

那如果采用恒压充电就应该选择过充电压,比如14.8v或16v,16v主要是为了补偿电池硫化内阻增大,还有线路细造成的充电慢的问题。这个时候通过定时与充放模块检测充电电压及时断开充电就能避免电池充坏,缺点就是没有浮充电池并不能完全充满。如果不想电池损坏就选择13.55v完成整个恒压充电就不怕过充了,但是越到后面充电时间越长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铅酸电池容量还有充电电压具有温度系数,以上典型值都是在25度环境时候的典型数据,需要根据温度变化做出补偿调节不然不是过充就是充不满。

所以充放模块需要先接电池再接充电器220v不然检测的就是充电器过充电电压可能会错误认为充满了。

模块启停电压设置,如果电池充满了就需要移除模块情况,启动电压设置为10.8v。如果是需要长期实现电池自动充电管理,可以根据下面的表设置电池循环的电压范围,尽量选择浅充浅放对电池更加有利。停止电压选择13.8v充的满充的慢充的健康适合新电池。14.8-16v充的快,有激活电池作用适合老电池。

关于改输出电流,可以选择重买一个科剑12v8.3a 100w电源25包邮。或者改现在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两种改法,1改大低压电流取样康铜丝,如果康铜丝为偶数个就拆除一半,或者测量出康铜丝上的电压与负载电流计算出康铜丝电阻值,然后就能得出康铜丝大小与最大输出电流的关系选择合适康铜丝。2修大7500/494芯片15脚的电流比较器取样电阻的上电阻就可以调小输出最大电流。推荐改康铜丝,简单不容易烧电源。降低电源输出功率可以更好适应蓄电池恒流模式充电,降低电源负载负荷电源更加长寿。直接最大电流输出电源属于重载很考验电源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吧,
为什么充电电压13调节到13.5,升高0.5v就充电电流21-8=13a巨大变化,因为要充电需要 ...

本着蛋疼不断折腾的目的,花了好几十块钱买这些小模块了

1. 买了个5A的XL4015恒流恒压模块,
先恒流,然后恒压,只是没有浮充这个过程

2. 买了个4A的CN3768专用蓄电池充电芯片的模块

3. 觉得4A的CN3768电流有些小,参考别人的图,自己修改画了个5A电流的CN3717的板

4. 之前是充36AH电瓶,觉得4A,5A电流也够了。今天家人跟人拿到一个70AH的电瓶,水库摸鱼打虾时候小竹筏的推进器用。
这时候觉得之前几个方案电流都有些小了,于是又买了个XL4016恒流恒压模块,估计能8A连续工作,不过也没有浮充过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着蛋疼不断折腾的目的,花了好几十块钱买这些小模块了

1. 买了个5A的XL4015恒流恒压模块,

还的上专用充电管理芯片,虽然买的时候贵但是后面用起来爽,以前用傻充经常忘记过充奔溃很多次,换了自动管理的不需要管了真的舒服。

那个模块我买了两个都反接电瓶烧了芯片与检流电阻,只能买芯片修修。后来就吸取教训把继电器防止反接改为这种二极管钳位电路,你这画板子里的输入输出放一排5a反接保护了二极管,保险丝也可以画上。指示led基本属于打酱油,充电过程比较多指示不明确,亮度也不正常所以基本没用。板子发热主要集中在续流二极管与大电感上。

板子调试好了可以考虑挂网上卖,目前这个模块卖家就两个不知道是市场问题还是什么,反正很贵。板子输入最好也加上反接保护二极管与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的上专用充电管理芯片,虽然买的时候贵但是后面用起来爽,以前用傻充经常忘记过充奔溃很多次,换了自动 ...

我之前还说那个充电控制模块没什么用,因为测得电压不能反映电池电压,跟充电电压几乎一样。
今天发现如果充电电流比较小时候,电瓶能将充电电压拉低,此时测得电池电压接近 蓄电池裸奔时候的电压。
如果充电电流比较大,那么测得电瓶两端电压就跟充电器输出电压没什么差异,没法反映蓄电池裸奔的电压。

网友:
cn3768没有电池测温ntc,对于老化电池的热失控毫无应对办法,电池会融化损坏。

cn3717确实更加好,板子电流取样电阻封装可能小了点,你买的那个模块是2512封装3w 60m欧。不知道pmos与电感换大点取样电阻换小点能不能搞个小车电瓶用的10a大电流快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还说那个充电控制模块没什么用,因为测得电压不能反映电池电压,跟充电电压几乎一样。
今天发现如 ...

会不会是电压表分流器造成的影响了,这么大电流分流器与线分了0.5v电压也很正常。

把电流电压表与分流器接在电池充放模块前面试试会不会显示的就对了。

ps
先接好电压表与分流器,然后整流出两根线接保护模块输入,保护模块输出接保护二极管,夹子线接保险丝。这么接电压表反应出电源输出电压,保护板反应蓄电池的电压,压差就是分流器与线路的压降。缺点就是电流表会测的电流是保护板子的电流与电池电流之和,板子本身电流微乎其微,继电器吸合时候大概有80ma毫安电流,这个时候在充电很大,模块电流这个电流影响微乎其微。其实真没必要太在意这个电源电压,只要电池端电压准确就行了,主要是看电流分析电池充电情况与电池老化情况。

调试好了后最好整理下线路套上蜡管,牢固的装入金属盒子,防止老鼠咬线短路爆裂起火。

上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个维修可调电源维修,调到14.4v,限流按照0.2c速率充电。不放心就外加一个外置的过充放模块就是一个充 ...

记住一定要串联一个二极管,防止220V停电时,蓄电池给稳压电源反向供电。越高档的稳压电源越需要串联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电压表分流器造成的影响了,这么大电流分流器与线分了0.5v电压也很正常。

把电流电压表与分流器 ...

查了下我这50A分流器阻值是1.5mΩ,满载50A压降也只是75mV,轻载时候压降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住一定要串联一个二极管,防止220V停电时,蓄电池给稳压电源反向供电。越高档的稳压电源越需要串联二极 ...

我的是衡孚开关电源,接上电池断电220v,没挂。
串二极管的话,就算5A电流,2瓦功耗发热也挺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衡孚开关电源,接上电池断电220v,没挂。
串二极管的话,就算5A电流,2瓦功耗发热也挺大了 ...

便宜的电源反而没事的,实验室用的稳压电源,一般是有OVP保护的,反向供电时OVP会误动作,烧毁电源。

网友H:
铅蓄电池充电,最好的方式不是变压器半波整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铅蓄电池充电,最好的方式不是变压器半波整流吗?

市电变化太大,像我家有时220V,有时接近240V,这样变压器出来没稳压的话,电压波动范围挺大的。
不过估计还是太讲究了,那些便宜充电器一样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电压表分流器造成的影响了,这么大电流分流器与线分了0.5v电压也很正常。

把电流电压表与分流器 ...

昨天我对 充电控制模块能不能正确反馈蓄电池电压有误解了。

原来淘宝上XL4015这简易的恒流恒压模块,有人说这种简单电路的恒流,其实就是降低电输出压了,因此我才能看到蓄电池充电时候跟蓄电池裸奔时候电压差不多。

楼主:
果然还是专用充电芯片安逸,过充电阶段完毕后就自动降低到13.5V进行浮充,安全不怕发热不怕大肚子
图中是淘宝买的CN3768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果然还是专用充电芯片安逸,过充电阶段完毕后就自动降低到13.5V进行浮充,安全不怕发热不怕大肚子
图中是淘 ...

自己手上目前有三个铅酸充电器,有专用开关电源款式也有自己绕的变压器款式,最终还是这个专用芯片版本的最省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手上目前有三个铅酸充电器,有专用开关电源款式也有自己绕的变压器款式,最终还是这个专用芯片版本的 ...

如果能调节电流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能调节电流就完美了

理论上可以做成可调的,可以板子电流取样电阻换成60毫欧设置最大充电电流2a,然后串联一个大功率开关串一个60毫欧与板子60毫欧电阻并联。电流计算公式如下:120mv/30毫欧=4a。这样就能2a/4a两个档位切换了,按照0.1c速率,可以对应20ah与40ah电瓶情况。

保险丝为了方便更换建议考虑换穿板保险管座,如图:

风扇通风可以加入一个常开温控开关:

风扇好像没看到进气口,最好在对面加一个进气口多装一个风扇。

网友I:
问下这个模块每个电瓶一个如果是4个串起来48v的每次充电还要把串起来的线拆了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下这个模块每个电瓶一个如果是4个串起来48v的每次充电还要把串起来的线拆了充电? ...

这么麻烦,还不如单片机自己做一个多好

楼主:
发现这个HB6296D跟HM4089是一个芯片,能通过不同阻值设置电流,虽然没有浮充过程,不过电流够大,可以很方便搭一个电流档位可调的充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现这个HB6296D跟HM4089是一个芯片,能通过不同阻值设置电流,虽然没有浮充过程,不过电流够大,可以很方 ...

没浮充没意思,研究一下cn3768能否扩流,或者换其它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浮充没意思,研究一下cn3768能否扩流,或者换其它方案

有人说CN3768能干到6.5A,我买的这个3768模块4.5A时候散热器发热不算很大,用手能长时间捏住。
你看上面HB6296那个chart2的pdf,冲完电后,还控制一个三极管导通,这估计是类似浮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