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出这是一个魔术结,可以将插头从水管上取出来?

楼主(2023-10-05):
如下图,安装的时候不小心,插头卡水管上面了:

这是一个魔术结(如何看出)? 可以很容易解开:

楼主:
除了魔术结外,其它任何结,都是无法解开的。比如下面这个结,就无法解开:

楼主:
视频:【网上很火的视频,不用剪断插头,就能从铁管下面抽出来,涨见识了-哔哩哔哩】 https://b23.tv/LX6ZzEe

网友A:
怀疑智商被这些up侮辱。
看图,橙色的线在铁管的同侧,只要把蓝色线往上抽,不就解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智商被这些up侮辱。
看图,橙色的线在铁管的同侧,只要把蓝色线往上抽,不就解开了

哈哈,果然是这样?

我一看到这个“结”,就被忽悠了。

其实不必使用上面故弄玄虚的解开方法。只需要将蓝色线往上抽就行。

网友B:
蓝线应该是固定不能动的吧
其实严格来说这不能叫魔术,应该是解扣的一种技巧。坊间有卖的一些益智解锁就是这种

网友C:
这个问题深入研究可以是一个很复杂的数学问题,Veritasium前不久就有一期视频专门讲这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DBhTXM_Br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线应该是固定不能动的吧
其实严格来说这不能叫魔术,应该是解扣的一种技巧。坊间有卖的一些益智解锁就是 ...

实际情况是,蓝线下面有一个插板,可以往上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深入研究可以是一个很复杂的数学问题,Veritasium前不久就有一期视频专门讲这个:https://www.yout ...

方便无法访问的坛友,我下载下来上传到百度盘了。

How The Most Useless Branch of Math Could Save Your Life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9z-kn5Agngu9dXKet0txA
提取码:6y28
(311mb)

网友:
直接从下面翻上去就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