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1500W的降DCDC,来看拆解图

楼主(2023-10-05):
TB买了一个1500W的降DCDC,来看拆解图,大家猜猜16脚同步降压整流IC型号?。
测试了输入输出电压,达到要求。有条件再试电流功率。
(增加一张零件面全图)电路零件确实极间了,最上边的IC为DcDc输出13V,中间IC为同步整流控制,下边8脚IC为半桥驱动

网友:
ti高压的好像没这封装,国产高压的只听说过屹晶微电子,比如eg1162之类的

网友:
这个是EG1163,还有一种没壳的大功率的也是这个芯片

网友A:
不带隔离的话,
某宝宁愿购买品牌二手电源都不要全新的个人diy产品。

网友:
1500W/60V=25A.

这个铜箔不知道多厚的,能够过25A的电流。

网友:
2盎司铜厚,0.5mm宽度就是1安,只要有13mm宽,25安就能用。其实二三十安不算大。随便一块计算机主板,cpu核心供电都超过30安了。

网友:
路过看了个寂寞,mos管都没看到

网友:
这丝印看着像JLC做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带隔离的话,
某宝宁愿购买品牌二手电源都不要全新的个人diy产品。

pcb布线,没有任何保护元件,确实很像个人diy作品。这要是半桥buck上管击穿那直通了锂电池直接起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布线,没有任何保护元件,确实很像个人diy作品。这要是半桥buck上管击穿那直通了锂电池直接起飞了。 ...

非隔离的就是这个缺点,管子击穿,高低压直通。搞不好两边一起烧掉。也只能靠保险丝顶一下,或者继电器

楼主:
这个电源电路抄了一下,居然是TL494作控制PWM信号,控制8脚IC驱动Mos管工作的?
494调电流也方便′。
剩下就是猜一猜这8脚芯片是什么了

网友C:
合着就是一个大不隔离buck电源啊,炸了就大家一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电路抄了一下,居然是TL494作控制PWM信号,控制8脚IC驱动Mos管工作的?
494调电流也方便′。
剩下 ...

8脚的是兼容IR2104的,例如EG2104之类。想起十几年前也是用494来做同步续流BUCK,可调压调电流,效果还不错

楼主:
这个8脚ⅠC,除了3脚接5ⅴ外,其它功能脚其本对得上。
当它是2104,这样设计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着就是一个大不隔离buck电源啊,炸了就大家一起飞

改电流可调,看老铁炸飞?。
简单修改方法,494的2脚串两电阻接地,现在用331加103可调,电流调节值为22.7A~60A,上图表演。
试一下,电感和MOS管很快发热,最后调到14.6V33A输出充电测时长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8脚ⅠC,除了3脚接5ⅴ外,其它功能脚其本对得上。
当它是2104,这样设计的原理是什么? ...

栅极驱动啊,驱动上下臂MOSFET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电流可调,看老铁炸飞?。
简单修改方法,494的2脚串两电阻接地,现在用331加103可调,电流调节值为22. ...

改电流可控需要电流采样,采样到494里面的第二个运放输入。494有2路运放很方便,可以0电流起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