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下午由家乡高速骑电助力自行车前往白沙圩途中(中洞村)发生严重翻车事故

楼主(2023-10-06):
当时发生事故时自行车的时速在24~26公里,因路面凹凸不平导致双脚踩空脚踏,自行车左右摆动瞬间翻转人就跌落地面,引致身体多处擦损皮外伤,右边肩膊衣服都磨破了。

不幸之中的大幸只是导致几处皮外伤或擦损皮层,现今左边大腿内侧还有少少(水肿)不知如何处理去肿?

差一些就有资格参加伤残亚运会。

图4左边刹车把手撞到变成剪刀的样子。

喷了几日的云香精在患处,现应该要改为搽正骨水才可以去肿。

???

摔肿了怎么消肿(视频讲解如何处理)

https://m.youlai.cn/video/article/1F2546cTun.html

网友A:
我上次骑那个小电驴翻车,右前臂擦伤约7-8cm长,2-3cm宽一片,满是泥沙,被我用怡宝冲洗一下,好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骑那个小电驴翻车,右前臂擦伤约7-8cm长,2-3cm宽一片,满是泥沙,被我用怡宝冲洗一下,好爽。 ...

一般骑行速度多少?

网友C:
估计时速不会超过200

网友:
同情!

人没事就好。

网友:
万幸人没事。

车子看起来有点单薄,得修理一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时速不会超过200

速度估计有些快,然后遇到障碍物后紧急捏前刹车造成前轮抱死方向失控摔车。

这种刚受伤先要检查骨头与有没有受伤,然后找到最近药店购买酒精与棉签还有双氧水生理盐水创可贴。用生理盐水与医用酒精冲洗伤口污染,然后创可贴保护创口。然后迅速找到商店买冰棍雪糕冰袋冷敷消肿,第二天后消肿就需要热敷化淤了。

最值得注意的是摔伤后要小心内脏摔破警惕内出血,警惕心慌,异常心率下不来,口渴的症状,有问题第一是看打救护电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骑行速度多少?

一般是20-25的样子。

网友(2023-11-10):
我之前开 45的速度 ,电炉 正向行驶,突然来了个逆行的。 我本能刹车也没刹住。在快撞到对方 1米的时候摔倒。 还好路边上刚种了矮树  ,扑到在 矮树。 人没事情。

想想人到中年, 是不能乱摔得。 要是和红日老前辈一样, 估计要吃更大的苦头。  所以 还是得量力而行

楼主:
在10月19日三巴颱风远离之时,在恩平市骑行电动车,突然之间一阵强风吹过来将身上雨衣吹翻了盖在头上,眼前漆黑一片,突然一惊立即紧急煞车,还好当时是选择最慢速骑行车辆(时速最高22公里),如果选择是快速骑行车辆(时速29公里)又是一次车翻转人就会跌落地面引致身体严重受伤更会被后面车辆冲上来撞伤或死亡。

???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10月19日三巴颱风远离之时,在恩平市骑行电动车,突然之间一阵强风吹过来将身上雨衣吹翻了盖在头上,眼前 ...

不考虑买小车代步?

我村里使用电单车,到市区我是使用汽车的,因为电动单车到市区比较危险。

一两万就可以买到不错的二手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