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油车

楼主(2023-10-06):
新手,不懂车,皮实耐用毛病少即可。按20万以下、20~30万、30~40万三个价格区间推荐三款。

网友:
皮实耐用毛病少,首选日本品牌。

高端豪华有面子,就奔驰宝马。

网友A:
按预算,是我的话,20-30万,亚洲龙混动,30-40万的话就雷克塞斯ES300,也是混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预算,是我的话,20-30万,亚洲龙混动,30-40万的话就雷克塞斯ES300,也是混动。 ...

忘了说,上面说的混动,不是插电式混动,不用额外充电的。

网友B:
不要买 油车,不要买 油车,不要买油车
不要买纯电,不要买纯电,不要买纯电,

买混动的。CRV  RAV4 雅阁 的混动都可以。 我比较推荐本田的混动,开起来像电车,又没续航焦虑。

网友:
打算开到坏不换的话 皮实耐用毛病少,日系, 打算过了保修就换的话 高端豪华,德系 宝马,奔驰,美系 林肯 凯迪拉克

网友:
20搞台雅阁,或CRV 混动。最少混动。或全油,节假日,看路上车数量,你就清楚,基本全油车,绿牌占比目前看,达不到20%。这个只个人路上看到的,不是什么大数据,

网友:
小马过河,别人的意见当个参考就好。

网友:
27万搞个雷车ES200.以前可以加价的厉害。现在优惠大

网友:
看你自己看中哪方面,每个车都有特点,自己都去试驾下,喜欢哪个买哪个,只要是全球车型问题都不大,

自己喜欢才是王道,不要买别人喜欢的车。

自己喜欢的车,开的爽,用着也舒服,心情也愉悦。

网友:
如果一年开车距离不超过1.5万公里的,纯油车比混动要合算。
20万以下的推荐 卡罗拉 或者 凯美瑞
20-30万的雷克萨斯的 ES200 或者 奥迪 A4L (喜欢四驱的可以看看斯巴鲁的几款车,不过排量大油耗不低)
30万以上 基本是BBA的中档车了。看自己喜欢吧。 我个人感觉雷车的 ES300H也不错。

网友:
不知道买什么的一般推荐丰田系的混动车型,有意向的就买自己意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买 油车,不要买 油车,不要买油车
不要买纯电,不要买纯电,不要买纯电,

现在要我换车,还是油车 ???

网友C:
20以下,家用,天籁不错,用了一年,除了动力,其他都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以下,家用,天籁不错,用了一年,除了动力,其他都满意

这车要是常规2.0 版本自吸的,真的很省油。

网友:
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选,从全球畅销车排行榜中选。

网友:
推荐日产e-power轩逸 奇骏

网友:
新手,意味着以后还要换车,可以考虑主流的,这样换车能多卖点儿

20到30左右其实是重合的,受到高低配和优惠等影响

25以下:雅阁、凯美瑞、迈腾、帕萨特等中高配

25以上到30多,可以bba了, A4L和3系首选、或者雅阁、凯美瑞、迈腾、帕萨特高配

35,直接C级别:35以下如果能买到,A6L、Q5L首选,35以上就5系和E系

还有如果能别人质疑的眼神,并且接受溢价,30+可以考虑雷克萨斯ES(我不喜欢,因为空间太小了)

网友D:
没人推荐汉兰达吗?我刚换这个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人推荐汉兰达吗?我刚换这个货

这货开的怎么样?打算入手

网友:
2月份花21W买了台十代半混动雅阁给老婆通勤用,开起来跟电车差不多挺舒服的,也省油。

现在换代到十一代了,样子没那么好看,但是好像降价了不少,不在乎外观的话,十一代雅阁还是可以的。

网友:
刚换车,还是纯油的

网友F:
这个范围太宽泛了。有轿车有SUV,首先要明确自己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货开的怎么样?打算入手

很好啊,混动油耗非常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范围太宽泛了。有轿车有SUV,首先要明确自己的需求

新手,很多时候只知道自己要一辆车,别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手,很多时候只知道自己要一辆车,别坏就行。

不能同意更多,

网友:
丰田RAV4混动四驱路过, 油耗真的低,一直在5L上下一点点.

网友H:
别买纯油车了,油耗太高 我的2.0 RAV4 8.5 ,推荐混动的 油耗低     可以买日系的混动  上回从神州租车租的雅阁混动挺好的 实测油耗5.6 感觉比我的车加速快有明显的推背感 像跑车

轿车和SUV的还是推荐SUV 空间大 搬家拉货不在话下,虽然5W公里有个后减震就漏油了,换了两根

网友:
油车,买了练练手的话,买个起亚的KX1,小型SUV,便宜油耗低。价格估计7万以下吧。

网友:
别听别人的意见,只要不是特别冷门的车,都可以闭着眼睛买,带着老婆多去试乘试驾就行,自己喜欢哪款买哪款。最关键的是听老婆的意见就行了,有时网上研究一年,最后能让你掏钱的可能就那一刹那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新手,很多时候只知道自己要一辆车,别坏就行。

那买销量高的就行了。前10里面挑一个

网友:
“皮实耐用毛病少即可”ES系列随便选,现在不加价...还有优惠了。

网友:
没人推荐urv么。来个大佬总结下urv吧~

网友:
RAV4混动四驱路过, 油耗真的低,一直在5L上下一点点   +1

网友:
买二手油车,,试试错

网友I:
林肯冒险家或者林肯Z 一年左右的二手准新车,二十万以内搞定(最有价值的应该是22年的冒险家二雅),避开第一年的十万贬值,5年14万公里的质保,如果不放心再延保个一年。高速非常省油。另外,从我个人体验来看,林肯的售后非常给力。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林肯冒险家或者林肯Z 一年左右的二手准新车,二十万以内搞定(最有价值的应该是22年的冒险家二雅),避开第 ...

据说美国车是油老虎,实际如何?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别买纯油车了,油耗太高 我的2.0 RAV4 8.5 ,推荐混动的 油耗低     可以买日系的混动  上回从神州租车租的 ...

后期换电池还有买的时候多出的钱可以加多少油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后期换电池还有买的时候多出的钱可以加多少油

混动 换电池还好吧    纯电动换电池  是很贵  一般混动版本比油版本贵两三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据说美国车是油老虎,实际如何?

加一箱油高速可以跑800多公里,2.0T的发动机8AT变速箱高速一公里5毛多点。但是城市道路不省油,包括以省油著称的日系车,动力到这个程度的没听说省油。肯定不是油老虎,但是市区如果开的多,那最好不要买2.0T的,大众途观2.0T高功率版或者同功率的日系车的油耗你查一下。这个车很重,玻璃全是双层隔音玻璃。要省油1.5T的或者1.3的小车才是首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混动 换电池还好吧    纯电动换电池  是很贵  一般混动版本比油版本贵两三万    ...

雷克萨斯的混动变速箱更换应该是4万块,电池不知道啥价格。

网友:
5年14万公里 保修期还很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后期换电池还有买的时候多出的钱可以加多少油

一般保修10年 20万公里   ,也够用了

网友:
完全新手,没怎么开过车的,就买个20万以下保值的,或者靠谱的二手,先开两年,对车的需求有认识了,水平练出来了再换车。 不然天天心疼车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买 油车,不要买 油车,不要买油车
不要买纯电,不要买纯电,不要买纯电,

hav的镍氢电池也是会衰退的,时间到了也要更换,更换费用+本来hav增加的钱不一定能便宜过油钱。当然平顺性能好不少。

网友:
如果自家有条件装私桩,  又不太跑长途,  多半是纯电合算.
假如还有峰谷电价, 那简直太便宜了, 百公里十几二十几度电, 不到10元, 与油车相比跟不要钱一样.

如果没有去机关研究所军工之类单位的需求, 直接无脑上特斯拉.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一般保修10年 20万公里   ,也够用了

底盘刮了电池就脱保了,大哥,你是有什么幻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底盘刮了电池就脱保了,大哥,你是有什么幻想。。。

混动电池一般是刮不到,电池比较小,不会降低底盘高度,就算刮到也有保险啊!

网友:
我都想换CX50了,原来是RAV4太肉了,但是想想换CX50还是自然吸气的同样肉,那还是再等等吧

网友L:
沃尔沃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混动电池一般是刮不到,电池比较小,不会降低底盘高度,就算刮到也有保险啊! ...

混动可能还好。保险不太能处理电动车的电池问题。纯电动的要小心。纯电动的刮了你觉得保险会怎么赔?给你做钣金?电池能用啊,又不用修。但是等到时候电池出问题了车厂告诉你电池刮过不能保你再去找保险?保险公司一头雾水:电池坏了找厂家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沃尔沃怎么样?

贵 其他大问题没有

网友M:
我的XT6国庆从湖北荆州开到杭州,980公里路程,刚好一箱油开到油灯报警,油耗7.7,市区一般12左右,目前综合油耗10,美系的轻混在高速上还是很给力的

网友:
斯巴鲁 的 森林人 或者  傲虎 。

网友I:
引用 网友M:
我的XT6国庆从湖北荆州开到杭州,980公里路程,刚好一箱油开到油灯报警,油耗7.7,市区一般12左右,目前综 ...

凯迪拉克也不错,和林肯一样的问题就是二手车贬值很厉害。所以某种角度上看买准新车是这种二线豪华品牌最优解。当然,多赚钱是万能解。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凯迪拉克也不错,和林肯一样的问题就是二手车贬值很厉害。所以某种角度上看买准新车是这种二线豪华品牌最 ...

贬值厉害肯定的,我当初买的时候也是盯了一段时间的二手车行,一直等不到合适的二手车出来,等我买完后好多中意的二手车就来了,真是坑爹,不过反正这车5-10年内肯定不会再换了,贬不贬值也无所谓了

网友:
自己开就宝马A3,顾家就凯美瑞2.5G(缺点:老人机一样的中控,优点:没啥爱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