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焊接用显微镜,焊接0201器件及小封装芯片用。

楼主(2023-10-06):
求推荐 焊接用显微镜,焊接0201器件及小封装芯片用。

预算5K左右。   有使用过的给个建议。

不用双目。

网友:
咸鱼随便买个大几百的体视显微镜就可以

【编辑】添加咸鱼链接(注,我不是咸鱼卖家。我只是在他家买过其他型号的显微镜。请自行评估风险)

【闲鱼】https://m.tb.cn/h.5T9ArRE?tk=qdqbW09MSdZ CZ3457 「快来捡漏【江南永新645ZOOM双目体视显微镜禹成8-50连续变倍齐焦】」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双目的才有立体视觉,用来焊接更合适,可以直接在显微镜下面焊接操作。

如果单目那就没有立体感了。单目还不如买个HDMI显微镜输出到显示器上面看。

楼主:
我就是一直用显示器看的。

以前公司也有双目,大家都用不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一直用显示器看的。

以前公司也有双目,大家都用不习惯

我相反习惯用体视显微镜。

网友A:
手焊0201啊

网友:
显微镜看有没有虚焊,实际上焊接都是锡膏抹上去,风枪吹的,根本不需要显微镜

网友:
一直用修表的单目放大镜,缺点就是必须头凑上去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焊0201啊

01005也是手焊的,对于修手机的人来说基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005也是手焊的,对于修手机的人来说基操

01005得多尖的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