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安全文件夹如何使用U盘?(7楼已经解决)

楼主(2023-10-06):
我现在想将note10安全文件夹的东西拷贝到u盘,然后再将u盘插入到s23u,将数据拷贝入s23u的安全文件夹。

目前note10访问u盘是正常的,但安全文件夹里面看不到u盘。

网友A:
安全文件夹估计得先转出来才行。
外接大容量U盘貌似要指定为exFAT文件格式,NTFS格式好像识别不了。
我用插接2TB长江存储致态M.2硬盘盒扩展成功,写入读取相当方便快速。

楼主:
安全文件夹内,“添加文件”,能访问到u盘。可惜无无拷贝到u盘,只能从u盘拷出东西到安全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文件夹估计得先转出来才行。
外接大容量U盘貌似要指定为exFAT文件格式,NTFS格式好像识别不了。
我用插 ...

已经将U盘格式化成exFAT了,但安全文件夹仍不能显示U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将U盘格式化成exFAT了,但安全文件夹仍不能显示U盘

最好是用手机做格式化,因为电脑文件系统兼容性相对较好,而手机文件系统兼容性肯定要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用手机做格式化,因为电脑文件系统兼容性相对较好,而手机文件系统兼容性肯定要差一些。

也使用了三星的手机格式化,但没法选择文件格式,也看不到格式化成什么格式,反正就是安全文件夹里没有显示图标。

楼主:
解决了,是三星文件夹的问题。

我在谷歌play安装了一个文件夹,已经可以在安全文件夹里面使用u盘。这个APP我上传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