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PD电源用的什么方案?DC/DC电源?

楼主(2023-10-07):
想用直流12V作为输入,可以通过外部诱骗输出5V,9V和20V。
有什么方案推荐?

网友A:
淘宝找一下,大把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找一下,大把芯片

不是诱骗芯片,是要做一个直流输入的USB PD输出的电源。

网友:
需要一个PD协议单片机加DCDC.

网友:
近期是准备DIY一个PD电源。随便一个PD接上去,能输出0-25V,电流的话从0到PD允许的功率。
前面是诱骗芯片比如USB238之类的,后端直接升降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诱骗芯片,是要做一个直流输入的USB PD输出的电源。

12V输入,然后输出符合PD协议是吗?

这种方式的话,分两种情况,1. 输出范围3.3--12V,2,输出3.3V-20V,全范围;

对于1,需要找一个DCDC降压的芯片,然后再找一个对应的PD协议芯片,协议芯片一般控制DCDC的FB引脚,控制输出电压电流,由于是降压,

最高电压只能到12V,这种应用基本就是车载充电器的方案,比较好找,应该也能找到2合一的方案;

对于2,前面换成DCDC的升降压方案即可。

楼主:
英集芯这些描述是输出可以到20V,实际手册最大是12V。

楼主:
珠海智融的方案谁用过,感觉也不错。

网友B:
20V 输出至少应该有PD30W了   20V 1.5A PD协议里面有。可以将12V升压至23V左右(这个不是准确的,因为后面要输出20V,DC-DC有压差)。然后加一个IP2726就可以,我们有做PD这方面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V 输出至少应该有PD30W了   20V 1.5A PD协议里面有。可以将12V升压至23V左右(这个不是准确的,因为后面要 ...

谢谢,还是需要经验啊,没做过没什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