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里挑一 + 动手DIY, 我终于得到几乎完美的三星S23U手机壳(24楼悲催:外屏玻璃摔破了)

楼主(2023-10-07):
我心目中完美的S23U手机壳,必须满足3个条件:

要求1:S23U是微曲屏幕,市场上99%的手机壳,屏幕侧面的玻璃都比手机壳要高,如果不幸摔到屏幕侧面,玻璃屏就可能碎掉。我希望手机壳四周,至少比屏幕高2mm以上,才能提供完善的保护。

note10的时候,我是使用这种138元的金属外壳,8个螺丝固定的笨重手机壳,仅仅壳子就有300克重。手机尺寸变成奇大无比,没有任何手机支架能放得下。

但经过2年使用,发现铝合金外壳+8个固定螺丝,竟然会压碎屏幕玻璃! 最后放弃使用。

要求2:有镜头盖子,可以推拉。不使用的时候遮挡住镜头盖子。 这点无比重要,因为使用的时候,手指会碰到镜头,灰尘等也会损坏镜头。我的note10 之所以提前报废,就是因为镜头玻璃已经磨损,拍摄效果不好了。  同时,我使用手电筒比较频繁,要求镜头盖住的时候,仍然能使用手电筒。

要求3:三星手机的充电插座,有受潮保护。受潮后不能充电,这时候,就需要无线充电。我希望手机壳不必拆下来,就能无线充电。

我上面要求的手机壳,在这个星球上是不存在的。看看我怎样实现这些目标?

首先百里挑一,购买了这个才27元的手机壳:

这个手机壳满足了上面的条件1,条件2不满足盖上的时候能使用手电筒,条件3不满足无法无线充电。

满足条件1: 手机壳四周包括侧面比玻璃屏高出超过2mm ,提供安全保护

满足条件2: 在闪光灯位置打一个6mm的孔,就算关上镜头盖,也不影响手电筒的使用:

满足条件3:使用暴力方法,将那个非常鸡肋、并且严重影响使用手机手感的指环支架去掉。用一直黑色贴纸装饰一下洞口。实测使用无线充电可以获得1.8A的充电电流,跟不使用手机壳相同:

我淘宝买了黑色贴纸,到时基本看不出后面的洞:

网友A:
需要把开孔零件拆下来,用雕刻机修饰一下,估计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把开孔零件拆下来,用雕刻机修饰一下,估计就很好了

只开一个孔,手工就行。我没有强迫症,差不多就OK。

网友B:
真羡慕手机壳子有的挑,瀑布屏手机壳都很难找到合适的,不是遮挡屏幕影响操作就是手机容易壳子里面掉出来,要不就是瀑布结构壳子结构很脆弱容易裂。

目前一个丑陋的15元的硅胶手机壳将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羡慕手机壳子有的挑,瀑布屏手机壳都很难找到合适的,不是遮挡屏幕影响操作就是手机容易壳子里面掉出来, ...

我淘汰note10一个重要原因,是买不到镜头可以遮盖的手机壳。

S23U的手机壳非常丰富,而且价格有些很低,比如我目前这个只是27元。

网友C:
坛主的手机壳有链接吗?想在他们店铺看一下有么有14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坛主的手机壳有链接吗?想在他们店铺看一下有么有14P的

14p max的我给老婆买这个,打个洞给手电筒就行。

完全符合我上面的三点要求。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83390356514

网友:
引用 楼主:
14p max的我给老婆买这个,打个洞给手电筒就行。

完全符合我上面的三点要求。

多谢坛主

楼主(2024-01-14):
上面的手机壳,使用了几个月,发现问题了:

下面这个配件,是使用硬塑料,很脆。摔一下就可能断裂。我已经买了3个,都是断裂。

商家说这个配件没有单独购买。

只好放弃这款外壳。另外找一款。

楼主:
买了这款,以后改用这一款:

耐尔金三星S23+Ultra镜头推拉窗手机壳全包软边防摔气囊保护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05042203119

优点:

1。耐尔金的模具非常精密、用料与设计都是一流水平。

2。后面无线充电部分没有凸起,不影响无线充电。

3。镜头盖竟然有弹簧设计,推拉和锁定都使用内部弹簧,手感一流。比之前的纯机械推拉好100倍。

缺点: 屏幕侧面的保护还是不足。耐尔金都是这样设计,没有办法。我再找找看看有没有钢化膜,加强一下屏幕保护。

楼主:
使用后,发现镜头盖打开时候,会突出在外面,有个巨大优势:

拍摄完,铁定会记得将镜头盖合上。不合上,放不进口袋!

这是意外惊喜,意外的解决了,之前总是忘记盖好镜头盖,就放进口袋里。

楼主:
买了这种钢化膜,保屏幕玻璃侧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买了这种钢化膜,保屏幕玻璃侧面:

这种钢化膜,真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保护效果很好。两个弯曲的侧面也保护到了,并且有一定的厚度,更好保护屏幕。

但严重影响触摸。幸亏系统有触摸灵敏度的选择:

这样触摸算是正常了(但总比原来差一点点,要适应一下)。

指纹是个问题。贴膜第三天指纹才能输入,之前一直报错传感器脏了。

指纹位置挖了一个圆孔,跟其他地方颜色不同,这个也要适应。

指纹输入只能说勉强可用。幸亏我不喜欢使用指纹。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钢化膜,真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保护效果很好。两个弯曲的侧面也保护到了,并且有一定的厚度,更好保 ...

过了3天再评测:

3天后,指纹基本正常了。触摸灵敏度也正常了。

原来这货贴上去,要彻底黏合后才能正常。

幸亏没有退货。现在对这钢化膜还是很满意的,毕竟它提供了很好的屏幕侧面保护。

三天后,指纹位置的息屏状态下,挖孔更加明显了。这个地方估计使用了其他透明材料,不是玻璃。看来这钢化膜还是有点技术的。

网友D:
莫总,这个膜有链接吗?

网友E:
我也买一个这个壳,看起来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莫总,这个膜有链接吗?

三星s23ultra钢化膜s23钢化膜s23+全屏覆盖s23u曲面屏23uitra玻璃抗蓝光全包边全胶plus防摔新款的防指纹贴膜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13848587409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一个这个壳,看起来好看。

我老婆的iPhone 14 pro max 也换了这种壳,带磁吸的,无线充电更稳妥。

我们像是情侣手机了 😁😁

楼主:
晕倒,刚才发现,我的屏幕玻璃保护膜裂了!

幸亏有钢化玻璃挡了一下!否则屏幕可能碎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买了这种钢化膜,保屏幕玻璃侧面:

  换S24U,屏幕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S24U,屏幕直了……

S24U只是5倍光学变焦。

网友:
引用 楼主:
S24U只是5倍光学变焦。

S24U比S23U更强大

楼主:
之前网上传言S24U只有5倍光学变焦。

这是S23U的拍摄界面:

楼主(2024-02-27):
悲剧来了!

前几天手滑摔了一下手机,侧面的外屏玻璃破了。

看来10楼+钢化膜的保护还是不够。

用回楼主位的手机壳,换回普通膜(钢化膜对触摸严重影响)。看来只有楼主位的外壳,才能给S23U侧面提供安全保护。

买好了原装的外屏玻璃。要拿到东莞市区的手机城,有家店,可以200元帮忙跟换(需要自带外屏。他们提供外屏要480元)。

考虑到我的手机才5个月,仍有7个月保修,如果我现在自己跟换了外屏,就会失去保修。

所以,还是等一年之后再跟换。

我没有强迫症,不主动去留意它,其实眼睛会自动忽略这些裂痕 😁😁😁

网友B:
大屏幕手机普遍很重且重心在前半部分,手机确实更加容易手滑,建议弄一个短挂绳在使用时候特别单手使用时候挂在手腕上,养成这个习惯后用起来不怕手滑很安逸,已经多次拯救手滑飞出去的手机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S24U只是5倍光学变焦。

看了几个评测,S24U长焦并不弱,同等10倍变焦下,画面细节和噪点控制的比S23U要好,应该是得益于高像素和传感器尺寸更大的优势,30倍变焦时S23U吊打S24U,不过这个时候作为手机来说意义不是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几个评测,S24U长焦并不弱,同等10倍变焦下,画面细节和噪点控制的比S23U要好,应该是得益于高像素和 ...

用起来超级爽!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大屏幕手机普遍很重且重心在前半部分,手机确实更加容易手滑,建议弄一个短挂绳在使用时候特别单手使用时候 ...

保护壳加膜已经可以99%保护手机了,剩下的1%是镜头

楼主(2024-04-17):
引用 网友G:
看了几个评测,S24U长焦并不弱,同等10倍变焦下,画面细节和噪点控制的比S23U要好,应该是得益于高像素和 ...

同等10倍变焦,就相当于“香港” 和”小香港” 的区别。

计算出来的10倍,永远比不上真正的光学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保护壳加膜已经可以99%保护手机了,剩下的1%是镜头

使用普通手机壳,S23U 99%会摔坏屏幕玻璃。

屏幕侧面玻璃最容易碎。手机壳的高度,必须比屏幕侧面玻璃高出3mm才能起到足够保护作用。

市场上99%的手机壳,侧面的高度都低于手机玻璃侧面,一摔就碎。

我目前只找到2款外壳合乎我上面的要求,其中一款是铝合金外壳,使用8个螺丝固定,螺丝压住铝合金,会导致屏幕玻璃被压碎的风险(我就碎过一次)。

所以,目前只有我使用的这一款手机壳,是唯一能达到要求的。但它有个部件很脆弱,这个手机壳基本是消耗品,我已经买了5个了(每个28元)

楼主:
引用 楼主:
悲剧来了!

前几天手滑摔了一下手机,侧面的外屏玻璃破了。

早上到东莞市区的手机维修店,换好了外玻璃。

开始店主坚持400元,后来砍价成:我提供屏幕外玻璃,人工费300元。

已经换好,手机又恢复全新状态!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使用普通手机壳,S23U 99%会摔坏屏幕玻璃。

屏幕侧面玻璃最容易碎。手机壳的高度,必须比屏幕侧面玻璃高 ...

所以你要买我这个牌子的话,就没有这个担忧

网友H:
贴钢化膜后还高出一点,摔了好多次了,很完美!
就是S24U好重,拿久了手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以你要买我这个牌子的话,就没有这个担忧

高屏幕0.5mm是不足够的。

高出3mm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贴钢化膜后还高出一点,摔了好多次了,很完美!
就是S24U好重,拿久了手累! ...

S24U 是直屏机,应该很容易买到高出3mm的。

S23U是曲面屏,基本所有的手机壳侧面都是比手机玻璃低的,这是为了能不妨碍曲面屏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贴钢化膜后还高出一点,摔了好多次了,很完美!
就是S24U好重,拿久了手累! ...

你迟早摔坏的。我就等着看你的笑话。

网友H:
引用 楼主:
高屏幕0.5mm是不足够的。

高出3mm才可靠。

带上钢化膜还有0.5mm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迟早摔坏的。我就等着看你的笑话。

哈哈哈,我到时候发帖子让大家都高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带上钢化膜还有0.5mm啊

外面的石头可以通过钢化膜击碎里面的玻璃。这时钢化膜不单起不到保护作用,还起到了传输撞击的作用。

你只是运气好。如果你像我经常在工地和石头路上活动,就知道自己肤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