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下单界面上,关于SMT,增加一个选项

楼主(2023-10-07):
当客户需要SMT的数量>=50(或者其他数字),且是非返单订单,且是标准型。

新增一个选项,寄1片返给客户验证功能。客户验证好,再自行下单SMT。如果验证翻车,PCB可选择寄回,或者原地销毁。

网友A:
这不就是打样5片要干的事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打样5片要干的事情么?

拿这次举例:
5片价格    210元
50片价格  590元
这个210元已经交了三次了,最后小批量也只是在原稿上加个电阻,再交210元着实没必要,所以就直接做590元的,
但590元的板,要配1万多的元器件,所以需要焊接个首件,确保1万多的器件不会打水漂。

实际上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
之前做了10多版的板子,原理图一刀都没改,
PCB上就更新一下封装或者移动一些靠边的器件,或者改个工艺边,
这种也没必要重新打5片验证了,PCB是直接做500片的小批量的。
但涉及到SMT,就是七八万块的物料费,PCB自己焊个首件还是有必要的,避免七八万的物料费打水漂。

还有就是赶交期的单,但PCB又想小调整的。
这种就是改完直接批量,但还需要验证首件。
相信大部分工程师都是这么干的。

所以我是特别需要SMT前发1片回来验证的。

楼主:
相信每个工程师,再看自己上个月、上个季度、上一年的板子,都会有一些不爽、或者后知有隐患的地方想要改的。

小改,是没必要再打5片样板焊接验证的。但批量SMT前,却又非常有必要验证首件。

所以这个需求,应该会是很多人的需求。

网友B:
但是对于SMT工厂来说,做1片和做50片工作量是接近的。这一片收费多少呢?

求稳的话还是要SMT试产2-5片好点。同时下单50片的PCB,验证完毕的时候50片PCB也做好了正好做50片。

网友C:
有选贴2片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对于SMT工厂来说,做1片和做50片工作量是接近的。这一片收费多少呢?

求稳的话还是要SMT试产2-5片好点 ...

你理解错了。

我的意思是说,PCB小批量做好后,嘉立创先寄一片PCB给客户,留存剩下的PCB

客户自己焊这一片,验证PCB没问题后,客户再去下SMT批量订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选贴2片的功能。

跟这个没关系。看楼上的解释,我就不复制了。

网友B:
噢,明白了,由于嘉立创 PCB + SMT 连续的特殊性,的确有时候要获得一片PCB空板样品进行检测,确认后再进行smt。

这样就可以解耦PCB流程和SMT流程。防止SMT批量出现问题。现在我的办法是出现改动后,3D图实物仿真+飞线更改进行测试。然后直接批量。再出问题只能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明白了,由于嘉立创 PCB + SMT 连续的特殊性,的确有时候要获得一片PCB空板样品进行检测,确认后再进行 ...

我以前没在嘉立创做SMT。

版本迭代中,如果是小改动,也是直接下PCB批量单。

批量单的PCB送回来后,拆出一片出来焊接测试。

确认没问题后,再把全部物料移送贴片厂做SMT。

===

即使是5片样板测好,再返单做批量的订单的PCB,我也会焊接一片测试再送贴片厂,确保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