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c语言写过抗锯齿圆的函数?

楼主(2023-10-07):
rt,想用c语言写一个画圆函数,支持抗锯齿,不知道有哪位大神做过?

网友:
所以直接画个N倍大的锯齿圆,然后再把画布下采样N倍是不是也抗锯齿(SSAA)了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463068-1-1.html
这里有个画圆的,看看这里满足要求不
……
我看上面的链接是依赖系统库函数的,
或者,参考一下这个文档:,
另外,记得还有不用浮点数实现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463068-1-1.html
这里有个画圆的,看看这里满足要求不
……

感谢分享,只是这个画圆不带抗锯齿功能。

网友:
emwin的早期版本,ucgui中可能有,开放源码

网友B:
抗锯齿是需要屏幕支持 alpha blend 渲染方法的,即使用半灰像素补齐锯齿的突兀感。

例如 1bpp 的二值单色屏,根本不可能抗锯齿。

然后问题就更复杂了,alpha 渲染是基于透明度的,渲染结果不光与要花的圆方程有关,还要和当前屏幕背景图案有关,即半透明。

如果这些技术点都打算自己实现的话,可以考虑研究抗锯齿代码

网友:
#include <math.h>

void DrawAntiAliasedCircle(int centerX, int centerY, int radius);
void DrawPixel(int x, int y, float intensity);

void DrawAntiAliasedCircle(int centerX, int centerY, int radius)
{
    // 循环遍历圆的包围盒
    for (int y = centerY - radius; y <= centerY + radius; y++)
    {
        for (int x = centerX - radius; x <= centerX + radius; x++)
        {
            // 计算当前像素到圆心的距离
            float distance = sqrt((x - centerX) * (x - centerX) + (y - centerY) * (y - centerY));

            // 计算抗锯齿的像素强度
            float intensity = radius - distance;

            // 如果强度在0到1之间,则绘制像素
            if (intensity >= 0 && intensity <= 1)
            {
                DrawPixel(x, y, intensity);
            }
        }
    }
}

void DrawPixel(int x, int y, float intensity)
{
    // 在这里实现你的像素绘制逻辑,例如将它绘制到屏幕或图像缓冲区上。
    // intensity是一个0到1之间的值,用于调整像素的不透明度或颜色强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我先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锯齿是需要屏幕支持 alpha blend 渲染方法的,即使用半灰像素补齐锯齿的突兀感。

例如 1bpp 的二值单色 ...

除了不知道画圆的抗锯齿逻辑,其他技术点都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不知道画圆的抗锯齿逻辑,其他技术点都能解决。

就是评估每个像素坐标 (xi, yi) 和圆方程的匹配程度。

如果结果只划分成: 匹配(距离<1/2 Pixel) vs 不匹配(距离>1/2 Pixel),就是带锯齿的画法;
如果把结果细分:匹配、中匹配、差不多匹配、不匹配 这样,并且赋予相应的透明度(Alpha通道),就是抗锯齿画法。

上半带锯齿画法,下半是抗锯齿:

加上高度模糊,模拟人眼对屏幕采样(低通),可以看到上半部仍旧保留了锯齿轮廓,而下半部已经有抗锯齿圆的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评估每个像素坐标 (xi, yi) 和圆方程的匹配程度。

如果结果只划分成: 匹配(距离1/2 Pixel),就是 ...

原来是这样计算的,太感谢了!这下终于明白了抗锯齿原理。我再整理下代码,把函数分享给坛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