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板低压改高压BOM成本除了MOS管和MOS驱动外会增加成本吗

楼主(2023-10-07):
比如我在一个24V,30A的无刷电机驱动板的基础上开发一个310V,2A的无刷电机驱动板,除了代码需要做的改动和MOS管相关的改动外,还有哪些地方的改动需要增加成本呢?
应该没有了吧

网友A:
低压改高压,第一是MOS耐压,第二是MOS用的驱动芯片耐压,第三是相关DC电源耐压,第四是相关电容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改高压,第一是MOS耐压,第二是MOS用的驱动芯片耐压,第三是相关DC电源耐压,第四是相关电容耐压。  ...

单片机相关程序可以不作修改吗?STC8H能不能做高压的无刷驱动?我在网上找到了STC8H的低压无刷驱动,能不能不改程序,只改MOS管和驱动,电容,电源相关部分
从而得到一个高压的无刷驱动呢?

另外,通常无刷驱动上面的电源会并一个大电容,这个电容的容量是和无刷驱动的电流相关的吧,如果无刷电机要求的电流比较小,这个电容也可以用小的电容来代替吗

网友:
做高压的话不隔离吗?如果隔离的话也要多出来很多麻烦玩意

网友:
很多事情需要考虑
比如说辐射,比如说du/dt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相关程序可以不作修改吗?STC8H能不能做高压的无刷驱动?我在网上找到了STC8H的低压无刷驱动,能不 ...

有可能不用修改,因为过零换相的原理近似。但是很有可能需要修改,因为电机变化很大,达不到最好效果。

网友B:
你们都没看明白楼主得需求,楼主得需求是程序不想调整,只改电路。1,能工作。2,工作的不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没看明白楼主得需求,楼主得需求是程序不想调整,只改电路。1,能工作。2,工作的不会很好。 ...

对的对的  我没有开发过电机 如果程序上不做大改的话最好 但是市面上很少有便宜通用的高压无刷电机的驱动。

网友C:
这么容易吗,给我们赚点钱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容易吗,给我们赚点钱不好么

你会开发吗?会的话也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会开发吗?会的话也可以啊

有感还是无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感还是无感的啊?

无感电机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感电机哈

有点麻烦,手上事情比较多

网友:
310V,还是无感的,盲猜是小电车用的电动压缩机上的的电驱

网友:
不改程序,只改硬件,就能实现要求是不大可能的,劝楼主放弃幻想,做好打硬仗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