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法修复破损的塑料外壳

楼主(2023-10-07):
【塑料件破损有洞怎么办?-哔哩哔哩】 https://b23.tv/J6Hn5Wu

网友A:
直接灌ab胶强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灌ab胶强度怎么样?

首先颜色就不对。

网友B:
前两天才这样修复了一把卷尺的外壳,烙铁温度不要太高,220度左右就够了,这样塑料不会粘在烙铁头上,可以补得比较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才这样修复了一把卷尺的外壳,烙铁温度不要太高,220度左右就够了,这样塑料不会粘在烙铁头上,可以 ...

大师也使用的方法,看来不应该叫“土法”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也使用的方法,看来不应该叫“土法” ???

这是标准做法啊,还有专门的工具,通电加热铁丝压进塑料里面,我看视频是用来修汽车保险杠的。

还有一个技巧是用电钻夹一小段3D打印耗材在缝隙处摩擦,靠摩擦的热量熔解塑料完成焊接,不过还是要配合铁丝加固才够强度。

网友:
反面贴好透明胶带,正面拿氯仿滴在缝里面。强度绝对杠杠的

网友:
前段时间用订书钉加电烙铁修复打坏了的风扇叶片,买的叶片动平衡差也这么修复比买的好太多,目前还在使用中

网友:
這樣做個加熱刀片挺新穎的